[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715 開機三秒黑屏 [ 已解決 ]

楼主(2009-12-10):
我是一個老菜鳥(老人+菜鳥)
總是用自己的想法與思維惡搞
當然問題還是沒解決...

原本LCD開機時會有三秒影像出來
隨後即黑屏
趴文看前面的實例
可能是單管亮而產生保護
於是找支燈管來試
果然上方燈座不會亮而下方可以

VIEWSONIC VX715 P+I 前

VIEWSONIC VX715 P+I 前

看實例中有燈座冷焊之例
於是把燈座補焊
情況依舊...

VIEWSONIC VX715 P+I

VIEWSONIC VX715 P+I

在苦無方法的情況下
於是把零件上下對掉試試
情況依舊..當然是不行

VIEWSONIC VX715 P+I 背

VIEWSONIC VX715 P+I 背

請問各位大大們
這個問題我該從那兒去測如何測
才可以知道問題所在
感恩~

网友A:
查看看 燈管不亮的那邊mosfet有沒有燒 Q204 or Q203
再查四顆C5707 是壞了 再量看看中間兩顆藍色的電容是否變質

网友:
交換後~~亮的有交換嗎??同意L大大說法...
四顆C5707 是壞了 再量看看中間兩顆藍色的電容是否變質

楼主:
交換後一樣是上方沒亮
(原本沒亮一樣沒亮)

楼主:
因能力不足
在拆機時就已設停損點(時間上)
我想版內人才濟濟
是否有從事本業可以代為維修
(希望是版內大大)
但因家住基隆
可否有台北縣以內的大大
以方便開車當日來回
誠心的希望明日得以解決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看 燈管不亮的那邊mosfet有沒有燒 Q204 or Q203
再查四顆C5707 是壞了 再量看看中間兩顆藍色的電容是否變質

引用 网友B:
低壓變換用的開關管做成了積體電路形式,實際就是一隻場效管,它雖然有八個腳,但是等於三個,有一組是三個引腳連在一起,一般是D極,有一組就一個引腳的,是G極,另外一組四個腳連在一起的是S極

所謂連在一起是不是就是用三用電表200檔位量會有嗶聲
如果是 那 Q203 Q204 是沒有故障
還是有其他的判定因素?

另C5707 B C E 用紅黑交換
二極檔量阻值都跳一下然後顯示1
是不是沒有被擊穿是好的??

网友C:
保險絲沒燒斷??
檢查D201與D202

网友D:
17"的螢幕日前送去維修的價格是500
自己修和送修的價格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險絲沒燒斷??
檢查D201與D202

F201 阻值是0
D201 D202 我記的阻值是1
(D201 D202 阻值1 是正常還是壞的?)
明天回公司趕快再確認,謝謝shunxing大提醒

引用 网友D:
17"的螢幕日前送去維修的價格是500
自己修和送修的價格差不多,

主要是想學學
當然還沒學會的話
學費還是要先繳的
版內大大都太客氣
不知大大可否幫忙介紹一下
感恩~

网友:
回复 网友E:

d201與d202應該是二極體
不知你的阻值所指的是使用二極體檔還是歐姆檔量的?
以二極體檔為例:
二極體需測試兩次,先使用表筆測試二極體兩端,是否有數值出現?
然後再將表筆對調,再測試一次
兩次的結果應有一次為1,另一次有0.7左右(或0.3左右),則可判定為良品
若兩次為1,或兩次都有數值,則判定為故障。

网友:
D201 or D202 是二極體
任一顆量起來 如果雙向都導通的話
後面的C5707 就應該有問題
給你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F:

應該是200那個歐姆檔(會嗶的)

楼主:
早上量了一下D201 D202
用電阻200檔位
用紅黑棒交換二次
2顆都是一次是163 一次是1(不通)
對D201 D202 而言
163是不是太低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二極體在電路中常用“D”加數字表示,如: D5表示編號為5的二極體。

    1、作用:二極體的主要特性是單向導電性,也就是在正向電壓的作用下,導通電阻很小;而在反向電壓作用下導通電阻極大或無窮大。正因為二極體具有上述特性 ...

SO..D201 D202  是不是就代表他是正常沒壞???

网友H:
四顆C5707 是壞了 ?
看中間兩顆藍色的電容是否變質?
看BA9741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四顆C5707 是壞了 ?
看中間兩顆藍色的電容是否變質?
看BA9741

藍色的是不是叫濾波電容?
是不是要用電容表
才可以得知容值夠不夠?是不是壞了??

BA9741菜鳥真不知要怎測才知是否有故障??

楼主:
菜鳥有個想法
可否麻煩知道的大大教一下

我有看到過有人談過公版的高壓板
如果這片接的話是否可以?
四個腳要如何接?  如何去量他?
還有要注意那些地方?

感恩~

网友:
要改版到不如只接買一塊來換....
若要做到這樣...到不如送修......

上面有大大說的...17吋送修500元..那是同行的價碼..
一般客戶基本上維修費在600到1200元之間(視故障情況)...
800修到好最多(不過都只限於高壓版與ad版的小問題)...
若你真的有心想學再給你幾個提示
高壓線圈的那4顆電阻拆下來測量看看
若在找不到原因以你現有的工具因該無法在繼續查下去了.

网友:
你找的燈管是否為同2燈的良品? 另c5707 及振旦盪電容與升壓線圈交換後仍維持原故障其況 那表示這些零件都ok的 你有沒有檢查高壓啟動電容??此電容故障也是容易故障的!!....自己的維修淺見

楼主:
星期五早上送修不用30分ok

在這比較修前修後圖片
不知好不好
如果有不好的地方
麻煩版大修改或刪除

維修後

VX715 P+I 維修後

VX715 P+I  維修後

維修前

看來好像是 shunxing 大大所說四顆電阻的問題
不知有沒有看錯

VX715 P+I 維修前

VX715 P+I  維修前

网友(2010-01-15):
請問一下這最後一張圖 那D201 D202 的IC編號 PJ4D SR34 我拆下來後可開機沒問題(本來一直閃螢幕閃綠燈 C5707沒問題) 但是關機會變白屏無法變黑 量起來一個正常 一個兩邊都導通 這個IC我去網路看沒賣 請問有替代好買的IC嗎 在這裡讀文章真使我受益良多快完修了 謝謝回答

网友(2011-05-16):
回复 网友I:

维修后都换了什么呢?现在我的优派也是同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J:

請慢慢的爬文!!如有問題可以貼出你的問題圖片
這樣才能知道你的問題出在哪
東西一樣!!但是故障點是不一定一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K:

thank you!

网友:
大概是換c5707電容吧
錫點有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