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8S648FX c1-c3---00---25 跳變

楼主(2009-12-10):
朋友抱一台機器,說會當機,重開機...交叉測試發現是主機板出問題..

我用俄羅斯卡到25就開機,另一張可以完成跑碼到FF,照片漏拍掉,機子已被人帶回無法補拍..

未上顯示卡...跑碼一切正常

用鑷子刷刷記憶體槽,量一下主供電 2.73V ,參考電壓1.37V ,電壓有一點高,但我摸MOS管溫度都只有微溫..

上顯卡後就開始亂跳碼,不然就是一直RESET,診斷碼大概就是C1,C3,..OO..25..

所以檢測中心就先縮小在北橋,AGP跟記憶體,記憶體事先已交叉測試過,接下來換另一張顯卡也是如此,於是用接點復活劑噴一下插槽,再用阻值卡插拔幾次,順便打一下AD線阻抗....OK   各電壓,時鐘----OK

再度上顯示卡,不會再一直重啟或亂跳碼了..

或許有人會問什麼是接點復活劑?如圖左側,WD40 論壇有網友跟一些"老獅"都說會漏電,我已很久沒用了,因為成分不知所以也就一直抱持相信的態度,不要再問我會不會漏電?這漏電情形用電錶無法測出..

一直測快有1小時,始終穩定,運氣真好撿到軟的,沒什麼技術給各位鄉親參考..參考

网友:
感謝P大分享~~

對了,你買那瓶接點復活劑多少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買好幾年了,好像兩佰多,現在不知有沒有漲?

网友:
WD-40會漏電???我不記得有說過他會漏電阿......
而且我常常用他清插槽....救活了好幾百塊的板子...
救活之後也沒聽說有接觸不良的情形發生....

网友:
回复 网友B:

s大說的是一般的接點復活劑不好用喔.....

楼主:
回4# 跟 5#

是論壇一位網友跟我一些老朋友說的(電機老獅),我無法舉証,因為

無法得知wd -40 實際成份,我也實際做過實驗,也都ok..但為何他們會如此說?

偶就不知道了,論壇上那位朋友的文章不知跑去哪?請找找...

這也就是我故意貼這文的用意,懂得人請出來說說吧,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4# 跟 5#

是論壇一位網友跟我一些老朋友說的(電機老獅),我無法舉証,因為

無法得知wd -40 實際成份,我也實際做過實驗,也都ok..但為何他們會如此說?

偶就不知道了,論壇上那位朋友的文章不知跑去哪?請找找...

這也就是我故意 ...

如果是電機師父說的....那就是真的會漏電
原因就出在.....WD-40混到了氧化物.....所產生的漏電......
這問題我也常常發生過...主要原因...再拆馬達的時候會大量使用...
這時會有大量的鐵混到WD-40....等組裝完之後..如果這些混到鐵的WD-40沒有完全揮發掉..
在外殼與電壓接點之間會產生漏電......而且...WD-40不易揮發阿......必須用吹風機吹......

另外~~~~如果是噴在.接點附近...而且接點附近有大量的氧化物...那就一定會漏電....
這種氧化物只有在工廠...跟大型機具才會有....
正常步驟使用完WD-40之後~~~要擦拭乾淨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買好幾年了,好像兩佰多,現在不知有沒有漲?

多年以前我買過綠瓶的....忘了多少錢

网友:
謝謝P大分享,你撿到軟的,我卻看到不少檢修該有的技巧
另外請問 意思是說 WD40可以當接點復活劑使用?成分差不多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成分未知不是差不多,WD40 我是拿來除鏽,接點復活劑有油性跟乾式2種。

WD40 跟 油性接點復活劑這2種我都在主機板上用過,只是都微量噴一噴,

事後用熱風槍烤乾,因為油性會再沾灰塵,這2者都是OK...但無法確定會不會

漏電,既然電機"老獅"都建議不要用WD40,我就不再用WD40來清潔電子產品,

如果WD40真是萬能,為何還會出電子專用接點復活劑呢?

网友:
我一般直接換插槽, 不過麻煩點

网友:
WD-40的功能:

  1.清潔:WD-40可澈底清除沾染的灰塵、汙垢與油漬。更能解粘著物、輕易去除貼紙、膠帶、卷標與粘性超強的素材。
  2.除濕:由於WD-40 能去除濕氣、水份,因此可讓電子系統快速幹燥,防止因濕氣造成短路。
  3.滲透:WD-40可去除讓金屬粘合的鐵銹,解開粘連、凍塞或生銹的金屬零件。
  4.潤滑:WD-40的潤滑成份均勻廣布,並牢牢附著在可轉動的零件上。
  5.保護: WD-40 含抗腐蝕成份,可保護金屬表面,以防濕氣與其它腐蝕因素侵襲

  二、WD-40的幾大用途
  第一類 各型火炮 輕重兵器
  防銹,潤滑,去汙,易擦拭保養,升降轉動靈活,射擊後用本劑清潔炮膛,省時方便,決不麻膛。

  第二類 戰車 裝甲運兵車 履帶拖炮車
  引擎之防腐蝕,潤滑電氣系統之除濕,去汙確保電路暢通,活動機件運轉靈活啟動容易,高性能潤滑wuqi。

  第三類 各型艦艇 兩棲裝備
  防銹,潤滑,除脂,除濕使各部件正常運作電流暢通。防止電路接點因潮濕而短路。

  第四類 各型飛機
  防腐蝕生銹,氧化,高性能潤滑對高靈敏度之電子裝備精密儀器,與重型裝備至具功效。

  第五類 通訊裝備
  防濕,防腐蝕,去汙,電導良好電壓穩定,電流暢順,確保裝備正常運轉。延長使用年限。

  第六類 車輛
  WD-40為世界各大汽車公司所采用,並推薦顧客做為車輛一般保養之用,WD-40對車輛保養確實有效而且實用。

  第七類 基地工廠生產設備
  去除任何潮濕部位的水份,濕氣,防止短路及漏電。清潔接點,是最佳的接點復活劑。

  第八類 廠房及辦公室之各種用途
  適用於各種打字機,打印機,影印機,及其他辦公室文儀器具,並可防止門鉸,轉椅及抽屜等所引起的噪音。

  第九類 家庭之各種用途
  可保護及清潔家中的門鎖,門鉸,窗簾路軌,縫紐機及其他用具,幫助弄松浴室潔具及水龍頭。

  三、WD-40是良藥也是毒藥
  WD-40雖然有諸多優點,但在使用中也必須加以註意:
  1.WD-40對個別塑料件有輕微腐蝕作用
  2.WD-40有毒,應放置遠離兒童的地方
  3.WD-40易燃,請勿接近火源

WD-40 萬能防銹潤滑劑,具備防銹、解銹(滲透)潤滑、除濕、清除及導電等六大綜合功能,兼備一般輕質潤滑劑、滲透潤滑劑、防銹劑、金屬清潔劑、矽酮噴霧劑及家居清潔劑的功能。維修保養設備,防止生銹和化學侵蝕,清潔、潤滑各種機器,使模具易於脫落及防銹處理,為惡劣環境下的機械提供保護層,保護各種金屬。

网友:
  第七類 基地工廠生產設備
  去除任何潮濕部位的水份,濕氣,防止短路及漏電。清潔接點,是最佳的接點復活劑。
.....我只知道他是最佳的接點復活劑..但我不知道他可以除濕阿....
因為實際實驗除濕效果不佳............

而且lywxwpcdz大....你這份資料是國軍維修部的耶....你怎摸有這摸詳細的資料...
雖然我在國軍維修部看過這各大型看板解說...但沒看的很詳細就是了...
另外~~~國軍在修這些裝甲...都是用整桶的WD-40(油桶那摸大的)...不是我們這種一小罐的

  第九類 家庭之各種用途
  可保護及清潔家中的門鎖,門鉸,窗簾路軌,縫紐機及其他用具,幫助弄松浴室潔具及水龍頭。
這我實驗過了~~~~~確實好用....喇叭鎖的門鎖..要是用久了會不好開..直接從鑰使孔噴進去..就會很好開....

這WD-40的資料我要複製一份....以後就知道他的詳細用途了..感謝lywxwpcdz大n_127|

网友:
以下是小弟之前在網路看到的資料,各位前輩參考看看摟。

WD-40是由一位名叫諾姆•拉森(Norm Larsen)的化學工程師在1953年時發明,當初他受雇於一家名為火箭化學公司(Rocket Chemical Company)的廠商,試圖替知名航空與軍事器材製造商康瓦爾(Convair)發展一種要用在擎天神火箭(Atlas)上,避免火箭外殼生鏽而被腐蝕的隔水劑。拉森經過非常多次的失敗,反覆的調整配方,終於在第40次試驗時發展出最完美的配方,並且用原本是寫在實驗紀錄上的名字「隔水劑,第40次嘗試」(Water Displacement,40th Attempt)替這產品命名,縮寫就稱作WD-40。

WD-40的實際配方是業務機密,原廠對外採取保密態度,只知道它含有石油製劑成分,使用高壓二氧化碳作為推進劑(噴罐包裝版本)。

潤滑與減少機械噪音:身為一種石油製的油性藥劑,WD-40可以被當作簡單的機械用潤滑劑來使用。但注意的是因為其產生的油膜強度不是非常高,因此高負荷的機械不適合使用WD-40來當唯一的潤滑劑,它只適合用在一些輕便低負荷的用途。

清潔劑:大部分的WD-40都是罐裝、填氣推進的噴罐形式,再加上其防水絕緣的特性,因此可以用來噴除像是電路基板一類的事物上之髒污,但要注意的是油性的WD-40會沾染灰塵,因此用過後要另外擦拭。

抗鏽:隔水抗鏽原本就是WD-40一開始被發明時的主要目的。

除膠劑:WD-40是內含石油製劑成分的物質,因此本身有相當程度的溶劑作用,尤其是針對黏膠一類的物質。但它對其他物質的侵蝕力不強,因此可以放心在漆面或是金屬上噴灑。在台灣地區,汽車如果違規停放,經常會遇到遭警方拖吊的情況,早年警方所使用的車門封條之背膠黏性非常強,因此往往在撕掉封條後會留下難以去除的殘膠。基於這理由,WD-40幾乎是車主們隨車必備的重要小工具,因為它可以用來清除烤漆上的難纏殘膠,與諸如柏油之類的污點。

WD-40雖然很多用途,但它並不是完全沒有安全疑慮的產品。首先,它是高度易燃物質,原廠建議切勿在火源附近與超過攝氏50度的高溫中存放。再者,它是對人體可能有害的化學製品,因此不適合用在會沾染到食物的場合。

网友:
 2.除濕:由於WD-40 能去除濕氣、水份,因此可讓電子系統快速幹燥,防止因濕氣造成短路。
"因此可讓電子系統快速幹燥"
這意思小弟不大懂?

网友(2010-12-15):
是油水置換能力將附在電路上的水更換為不導電的油質,逹成除水乾燥的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D:
S大您是用WD-40直接噴在槽位裡嗎?

网友:
回復  shunxing

S大您是用WD-40直接噴在槽位裡嗎?
引用 网友E:

之前是~~~現在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