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專用19V變壓器維修實例

楼主(2009-12-10):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這種能買的到的變壓器我都懶得拆開修,工錢比買新品貴!

家裡有一台三鳥牌電腦螢幕都在當電視看,買來過一年後變壓器就壞,保固期內拿到維修站換一顆新品來用。
這次過不到半年又壞再拿去換一顆,第三次一樣又過不到半年還是又壞,火大了不拿去換真是浪費我的油錢與時間。
就從家裡找出一顆不用的舊SONY筆電用的電源,電壓是16V(原先的是19V)電流數也相當的換來用。
畫面或亮度一點也沒變就安心用了下來,現在這顆已經又用了兩年多了,算算這顆日製的火牛還真厲害前後已經快十年了。

現在這些粗製濫造的電源真的很差勁,所以如有沒用的筆電或電器的電源一定要留下來,改天一定派的上場。

网友:
這玩意也很重要阿,可惜品質不一...

网友A:
現在小弟我手上也一顆螢幕的變壓器,完全沒有電壓輸出,看了老半天就是看不出哪邊有異常,還要再慢慢抓,等修好了再來貼維修實例好了!
更窘的是,拆外殼時,拆了老半天拆不開,還發現他不是高週波密封的,後來發現原來是用螺絲鎖著的.......螺絲孔被止滑墊給蓋住,根本沒去想到螺絲在那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小弟我手上也一顆螢幕的變壓器,完全沒有電壓輸出,看了老半天就是看不出哪邊有異常,還要再慢慢抓,等修好了再來貼維修實例好了!
更窘的是,拆外殼時,拆了老半天拆不開,還發現他不是高週波密封的,後來發現原來是用螺絲鎖著的. ...

那是12V的吧......高速二體開路了......
那一批的幾乎都壞在那一顆....在變壓器一次測的地方....

网友:
小弟手上倒是有幾顆12V.查了好久查不出問題.
電壓都是到變壓器一次測還量得到.二次測完全沒輸出.
零件拆光光量也沒問題.頭很痛啊.最好不要是IC.繼續努力.....

网友:
電容330uf/25容量還有300uf算不錯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嗯嗯!!
正負10%
高速二極體根一般二極體差在哪??
如果換一般二極體得話??會產生蝦咪情況??
高速二極體有另一個名稱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
正負10%
高速二極體根一般二極體差在哪??
如果換一般二極體得話??會產生蝦咪情況??
高速二極體有另一個名稱嗎??

高速二極體根一般二極體差在哪??
我不曉得新手區有沒有教...你這問題要到新手區發問才對了~~~~
就如字面上說的...高速濾波整流~~~~~
詳細資料~~請到新手區查看或發問

网友:
嗯嗯!!!因該是爬文拔到枕頭山去了!!
改天再去看看!!

网友:
好像從2002年之後Made in China外椄式變壓器,不時都有這個問題,有時輸出的電壓算正常,一度都以為是主體壞了。以後維修都會以一顆好的先測在說。

网友:
回复 网友D:

高速跟一般的差別就是反應時間的不同吧, 當順向改為逆向偏壓的反應時間, 如果來不及反應改變導通狀態, 對 PWM 的工作週期 Ton Toff 就會失效, 造成工作影響!

好在 s 大眼尖發現二極體移位修的快, 不然就要慢慢找了!

Switch Power 的一個特點就是電壓很穩, 所以接上電電壓才降 0.1V.

网友:
我也來瞧瞧喔

网友(2010-01-29):
爬了一陣子文章,前幾天把那顆19V液晶壞掉的變壓器拆開-_-|||插電上去電源燈不亮:就開始我的初體驗\(^o^)/~第一步看了下每一顆電容哼(ˉ(∞)ˉ)唧我會換電容上次把主機板上那顆爆開還流湯的電容換下來後那片主板再也沒開機過~⊙﹏⊙b汗,哈沒爆也沒流湯,第二步,找了棵一樣變壓器淩晨3-4點下班經過大同北路邊一堆賣破爛的花50塊買的,花了我7天7夜囧rz是下班休息時間3-7.8點不等,把上面所有10機20個領件電容或IC各個拆下來替換(#‵′)凸 順變學習使用烙鐵,但是那顆錄色電源燈就是沒亮過 放棄了不修跟本就是亂搞(*^__^*) 嘻嘻……把接AC的線剪下來接到別的變壓器用那個接頭滿特殊的╮(╯▽╰)╭想說怎麼好的變壓器上電燈也不亮怎會這樣,又把它剪下來用表量下啊(+﹏+)~狂晕AC接頭線短路目視外皮都沒破啊我這下明白了,馬上去把修了我7天7夜的變壓器插上電奇跡出現了那顆錄色電源燈亮了我勒(+﹏+)~狂晕這就是我的初體驗

网友:
回复 网友E:

喂!年輕人.......從上海灘來的許文強,太混了吧,你被馮先生趕出上海後跑到台灣來〝賺吃〞啊!
你以為修一個ADAPTOR,〝程程〞就會回心轉意嗎?
你的〝初體驗〞就是插下去不會〝哎〞嗎?
你居然沒把〝初體驗〞給〝程程〞居然給了那個,〝ADAPTOR〞,你還有良心嗎?
嘻嘻!

网友(2010-05-05):
s大您好:
我有一個跟您一樣也是斷快速二極體.但是它上面只有標示BV
我應該用那一種編號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