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東芝變頻洗衣機會漏水

楼主(2009-12-10):
東芝變頻洗衣機AW-D9890S一開始進水,排水管就會開始漏水,問維修家電的商家,他們說可能要換洗衣槽,報價4千多,不知有沒有亂說呢?

网友:
4千多.....換洗衣槽不只吧......何況是變頻的....
你的問題1千多塊就能解決了吧..除非真的壞很大.....
說不定是下面這狀況呢....
http://bbs.pigoo.com/thread-17519-1-1.html
這狀況也會一進水...排水管跟著出水....

网友:
1.進水即排水大約問題點在排水閥內
  有可能卡住異物
2.排水馬達無法復歸

网友A(2010-01-11):
這個問題....根據你目前的情形原廠報價是差不多的....但是問題有解.....東芝系列目前原裝洗衣機設計內外槽...是省水型....也就是說內槽水不會跟外槽共通....不知這樣說你是否了解....在不換外槽的狀況下是.可以解決....只要一快防水泡棉+防水膠即可...問題是要拆內槽......不過東芝系列內槽粉好拆...只有4根螺絲.......(手好酸)
.......打字啦.....如果你有能力拆下內槽...回文我在細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問題....根據你目前的情形原廠報價是差不多的....但是問題有解.....東芝系列目前原裝洗衣機設計內外槽...是省水型....也就是說內槽水不會跟外槽共通....不知這樣說你是否了解....在不換外槽的狀況下是.可以解決. ...

沒有見過內外不相通滴槽.可否明白解說....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好...他內外桶不相通情形...是利用內槽底部有獨立排水孔....與外槽密合(正常時)是部會內槽水流到外桶...當外桶防水橡皮圈摸損時...內槽水會經由防水圈滲漏到外桶....外桶本身也有一個排水孔是直接排到排水管...由於排水閥重直的那個排水孔漏水,發現外桶油封漏水(不是像一般洗衣機軸心油封漏喔)....處理方法(把外槽那個排水孔堵死...另外把外槽與密封孔排水道上挖開4個洞解決這個不用換外槽的漏水問題......缺點....(會比原本洗衣時多用點水,因為就變成洗衣時外槽一樣有水了)可惜我不會貼圖....抱歉小弟表達能力不好...(吼....是要怎摸上傳資料啊..昨晚搞好久...終於放棄了..可惜我有這款洗衣機爆炸圖說是...pdf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他內外桶不相通情形...是利用內槽底部有獨立排水孔....與外槽密合(正常時)是部會內槽水流到外桶...當外桶防水橡皮圈摸損時...內槽水會經由防水圈滲漏到外桶....外桶本身也有一個排水孔是直接排到排水管...由 ...

因該可以上傳了吧...看一下版規就知道了....
如果還不能貼~~去打屁閒聊區~~~有無法貼圖的解決方法

网友:
對呀動作要快
好想看圖

网友:
抱歉...剛剛出去幫客戶修東西....剛回來..我等等上傳試試看OK...........(手忙腳亂中)

网友A:
(您的請求來路不正確或驗證字串不符,無法提交。如果您安裝了某種默認屏蔽來路信息的個人防火牆軟件(如 Norton Internet Security),請設置其不要禁止來路信息後再試。)
值值出現這樣....該怎摸半啦

网友:
一般都是卡零錢比較常見

卡零錢的話水會直接從排水管流出

不然就是排水馬達有問題(也是從排水管流出)

除非水是從洗衣筒的桶身流出

就請樓主拍個照參詳參詳

運氣好的話就只是排水管破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的請求來路不正確或驗證字串不符,無法提交。如果您安裝了某種默認屏蔽來路信息的個人防火牆軟件(如 Norton Internet Security),請設置其不要禁止來路信息後再試。)
值值出現這樣....該怎摸半啦 ...

你沒看打屁閒聊板的IE8無法傳圖的問題嗎...
裡面有解決方式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單批檔案過大也會出現這類狀況。
單批上傳盡量不要超過5M,會傳很久,而且很容易出現這樣的狀況。
分批慢慢傳,不用連續開帖,只要在原本的帖子做編輯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單批檔案過大也會出現這類狀況。
單批上傳盡量不要超過5M,會傳很久,而且很容易出現這樣的狀況。
分批慢慢傳,不用連續開帖,只要在原本的帖子做編輯即可! ...

我怎摸沒這問題....(忘了~~我的是專用線路...上傳可達1M....)

楼主(2010-03-04):
還是花了200大洋找了維修師傅來看,說是內槽破了,是否也可用W大的方法呢?

网友:
回覆 10# 帖

貼圖問題參考我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19103-1-1.html

上傳檔案限制說明
文件尺寸: 小於 2048 kb
可用擴展名: chm, pdf, zip, rar, tar, gz, bzip2, gif, jpg, jpeg, p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他內外桶不相通情形...是利用內槽底部有獨立排水孔....與外槽密合(正常時)是部會內槽水流到外桶...當外桶防水橡皮圈摸損時...內槽水會經由防水圈滲漏到外桶....外桶本身也有一個排水孔是直接排到排水管...由 ...

前天修一台東之洗衣機.排水不好排.要靠內桶迴旋時水才排除乾淨.拆卸迴轉盤發現軸心有4孔髒污.清除乾淨后排水正常.這機型是否為省水型......

楼主:
不清楚,怎麼辨認呢?

网友:
常見的是東芝跟夏普的洗衣機會做成那樣..內桶跟軸心連接.排水就靠底部那4個孔..一發生漏水..頭就很大了..聽過廠商報過價.忘了是東芝還是夏普.一個外桶1000塊

网友:
剛好遇到這個問題...測試看看...感謝嘿~!!:)

网友:
謝謝...測試看看...感謝嘿

网友(2010-05-13):
我的東芝洗衣機
998s型的有點滲水現象
是不是也是這個問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