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數位相框按鍵壓無反應

楼主(2009-12-10):
請教各位,數位相框本來顯示好好的,結果我最新開機後,他停留在一開機menu的畫面,就不動也不動,壓任何按鍵,都沒有反應,

我該如何debug,請各位幫幫忙指點一下,應從何下手,謝謝!

网友:
工廠模式鎖住了.找找說明書看看有沒有解開之法.或看您是那個廠牌.機型問生產公司.

网友:
可以拆開看看,按鍵有無問題!

网友:
一開機menu的畫面,就不動也不動,壓任何按鍵,都沒有反應,按鍵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