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CRT電視電源無法關閉

楼主(2009-12-11):
品牌:TECO東元映像管電視
機型:TC2042CU
故障問題:壓電視電源鈕後電視電源無法關閉,有時壓下去之後有影像沒有聲音,再壓一次電源鈕後就恢復正常,可是無法把電源切斷。
         之前有爬過文說是電視的啟動繼電器問題,可我怎找都找不到繼電器,還是是使用場效電晶體呢!?可請各位家電達人幫我解
         答一下疑惑呢!?卸卸!還有請問在調諧器旁用鐵片圍起來的方框內有三個可調旋鈕,它們分別有什麼作用呢!?
主機板圖↓

楼主:
沒貼上,再貼一次!!

楼主:
 怎麼沒辦法貼很多張呢!?昏倒~

网友:
一般是電路板上有1顆T9的繼電器故障(大多是藍色的),樓主您的電路板上沒看到,請問有沒拍到的部分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還有一塊小電路板,但那是CRT座的,上面只有RGB三原色的晶體跟半可調電阻和一些電容電阻而已。那塊大電路板上有找到代號T601跟TH701,但那都不像是繼電器,ㄜ~~~~好苦惱唷!!!但還是感謝大大您的回答!!感恩捏~~~

网友:
這個電路板不是用繼電器,是用晶体控制主電源輸出

网友:
借用S大的圖片,普騰的電視有出現樓主您這樣症狀往往是紅圈內繼電器故障

如果不是用繼電器,可以量一下Q602或Q704有沒有擊穿(Q704可能性會比較高)

至於功率開關晶體的控制,可以參考W大發表過的微波爐修理紀錄,Q702,Q703有沒有正常工作

感謝S大的圖片

感謝S大的圖片

紅圈內電晶體量量看

紅圈內電晶體量量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哇!!!太感動了,終於有人回我了!!!
嗯!好的!我明天再測量看看,因為有點晚了,明天還要上班,明晚再回報進度!!!
感謝changold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報告changold大!!Q602.Q704.Q702.Q703全都解焊下來測量過了,全都正常ㄝ!!!
把它們又焊回去後,裝機測試!!!!!還是一樣~~~~昏倒!!! 睡覺了!

网友:
有把空焊都補過了嗎???

另外~~~按鍵有處理過了嗎???

网友:
http://tw.myblog.yahoo.com/panas ... 3&l=f&fid=8

基本上維修方向跟這個網頁上說的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報告!!!電源開關更換過了,焊點也全部處理過了,也有用放大鏡下去檢查,並沒有脫焊的情形!!

楼主:
但我的電路板就是沒有繼電器,但看完這篇網頁有點心得了,再來好好研究,感謝changold大這麼熱心幫助~~~~

网友:
應該是繼電器的問題

网友:
看你這摸可憐....我剛剛問過老師傅了....
在變壓器的2次.....有2顆電晶體掛了..
另外10UF跟220UF的電容依樣掛點了....
電晶體一個編號是B另依各是D的....
已經給你明牌了..中大獎要分享阿~~~~~

网友:
IC101第31腳,Q705,Q706,Q707控制主電源輸出,Q707和Q705這2顆電晶體故障機率很高

网友:
ㄟ~~~~已經有人把那2顆電晶體的位置說出來了.....
想說只要給他慢慢找的說......直接說出來就沒意義了.....

楼主:
只有感動而已~~台灣郎太有人情味了!!

報告各位大大!!答案真的在Q707這顆晶體,測量CE腳位已經短路擊穿了,我真是太感動啦~~~~~~~~~有你們真好!!
找到問題後馬上飛奔去電子材料行,他們說Q707(B1085A)和Q705(C2553)這兩顆晶體是一對的,但他們沒有供應,所以拿了D1138和B861代用,裝上機後測試,按下電源鍵!!!登登登~~~~電視關閉了!YA~~~辛苦了一個禮拜多的晚上!!!終於有結果了~~真的太太太感謝你們了Orz...
請教shunxing大一下,晶體被擊穿不是限流電阻的問題嗎???怎麼會是電容要更換呢!?電容沒更換的話晶體會再燒掉嗎?你說的10uf跟220uf的電容我在晶體附近找不到! ~"~
還有現在又有個問題出現了,第四台收不到 =  ="有爬過文說是AFT(自動頻率控制)中周不良,有調整過也無效,明天再來去買來換換看~~有問題再請教各位大大了!!!

楼主:
怎每次都只可以貼一張而已!!

楼主:
出外靠朋友!!

來到這個網站真讓我太多感動了!!雖然和來自各地的你們不認識,也沒有任何利益關係,但大家還是這麼熱枕的幫助我,這種感覺真是... 很謝謝各位大大無私的幫助!!!我自己是在修車的!!目前在雲林的Volkswagen福斯汽車經銷商上班,學車至今也有七八年了,不敢說自己有多強!畢竟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大家往後如果自己的愛車有任何問題也可以問問我!小弟必當盡力幫助!!

网友:
就在你換電晶體旁邊的那2顆電容..一大一小...
沒想到你真有勇氣...居然去動到中周.....
那一動到可沒完沒了 了......

貼圖問題...如果你使用的是IE7與IE8...去打屁閒聊區翻舊文...
裡面有教你怎摸解決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好的!我找找~~~可你沒回覆我換電容的用意,我電容沒換掉ㄝ!只換了晶體電視就好了!!
沒動也沒辦法阿!不去嘗試看看怎會好呢!?這台是我家的電視所以黑黑!修壞了也沒關係!它是我的白老鼠~~~

网友:
你有電容表的話~~~~去測量一下就知道了.....
若不想短時間內再出現同樣的狀況~~~~最好是換掉~~~~
中周....是電視機最麻煩的一各系統....
這個要是沒調好...第4台在看會很吃力....
問題也會超多的.....
就算買新的回來也依樣~~~
通常我都不敢去動中周....除非真的有故障....
(中周連老師傅都不敢去亂調......)

另外~~第4台找不到並不代表中周故障ㄟ.....
有可能是接收盒....敲敲打打若會出現畫面跟聲音...
代表那一個選台器接收盒也有空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哈哈!是喔!可我已經拆下來了n_068|  就算是學個教訓好了~~~
電視修壞了沒關係,在過程中有學到東西就好,因為剛好電視壞了,所以才會有那種動力想去爬文、學習,要不然叫我死背書我可沒那個耐心~~~往後還有很多需要shunxing大幫助的地方,還請多多指教了~~~~~

网友:
中周有兩個是影像用的,調跑之後我覺得可能只有老師傅才有辦法調回來, 送修吧

网友:
電源晶體(鎖在最大的散熱片上)旁的那兩顆電解電容不換的話
你新換的晶體很快還會燒掉
至於收不到第四台信號
請看你電視的CATV是否開啟
還有就是...
這一種電視的中周基本上是不會壞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請參閱首頁新朋友注意事項的第三項,這一次我幫你改,下次請你注意遵守版規再發帖。

楼主:
回复 网友G:

阿!!! 中周基本上不會壞喔!!!ㄜ~~~~~~~~哈哈!!!真的昏倒~~
可被我調亂了!!亂糟糟~~視頻、中頻、音頻都調的一蹋糊塗!!
謝謝捏!!感謝你的指點~~~

楼主:
回复 网友H:

遵命!!W大~~~下次改進!!

网友:
PIF.AFT.SIF都可以調回來的
PIF跟AFT兩個要互相配合調整
一次調一點點
有點耐心慢慢調
祝你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I:

恩!多謝指導!我會成功的!!"希望拉"呵!

网友:
先調PIF至有影像清楚再調AFT.調AFT時要邊選台邊調AFT.調整至選台時影像不飄移即可.再調SIF.調整至最大聲清楚即可.要有耐心返負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