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ozo LM727 17吋開機兩三秒後變黑屏(回報進度)(觀察中)

楼主(2009-12-11):
各位高手好~小弟的MOZO 17吋液晶顯示器,最近發現螢幕開機後三秒左右畫面從正常變黑,關機又開也是一樣正常三秒後又變黑屏(此時電源指示燈是綠色的),但是有時候隔天螢幕一開機就正常,我重複開關電源N次還是一樣正常都不會出現有三秒就變黑屏的情形。可能好個幾天,某天開機它又出現三秒變黑屏的情況。小弟我爬過文,得知這問題八九不離十跟高壓板有關係。小弟不才電子科出身,但是對於修螢幕還是有很大的進步空間,我曾經試著把螢幕拆開檢視過高壓板,發現有三顆電容其貌不揚於是我就把他換掉(如上圖紅色圈起來的地方),當下很興奮以為問題解決了,沒想到@@!,跟沒有換過電容前的情況一模一樣,問題依然存在,黑屏的問題時好時壞。天啊怎麼會這樣!!
1.請問換上的電容有限定一定要低漏電的嗎?
2.高壓板上原先是用低漏電的電容對嗎?還是一般的就可以了?
3.如果說用一般的電容就可以的話,那肯定是還有地方有問題,麻煩各位前輩賜教謝謝~

補:剛換完電容後的某一天還是有出現兩三秒後又變黑屏的現象,但是隔天一開又正常的用了一天~~最近這幾天用是沒問題,我沒有再去修理過它阿~怎麼會這樣?只是真的不知道哪天它又突然發作,真不知道要不要再拆開來修理~不知道現在到底是好的還是壞的~~~~ORZ

最新進度回報,某天我心血來潮,把各位大大說的電容及電晶體都換掉了,除了最大顆的那個以及電晶體旁邊的藍色朔膠電容沒換之外其餘的有嫌疑的都換掉嚕,目前測試兩天了還沒出現問題!!總之先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肛溫拉~~~如果後續又有三秒黑屏的狀態~我會檢查大大說的變壓器、壓升圈那個部份,老實說我還真不知道那個變壓器、壓升圈一次側在哪,腳位要看哪個部份@@!有問題在檢查那邊嚕!!

网友:
高壓線圈 旁邊兩顆藍色電容 再換看看
另外藍色電容 上下兩顆電晶體 也量看看有沒有問題

网友A:
建議把變壓器及藍色電容補強焊錫, 右下角電容確定容量正常, 另外未凸的電容也順便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把變壓器及藍色電容補強焊錫, 右下角電容確定容量正常, 另外未凸的電容也順便換.

請問電容用一般的就好還是要特地去找低漏電的~因為我住中壢~中壢車站那附近的電子材料行都是賣一般的,我指的所謂的一般就是那種黑皮白字的電解電容,高壓板上用的卻不是,請問用一般的取代就可以嗎?

网友:
剛好修過,電容換一般的就嚇嚇叫了
1.先確認有無12v和5v
2.有12v就往高壓板方向查
3.沒有12v就往電源部分查

楼主:
好煩喔~~今天下班回家開機它又好好的~重複開關了好幾次~它也一樣正常~沒有黑屏~請問各位高手你們會怎麼處理~真不知道是要從哪下手~也不知道是不是明天又有問題,時好時壞~怎麼會這樣?

网友:
補電路圖
大致上一樣,只差有些零組件型號不一樣而已

网友:
Mozo LM727 17吋 開機兩三秒後變黑屏

昨天也修一台Mozo類似的情形,經量電壓都正常,結果也是亮一下就黑掉了,就在找不到問題時,突然看到有假焊,補焊後正常點燈,所以樓主可以參考一下,把焊點都補焊一下,說不定可以解決問題。

网友:
這款假焊好發於昇壓線圈的一次側,如chuckfish所言,補焊可正常!

楼主:
最新進度回報,某天我心血來潮,把各位大大說的電容及電晶體都換掉了,除了最大顆的那個以及電晶體旁邊的藍色朔膠電容沒換之外其餘的有嫌疑的都換掉嚕,目前測試兩天了還沒出現問題!!總之先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肛溫拉~~~如果後續又有三秒黑屏的狀態~我會檢查大大說的變壓器、壓升圈那個部份,老實說我還真不知道那個變壓器、壓升圈一次側在哪,腳位要看哪個部份@@!有問題在檢查那邊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