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IZER 450PS不知修好了嗎?

楼主(2009-12-11):
KAIZER 450PS
我的狀況是
有+5VSB,只接主機板開機正常
加WD 320G HD風扇轉一下就停,無法開機,就是load重就不行
若開機後用一陣就會自動關機

我已換電容,但發現SG6510旁電阻中間黑黑
是否有關?是否有人能告訴我阻值?

詳見#12
不知修好了嗎?

楼主:
47歐姆............
謝謝tagk大大

換了100歐姆(可能只是保護用電阻)沒用
請問有沒有建議與檢查方向?

网友:
+12V--->D30-->發黑R65電阻47歐姆-->SG6510第7腳<---+5VSB
延線檢查
檢查+12V、+5VSB電壓
再不行換SG6510

修不好是運氣、修的好是努力
不懂電子僅供參考

楼主:
查過特簫基沒問題,真麻煩
我用舊主機板amd 754可開機
只接一顆 40g hitachi就不能開機(大4pin)

不知如何處理?

楼主:
SG6510==tpS 3510==LP7810
請問那裡可買到?
換了好的LP-7810狀況也一樣

可能是7500C部份了,要如何檢查?

楼主:
突發奇想?

為何無法有load
我將兩個2sc2625互換位置後重焊上
奇怪  +5VSB 沒了(J5027-R,原來好的),完全沒動作
有人能告訴我為什麼?
2sc2625如何判別好壞?

我真是白痴 保險管鬆了害我查好久
又換了2sc2625,白忙又回原點

网友:
用二極體檔,如圖導通

网友:
[求助]GV 正嵐300W Power 維修!(內附電路圖)
http://bbs.pigoo.com/thread-16537-1-1.html

建議你參考這篇~ 感覺上電路設計是一樣的, 說不定連電阻值跟線路都相同, 只不過 IC 不同! 試著對看看吧!

楼主:
謝謝tagk大大
謝謝HappyMaChi大大
GV 正嵐300W Power 電路圖努力研究中

楼主:
我的power中   只找到+5VSB過壓保護:
有一顆 TO-92包裝, 編號為xx431(xx為廠商代號)
第一腳所連接電阻(一顆連接5V輸出, 一顆接地,第三腳有連接一顆4pin 或 6pin的IC 屬名xx817或xx4N35, ), 色環不清楚
請問第一腳電阻?
是否有其它過壓/短路保護?(除TPS3510外)
只要接上 用大4pin 硬碟 40g/860g/80g ide(hitachi IBM) -- 160g sata (WD)都會起保護
現在只發現TPS3510的第一腳PGI 接地電阻 2.3K(GV)變1k(my power)及10K(GV)15k(my power)

參考其它power
PGI 不接任何地方(用8pin ic soket,把第一支腳不插),會動作
研究中,不之影響如何?

楼主:
謝謝tagk 與 HappyMaChi 大大
PGI 不接任何地方,會動作
power good input 顯然是某種保護的輸入,但影響太大把它切了
硬碟正常了
就不知原因與影響如何?

网友:
Power Good Input 故名思意的就是電源內部電源正常與否的確認動作!

故你只要追查這條線的線路, 並測量這點以上的線路電壓值, 就可以來分稀動作的電壓是否符合正確應該有的電壓值!

不要怕查線麻煩, 真正開始追查線路與測量, 才能對這塊板子的電路工作原理, 更加瞭解, 也才能正確的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