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1 記憶體偵測不到

楼主(2009-12-11):
小弟有支DDR1記憶體插上主機板後供電無畫面, 用好的記憶體帶也偵測不到(確定主機板可帶壞的記憶體), 會是SPD損壞嗎?若是SPD壞掉, 那修SPD的方向是如何?感謝各位大大先

网友:
看不太懂你的描述,大概我國文太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a471大抱歉, 我不會用英文寫

用別的方式再描述一遍...
小弟有一台確定好的電腦, 但拆下記憶體(稱之為A記憶體)插上待測記憶體(稱之為B記憶體)後卻無post畫面出現, 用A記憶體+B記憶體有post畫面但只顯示A記憶體的容量, 那B記憶體會是SPD損壞嗎?若是SPD壞掉, 那修SPD的方向是如何?感謝各位大大先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雖然我不曾修過記憶體,終身保還修什麼?但至少我懂應該先用軟體檢測

一下記憶體顆粒後,查電路,最後在查spd芯片,這些觀念有那麼難懂嗎?

spd芯片可以看成主機板bios 芯片,假設spd 芯片有問題,是不是應該要有

ic燒錄器才能知道,你覺得呢?還是你有更好的儀器可以測或想法?

有時相容性也是一個問題..

网友:
spd一般用燒入器重寫(有不拆spd接頭直接插spd燒入),可先測排阻正常,在使用RST檢測顆粒

楼主:
回复 网友C:

p大果然是熱心! 給小弟回文了@@, 感謝先.
為慎重起見, 小弟一一回答p大的指教
1.小弟的ddr1 ram是早期256mb 而己, 無終身保 , 所以無法送給廠商處理
2.pc 偵測不到待測記憶體無法用RST軟體測試(by the way, RST真是好軟體, 有想要玩修(完修)記憶體的朋友可以去下載試試, 至於下載點請多爬爬舊文)
3.spd類似m/b 的bios的說法小弟爬舊文時有看到, 至於檢測工具是 http://www.unigen.com.tw/news_detail.aspx?PageIndex=1&sn=18 這一類的嗎?
4.相容性的問題小弟只會用交叉測試法. 待測記憶體換過四台電腦測都是無post畫面. 此四台電腦用好的記憶體+待測記憶體開機時, 有兩台只顯示好的記憶體容量, 有兩台連post畫面都沒, 原因不明, 對此有研究的大大能解惑者謝先.

楼主:
回复 网友D:

spd重寫, 想必是需要程式碼和硬體, 硬體是像 http://www.unigen.com.tw/news_detail.aspx?PageIndex=1&sn=18 這種的?還是一般IC燒錄器(燒bios那種)就可以? 那程式碼來源要去哪找, 能提供個方向嗎?

网友:
回复 网友E:

既然有爬文過,有一篇你參考看看再來決定要不要修..

http://www.biosrepair.com/pic/pic98.htm

除了要有兩隻以上相同的記憶體,還要有一台可支援的萬用ic燒錄器..

你po的那台我沒見過,一般人也不會去買專業燒錄器,大都買萬用ic燒錄器,

早期ddr也有終身保,有一些雜牌記憶體在一些偷加壓的主板上會無法使用,

論壇上也有案例,你可以參考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F:

果然是p大, 佩服佩服, 參考文章真是有用, 其中一句話"当主板从内存条中不能检测到SPD信息时,它就只能提供一个较为保守的配置。"有意思, 看來找個時間把spd拆掉看能不能偵測的到...嘿嘿, 因為要找到兩隻以上相同的記憶體實在是有點難度.

參考文章中最後那個"转接座"的pin腳是如何對應的呢?有點看不太出來說

网友:
一般萬用燒入器就可燒(要燒多種ic要買好的才能支援多種ic),一般修這個都會讀好的備份到電腦,沒同廠牌找容量顆粒讀取一樣的應該可以,你太遠了不然燒這個配備我有.但我用8腳轉接座,沒做圖那種接頭
RST軟體測試好像只能測1g以下ddr2 ddr3無法測

楼主:
回复 网友G:

感謝q大的佛心, 萬用IC燒錄器也是小弟的必買工具名單之一, 下次買來玩時有問題再請教. 那...ddr2, ddr3測試軟體可否提供載點或如何google呢?:)

网友:
回复 网友H:

轉接出SPD的信號線,在記憶體的金手指,有幾條接點是SPD的信號線。
大大您說的那張轉接燒錄,那些轉接座可以自己做,圖中金手指那邊可以拆不要的記憶體插槽裁切來使用,轉DIP的那邊,則需要自己裁萬用板、焊排針(電子材料行皆有賣)來製作。

网友:
轉DIP燒錄器那邊,一般貼片8pin轉DIP有分轉接座跟簡單的轉接板,用轉接板做就可以 ,這很便宜有現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希望你能看懂.....祝好運.

网友:
RST軟體測試  不能測 DDR2的記憶體 ~會出現錯誤~~~..QQ
目前我也找不到 可以測DDR2的軟體~QQ

967.7 KB, 下載次數: 112

楼主:
回复 网友I:

很努力的消化中...

省事點就是像以下這樣, 就可以用萬用IC燒錄器和隨機附上的軟體讀寫及測試SPD了

複雜點就做個轉接座, 方便以後讀寫測試SPD, 材料也都不難找, 還能廢插座利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J:

感謝chinaabc大大的diy分享, 而且又是我最喜歡的圖片式文章. 新手小弟我想學著製作, 可是看不出如何對應插座的pin腳 , 尤其ddr1那個轉接座已用熱熔膠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chinaabc大大的diy分享, 而且又是我最喜歡的圖片式文章. 新手小弟我想學著製作, 可是看不出如何對應插座的pin腳 , 尤其ddr1那個轉接座已用熱熔膠固定. ...

要自己鑽孔因為市面上的版 沒有合適的腳位..
兩個版子都一樣作法
我目前完成 SD-RAM DDR-1 DDR-2 三種 @@

网友:
回复 网友K:

這麼猛!大大您已經先做完了!小弟汗顏!
光鑽那些洞......會抓狂!大大您可以將這個的製作過程PO出教學文,應該會很精彩!...........在暗暗流口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L:

弄一下 製作草圖與測試圖連結
這次在弄 SD-RAM 當做示範 由左至右看
包含燒錄測試完成 @.@

网友:
酷....最近在研究製具....這個製具看起來好猛XD

話說修記憶體需要很多製具聽朋友說的。

看來燒錄器真的值得去投資ㄧ台好一點的。

玩維修 真的很常用到這東西。

樓上的很精采,一飽眼福.

网友:
chinaabc大~~~真強
這樣要花不少時間去做吧...

如果是我......因該會把主機板....包含記憶體插槽整個剪下來吧(廢板太多了)
這樣還比較好固定.....有控在做幾個來玩

网友M:
謝謝 C大 詳細的解說 跟照片 ~ 感恩 ~
你的頭像那台 是 蝦米?
還有問一下 DDR 跟 DDR2 讀 SDP的線路要接哪 ~接點 ~...?

网友:
引用 网友M:
謝謝 C大 詳細的解說 跟照片 ~ 感恩 ~
你的頭像那台 是 蝦米?
還有問一下 DDR 跟 DDR2 讀 SDP的線路要接哪 ~接點 ~...?

頭像=可愛型的 萬用測試機
接點用電錶迴路測一下可以 @.@

网友:
是自己 DIY 在測主機板的 簡單 架子 哪種阿 ~.

网友(2010-02-11):
有時間真的也要來做一種這樣的治具. 否則電源供應器線太多了. 隨便放著. 倒了碰到主機板那就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