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K8NS 之問題

楼主(2009-12-12):
開機後顯示 FF50 請問我該檢查哪邊較好謝謝

网友:
大大您好,您盡量將問題描述清楚一些,譬如您有沒有交叉測試過顯卡之類的。
這邊我會建議大大您換顯卡測看看,再不行換清一下AGP插槽。
如果問題仍然存在,那就要開始查電路了。

网友:
是開機就檔FF50 還是跳多下才檔FF50
如果是前面, 則CPU未工件, 可查P C R

网友:
還可用示波器打AD 波形

楼主:
謝謝各位寶貴建議!一開始會跑coc1~~跑到最後就是FF50  顯示卡拔掉也是一樣  FF5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掉顯卡也是跑同樣的code,顯然的,顯卡有可能是壞掉的。顯卡的散熱片有溫度嗎?(如果沒溫度,除了顯卡本身電源部分有故障,那麼就是主機板上的電力沒有送到顯卡上)
要先確定其他零組件是好的,這樣才能夠方便的抓問題喔!

网友:
顯卡有可能是壞掉的
或者BIOS有問題, 有編程器重新刷下BIOS看

网友:
一開始會跑co,c1......!!停在50.....
單橋nf3 chip 脫焊囉..

楼主:
感謝p大我在去買一下助焊劑再用熱風槍用看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