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PE100-G 開機很奇怪

楼主(2009-12-12):
我有一片GA-8IPE100-G主機板,裸測觸發POW時,按一下啟動一下馬上又停,很奇怪的是,若是連續觸發好幾次就可開機,但運轉不到3分鐘就無螢幕顯示了,發現電容有四顆鼓包,換上後,狀況一樣。運轉時有摸到一顆APM3054N管很燙,不知是否有關,請各位先進不吝指教,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由您筆述狀況,先將開機排針清一下,有可能是氧化,剛開始開機有畫面嗎?
有上除錯卡的話,可以看看燈號是怎樣的狀況。
MOS發高燒,有可能是本身損毀或是負載異常引起的。
可以的話,也嘗試換power試看看。

网友:
摸南橋是否發燙, 如是量1,5V電壓是否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