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鈺核電廠B350,這樣算修好嗎?

楼主(2009-12-12):
這顆故障POWER是幫人換下的,狀況是一通電風扇開始運轉,但接上板子確不開機(確定板子是好的).
看過WISH 大大有篇文章,拿到POWER,先測5VSB,有5V修低壓,沒5V修高壓.

拆開後,很明顯看到兩顆10V 1000 UF 電容爆開,積納二極體燒毀

這是換好零件的圖,拆下零件的圖忘了拍,因為是新手,很多該拍的會忘記拍
另外旁邊SB540單向導通二極體,有拆下測量過,確定是好的,再焊接回去
換好零件後,其實我並不確定這樣是否可以,就這樣  "驚驚,"殘殘"給它上電.
但是有先戴護目鏡,及耳罩,很怕會爆炸.
還好沒什事發生,但用電表量12V,確出現
哇,不是應該接近12V嗎?怎會差那麼多.
就這樣遲疑了一下,心裡想:失敗不也是一種經驗,(但是要知道為什麼失敗),所以求教各位大大
就拿張二手的主機板,來電一下,結果電表跑這樣
請教各位大大,這樣算修好嗎?如果不是下一步該如何做

网友:
可以的話再查查輸出部份的線路....
負載後的12V來到12.67V是有一點高....
雖是勉強可以接受....
這樣對主機板上元件的壽命恐怕不是一件好事....

楼主:
板大你好:不好意思,貼錯板面.
謝謝你的說明,目前已把power恢復原狀,有時間再拆開,依照你的意見做檢查.
目前專心於在論壇上所搜集的資料了解與吸收.所以後續動作無法立即回報.
有新的狀況再拿上來,請教板大,及各位先進.:) thanks

网友A:
coolerMaster 有遇過 黃黑線達 13.2v...負載後降到  12.4v~12.5v...朋友用起來也沒啥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olerMaster 有遇過 黃黑線達 13.2v...負載後降到  12.4v~12.5v...朋友用起來也沒啥問題.....!!

負載後的電壓才是準的....
而且您的在12.4~12.5之間....也沒有問題....
至少在5%以內....
但樓主的在12.67....已經大於5%....但卻也還在邊緣....
所以我認為是可接受....
但可以再查查線路....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說明,今天中午趁農忙空檔,再把這顆power拆下檢試一下,把基納二極體右邊兩顆電阻及上方一顆電阻拆下,想換上新電阻
但拆下電阻色環已燒黑,無從辨識其阻值與w數.有那位大大能告知上述電阻規格,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C:

ieanshey大大,感謝你的提供資訊,在下真的太不用功,居然會忘了曾看過此篇文章.
                            不過好像在下標注1號電阻,在那篇圖文裡,並無法得知,
                            在下會到大大提供的連結,發文請教樓主.謝謝

网友:
你可以用電錶量一下看看,電阻值還說不定能量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