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920N 畫面顯示一半

楼主(2009-12-12):
不好意思又來請教各位拉..
機型..三星920N 19吋液晶螢幕.
故障情形..原本是顯示正常.但是熱機一段時間後.畫面只顯示一半.
以後也都只顯示一半了.
爬文後發現可能是軟排線不良或是面板掛掉.
於是我將這個排線先拆下.面板背光全板顯示.不是只有顯示一半.
那可能面板沒壞.只是信號顯示出問題..
於是我就輕壓這些排線.
到後面這裡.畫面另一半有出現顯示了.但是不完整.
想說一定是這一處排線接觸不良..
問題是..這排線好像是用黏貼的.不知到各位前被是如何處理這種問題.
希望能教我處理.不勝感激...

网友:
這是彩晶的面板這一批都有問題你的面板掛ㄌ

這是彩晶的面板這一批都有問題你的面板掛ㄌ
我手上也有5.6片情形一樣大同小異
三星真的很爛原裝進口用原廠面板都水土不服掛MCU
台灣生產都用彩晶都壞面板

楼主:
感謝playart大大的回覆.
但是我輕壓下圖的紅圈位置.結果畫面大致可以正常.
所以我想應該是接觸不良的問題.只是他好像是用黏貼的.我怕撕壞他.
可以有處理的辦法嗎?

网友:
驅動IC故障等於面板故障也是無解

驅動IC故障等於面板故障也是無解
聽專門回收液晶面版的人說在大陸是用幾十萬的壓合機處跟亮線處理的方式一樣先用機器判斷
哪一顆驅動IC故障再用壓合機這是驅動IC跟面板之間故障或鬆脫引起
我曾聽說在大陸有人用吹風機來吹可以修復但我不敢試因為如果幾百塊的吹風機可以用
誰會去買幾十萬的壓合機你說是八

网友:
補充一下

我是自己回收液晶壞的再拿出去賣我一個月大概收50幾台所以廢料很多主機版也很多幾百片
所以有住在高雄的人有興趣想要修主機版練功夫可以找我拿液晶燈管中古的可以送不過要自己拆缺什零件問我有的話不用錢送你謝謝

楼主:
謝謝playart大大的回覆..
您是說我標示紅圈的排線部份.適用壓合機壓合的是嗎?
那如果撕開他就毀了是嗎?
因為不了解所以發問..

网友:
是的

你紅線標出來的位置一邊是T-COM又稱邏輯版一邊是連結面版上的驅動IC如果是T-COM負責處理A/D版信號IC故障還有辦法修目前我沒聽過有那一位高手可以用人力修復驅動IC跟軟排之間的故障應該是有專回收後至工廠用壓合機處裏而且一次都處理整批幾千片你看網路上有修亮線也是一條一條算一條大概1000如驅動IC分上邊跟側邊一個負責水平一個負責垂直 如果是側邊焊工好的人無軟排設計應該修的好上邊還是無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1.那個膠叫ACF千萬不可撕開,撕開面板就毀了。
ACF( Anisotropic Conductive Film ) 異方性導電膠
概述:
異方性導電膜( Anisotropic Conductive Film, ACF)是以高品質的樹脂及導電粒子合成而成,主要用於連接二種不同基材和線路,這兩種不同基材的連接需要互相導通, 而ACF具有上下(Z軸)電氣導通,左右平面(X,Y軸)絕緣的特性,並且有優良的防濕、接著、導電及絕緣功用, 是應用於連接二種不同基材和線路的良好選擇.
應用:
- ACF for LCD FOG ( Film on Glass )
- ACF for LCD FOB ( Film on Board )
- ACF for LCD COG ( Chip on Glass )
2.你說加壓可改善,可以剪一段厚的雙面膠或橡膠等等加壓,再蓋上T-CON外蓋鎖緊即可。

楼主:
感謝wet再度幫忙..
我用雙面膠加泡棉墊高.蓋上鐵蓋.已經可以正常顯示.
雖然有一塊底色偏棗紅.但是要在全黑時後才能發現的出來.
這樣已經夠好了..試機中..希望不要在變成   黑白郎君  了..

网友:
那軟排線~~~上的導電粒子~~~已經~~脫離~~~
最好是~~~~一種電烙鐵~~改裝的~   頭~~
下去貼合~~~
記的時間不能太久~~~約7秒即可~~~
要稍加施點壓力~~~
讓軟排線導電粒子壓破.....才可以導電~~~

网友:
回复 网友B:

PLAY 大大 能跟你購買幾台19吋的壞掉 面板無破裂的回來研究 維修提升自己的經驗嗎我人住台南@@可以下去高雄取件^^~感謝喔
_

网友:
19吋比較少收到

19吋比較少收到而且很搶手我修好大概不用2天就賣掉15比較多不過沒什摸價值我已經沒再收不過我還剩幾台你可以拿去修修好ㄌ一人一半
這是我的小店星期六日我都在有空來坐坐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509402731

网友:
賣的這摸便宜(我還在賣2800元...還是有人買)...難怪一下子就賣掉了........
尤其是19吋的4比3...那新的一台還很貴耶.....
最主要是4:3的19吋比16:10的19吋來的大台阿....
最主要差別在高度.....那種畫面看起來就差很多耶
現在的16:10要有4:3 19吋的高度要買24吋的16:10螢幕才有....
這也就是為何19吋4:3的螢幕會這麼搶手了

說真的~~19吋的4:3太難收了....
過年快到了...到時候17吋的16:10會出現一堆...
這種螢幕比17吋4:3還更沒價值...太小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