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不知名的LCD螢幕故障..

楼主(2009-12-13):
請教各位大大..小弟的同事拿了一台15吋的螢幕本來要丟掉.被小弟要來修看看..目前已知燈管及高壓板可能有問題..已先把他拿掉先不處理..小弟送電後.發現一個電阻式的保險絲已開路..暫時先用銅絲短路..想說可能是高壓板和燈管造成的..不理他..可是送電後..指示燈本來是亮黃燈..大概3秒後就亮紅燈了..前一晚本來還看的到畫面..只是沒背光..今天早上想說把燈管拆下來看看..結果現在畫面都看不到了 ..請各位大大給小弟意見.看是那裡有問題.

网友:
大大您好,AD板的各種工作電壓有沒有正確出現嗎?VGA的信號線要接好,原本保險絲會燒掉,表示有重大問題,要先排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電壓有正確輸出..保險絲短路之後本來還有看到畫面..是後來才沒有的..請問vga的信號怎麼判斷有無接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它上右上角con2那裡就是vga的插座..另一頭就是接電腦...那麼有定義腳你知道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要知道VGA的D型接頭的定義,那麼查線一下就可以知道con2的每一支腳的接腳定義囉,也有可能是con2鬆脫。但如果問題仍然存在,那有必要查AD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是它昨天晚上有訊號有亮綠燈..是今天早上拆燈管之後.剛送電亮綠燈..3秒後才變紅燈...查ad板....能否給個意見要從那查...電源是沒有問題...已查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從大大您描述的狀況,拆燈管不太可能會造成這個問題,也有可能是面板連到AD板的排線沒接好,不過還是查一下VGA有沒有信號進來,查一下R、G、B三條有沒有大約0.7訊號電壓!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只有0.28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F:

電壓偏低,我的量測出來有0.7左右。
看看AD板連接VGA的部分的限流電阻有沒有阻值變大、電感開路或是電容漏電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G:

電容漏電要如何測...用電容表嗎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像都沒有用....會不會是我用電腦的電源有關...12v只有10.8v左右..

网友:
當您不明白時,我想應該可以照個像,指出如何量測或連接,應該會有不少人願意幫忙

本來想幫忙出意見,可是實在不知道要怎樣回比較好......

樓主你要不要先把B/L修好,再把連接的排線、軟排等等檢一下遍,畢竟換過保險絲有開起來過。

順便檢查一下變壓器有無異常(如果是外接變壓器的話),VGA線要記得插,不然螢幕會變成待機模式。

另外如果你電腦的電源供應器12V只剩下10.8V的話,應該會當機連連甚至開不了機才對,最好也檢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