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G HITACHI SMART 檔BIOS (處理好囉)

楼主(2009-12-13):
一顆 HD 有些板子有 SMART的功能 開機會檔 出現
SMART CAPABLE BUT STATUS BAD
用MHDD 掃 被鎖 輸入86 也沒辦法進去
不知道有沒有辦法解...
用HITACHI 低階 顯示 SMART BAD ..
此顆HD 使用都正常 ~但是 有些板子 有 自動偵測HD的 會\BIOS擋住 叫你備份資料
按F1 就可以 OK的進去 有些板子 沒那功能 開機不會報 直接進入XP
有人遇過  嗎? 如何解~ 看對岸 ~有遇過但是沒有 具體解法~

硬盤出現故障前會有以下幾種表現:

1.出現S.M.A.R.T故障提示。這是硬盤廠家本身內置在硬盤裡的自動檢測功能

在起作用,出現這種提示說明您的硬盤有潛在的物理故障,很快就會出現不定期

地不能正常運行的情況

网友:
沒遇過這種情形,給您一個網址,試試看吧!
有結果要記得回來報告喔...

http://forum.51stor.net/read-htm-tid-31.html

楼主:
QQ 用好囉 ~用IBM /HICHTH 的低階成市   低皆一次 ~ SMART 出現GOOD
拿到 會出現 檔BIOS 的 主機板 就不會擋住囉 ~QQ
MHDD 低格 無效  通用的低階也無效...
可以格式化 顯示沒有壞軌 ~FDISK 也顯示OK

只能用原廠的 低階..
MHDD會出現鎖 是 版本問體 換了舊板可以進入 掃描跟低格

總結: 可能是SMART 會偵測你的HD 有問體 開機會 POST 出現警告 按F1 可以繼續使用
       有些主機板 不會出現這樣的訊息. BIOS選取 出現任何錯誤 忽略不出現訊息還是出現
       用 很多種低階格式化  都沒有用 ~最後使用原廠的低階 ~跑囉大概6小時 OK 出現SMART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