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何謂工廠模式?

楼主(2009-12-13):
我的液晶電視,有電源但按鍵壓都不動作,是不是進入工廠模式,如何復原?廠牌HANNSG.S型號DT261M
從電源板用touch方式可看到面板亮藍屏。

网友:
工廠模式你可以想像成進階設定。

你可以用電表量看看按鍵是不是壞了...

我的螢幕開機是亮紫屏,不過它是好的n_012|

楼主:
按鍵好的有5v的電壓

网友:
要不要傳圖來看看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案件有電壓 當你案的時候電押要會跳動才正常

有電源 無畫面無法開機 你可以檢查 高壓板上電阻保險絲 事不是稍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