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ic種類?

楼主(2009-12-13):
Power ic種類?
有哪些?
LDO算power ic一種?
我現在是大學生
老師沒給什麼資料
網路上也查不太到
有能給點意見嗎

我目前走類比ic設計
老師說叫我設計power ic
有哪些power ic 可以改良改善?

网友:
Power ic種類?有哪些?....很可怕的問題,可以參考下面網址左邊框框的產品分類.
http://focus.ti.com/analog/docs/ ... 4&contentType=4
LDO算power ic一種.

設計改良power ic的問題可能要讀本科或相關科系的大大才有辦法回答了n_005|

网友:
恐怕連讀本科系的也無法回答你了.........
現在的power ic多到數不完了....
而且要設計power ic需要有強大的電子學基礎理論......
與實際電路應用.......

但如果只是要設計單純的power ic.....
直接去抓IC的Datasheet就可以參考製作方式了.....
有的還有詳細電路圖....在從中改成自己要的電路即可....

网友:
設計power IC,目前比較夯的應該就是節能了,電源管理IC對電路的電源控制、轉換效率都是非常熱門的課題,不外乎省電、節能,小弟我高職雖然也是讀電子,現在讀資工,電路設計能力根本不能跟電子工程的學生相比,只稍微知道這些。
下面這個連結是目前全球電源IC的發展趨勢,大大您可以參考一下,或許有些靈感可以從那得到。http://career.zhupiter.com/forum ... %E5%8B%A2/159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