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買燒BIOS的燒錄器一問-新手發問

楼主(2009-12-13):
最近想開始學習主機板的維修 , 想弄一台燒錄BIOS的燒錄器
可是拍賣網上面的機器一大堆 不知道有何差別
我只是純粹想燒主機板的BIOS而已(如SST 49LF003A)
(以前都是用主機板開機完直接換上去燒 , 有點危險)
新手應該選擇哪款比較實用呢? 或者有自製的可能性嗎?
看了自動控制區那邊的文章 , 還是有很多的不懂
主機板那邊的文章還沒看完哩
總覺得 燒8051的機器跟燒BIOS的機器是不是不同?
因為我看到的都是分開賣的
還說了一大堆可以燒什麼燒什麼晶片 ,
但是我就是不知道燒8051的機器可不可以插上轉接器拿來燒BIOS ?
如果可以就簡單了一點
很多問題一直浮現出來 , 看來有很多功課得忙了
請各位大大有空指點一下  還需要什麼機絲頭  謝謝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9055-1-13.html
看一下 我之前問的文章~QQ

楼主:
嗯 大概懂了  我的情況
除了買燒錄器還要有FWH-LPC BIOS專用燒錄座來用
萬用型的我應該不需要 , 只要弄一台不差的來用即可
可是還有一個問題呀 燒8051的機器是否能用來燒主機板的BIOS?
配上專用燒錄座也不行嗎?好像沒看到有人這麼做?
燒錄原理不是相同嗎? 還是硬體根本不同?
請指教
剛剛用退片針拆BIOS 把外框拆崩了.......槓桿原理害死人n_025|

楼主:
找了很多網站資料 ,仔細分析了一下
發現我想的太天真囉
那些教人家DIY8051的方法只是針對這顆IC做的
就因為目的只有一個嘛 所以才能設計的如此簡單便宜
而可燒錄的IC那麼多 , 各樣參數又不一致  電壓腳位都不一樣
要光用一個方法來通吃是很困難的
因此才會設計那麼多的燒錄器來符合需求
通常越貴的表示支援到越多的IC或特殊功能 當然也就有可能包含到8051或8951
我想燒錄器貴的地方是韌體吧
所以要買的時候必須先去看其所支援的IC列表 , 是否有自己想要的IC才不會買錯
這樣想對不對 ? 請各位指教

网友:
我目前是用這台,回來可能要花點小錢把座改掉也可不改看個人保養功力.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e36115808
除了SPI不能燒以外幾乎都可以!
最近又看到一台很強大的但沒用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102813951
還可以測記憶體!! 只是看起來有點複雜XD

楼主:
沒搜尋到第一台 但是我也是打算想買第二台哩
還要弄一把熱風槍來用
至於假負載我想先不要 , 因為我想先練走線功力
密密麻麻的 , 還好有各位大大的解說
資料正在腦海里發酵中..........

楼主:
今天拿到手了 , 以前沒玩過這種東西 , 所以說明書有看沒有懂 , 但是稍微玩一下就清楚了
其實也很簡單  先查明要燒的IC並下載BIOS...將IC放上去..選定燈號..洗掉..檢查..載入新的..燒錄開始
這種東西好像都是這樣玩
這台好處是不用再買轉換座了.....可是最新的幾種沒辦法燒
不過那也沒關係 現在都保固三年了 讓原廠去弄就好 , 我們來弄過保的就行
可是我不知道記憶體插槽到底怎麼玩 , 說明書好像沒寫.......正寫信問
試燒了幾顆都蠻順利的 , 希望不要很快就壞掉了

网友:
感覺第二台不錯耶~~~~價格~~~光上面的那些座~~
買零售的加一加也不只那價格了~~~~
不過~~~支援的IC不多就是了
這台只對於一搬用戶來講已經很不錯了~~~
對於新手~~因該夠用了

不過~~~~這台唯一的缺點就是...你必須把IC放在正確的位置....
不然無法燒錄....而且也沒有自動判斷IC的好壞~~~~~

网友A(2010-04-09):
最近看上 vp-380燒錄器
不知道大家對這台燒錄器評價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看上 vp-380燒錄器
不知道大家對這台燒錄器評價如何...

一般用戶因該夠用了...但對於新一代主機板用的BIOS就不知道有無支援了.....
我用的是VP-880的...當初買...超貴的....現在也很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