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ASUS DRW-1608P2 DVD燒錄機維修實例

楼主(2009-12-13):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這樣都能修喔! s大真有你的
對了請較你一下,回收場他們收了那些東西,不是就一定做回收處理嗎?也就是說我也可以去那跟他們買嗎?隨便怎麼挑嗎?

楼主:
本來就可以去跟他們買了阿.....
只不過...價格不便宜就是了.....
要挑...單然要挑最有價值的....
不然錢花下去了~~~沒經濟效益...都白花的...

网友:
之前也有修過像這樣的狀況,托盤整個卡死,進退不得,光要把托盤整個拆出來重新定位,花了不少時間,真的很怕把卡榫給弄斷。

网友:
如果光碟機一直在進退進退的跑!!那是啥原因??

退片都會卡在裡面!!要用真給他推推!!就出來了!!是馬達還是那條黑的的橡皮筋呢?

楼主:
馬達跟皮帶都有問題
一搬都是先換皮帶...換好之後還是依樣..
就要換馬達了

网友A:
皮帶哪邊可以買到??
網拍還是電子材料行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帶哪邊可以買到??
網拍還是電子材料行都有!

我都拆舊料.....新的電子材料行就有再賣了....不過超級貴的~~~~
1條10元到20元不等.....如果是太久沒用...我都把皮帶拆下來
放個一天...讓他原本被固定成錐形變回原來的圓形...說不定就可以用了..

我都有拆廢料備存的習慣....
所以廢料多多......

网友A:
嗯嗯!!原來還有這樣的小技巧!!
改天來試看看!!

光碟機一直進退進退!!忘記打上
不是皮帶的問題!!
只要通電給他!!他就會有這症狀!!
聽說是光碟機中毒了@@ ( 沒有根據的傳言)

网友:
真是很好的經驗,改天也到回收場找找看;如果是修不出來再賣給回收場,損失一些差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原來還有這樣的小技巧!!
改天來試看看!!

光碟機一直進退進退!!忘記打上
不是皮帶的問題!!
只要通電給他!!他就會有這症狀!!
聽說是光碟機中毒了@@ ( 沒有根據的傳言) ...

一上電就一直進退...檢查托盤下方的感應開關...有可能那各開關氧化了....

网友:
恩恩!不過那台被我給支解了!!
我朋友因該還有依台一樣的
有機會給他A來試看看!!

网友(2010-02-09):
回收場 光碟機 50元 真的很貴
我買過CPU P4 2.6 一 顆 才100元

整台電腦未拆過 一台 300元
但要吃(整批) 可能是5台或是15台
上一批21台 液晶螢幕 21吋7台
19吋9台17 吋5台一台350元未買到
氣了好機天  他說下次會先告訴我
但是看見一台ACER 型號AL19開頭就先買回家
花了350元 還好可以過電 只是會有橫紋( 又花了4個電容24元)就正常使用
已經8天了(健康使用中)如果有標到大量 會上網告訴大家

网友(2010-03-16):
我上次修過...........不進不出有馬達聲
拆開一看..........齒輪碎了
沒救了

网友:
修過一次.只聽到馬達運轉.未見盤子退出.拆開一看皮帶斷裂.更換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