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T905三秒閃黑屏維修記錄

楼主(2009-12-14):
BENQ T905屬於的Q9T4系列,設計與17吋T705的類似,但故障明顯降低很多,故障機不太多,有很多零件可由
                T705取來代用!其中T905的PI板,有小改板過,更改的部份是針對0.22uf-c5707弦波震盪
                輸出,容易產生高溫、過壓,我將原版PO在圖四,眼尖的朋友應可辨識不同!

圖一BENQ T905 PI板正面,電容沒爆,c5707沒死,機板無過熱燻黑,FUSE沒斷,所以還能看見三秒畫面!
                T1、T2的一次側電壓超過Vpp35V,T3、T4的一次側電壓只有Vpp30V,所以判定是T1、T2
              部分出問題!

圖二BENQ T905 PI板反面,焊接面品相不錯,看不出有燒毀零件!
                貼片電容1、2、3、4,分別代表燈管1、2、3、4的回授信號;其中貼片電容3、4,信號正常
                Vpp大約2~5V(與亮度有關),貼片電容1正常、貼片電容2量不到信號,補焊兩次一樣無信號
               ,貼片電容2表面的顏色略深,把它列入積極嫌疑犯名單!取下測量,容值不斷飄動,經更換後OK!

圖三BENQ T905維修完成,結果是這麼小的問題!

圖四BENQ T905 原版PI板正面,變更部分不多,主要是0.22UF弦波震盪電容,改為0.11UFx2,容抗減半,熱損變小
               ,以及C5707外移,防止聚熱效應,這是好球,看倌們可以依樣畫葫蘆,可變成BENQ不死機!

网友:
請教大大!!
那幾顆小電容!!
是如何得知容直的!
Vpp大約2~5V是怎樣量出來的!!(活電作業嗎?)

楼主:
1.電容表是必備的儀器!量那麼小的零件,的確很難量,可製作一組針頭探棒!
2.用示波器可量出,用電錶也可以,RMSx1.414=觀測電壓Vpp峰值!

對積極想懂的,附件多少有助益!

BENQ LCD 基板維修技術手冊.part1.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425

BENQ LCD 基板維修技術手冊.part2.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372

BENQ LCD 基板維修技術手冊.part3.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357

BENQ LCD 基板維修技術手冊.part4.rar

381.22 KB, 下載次數: 365

网友:
又多了一位高手來臨!

所以故障原因應該是那顆貼片電容導致燈管電流不穩造成問題吧!

謝謝 l 大的分享~ 感恩!

楼主:
沒錯!
是貼片電容2出問題!導致回授量太小,PWM不斷增大脈寬,最後過壓保護!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唯修經驗!

网友:
原來常常遇到的亮幾秒沒背光也有可能是這樣的問題。
只知道燈管不良也會造成這樣的症頭,沒想到回授電容出問題也會造成PWM自我保護啟動。
謝謝lcdpdp777大您的經驗分享。

楼主:
回覆7#
對原機修復而言,較有挑戰的是:小零件故障!容易造成假故障,以及誤判!
這台這個問題已有一段時間,由數天一次黑屏,變成一天數次黑屏!
讓人頭疼!

有沒有興趣再看一些小零件故障?

附件是原文,屬於手冊!

976.56 KB, 下載次數: 181

976.56 KB, 下載次數: 160

976.56 KB, 下載次數: 162

665.63 KB, 下載次數: 164

网友:
一看就是高手.向你學習..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分享!

楼主:
奇美PT-A718不開機維修記錄

圖一、不開機,按鍵無效!但入電DC+19V正常抵達A/D Board!

圖二、KB."AUTO"鍵,只剩0.5V,導致全體按鍵失效、不開機!
      更換排容後,正常開機,但十分鐘後不斷出現"AUTO"畫面,."AUTO"鍵的壓值在1~3V不定時起伏,
      循線往前追,追到SCALER I/O,一樣不定時起伏,但起伏速度較慢,兩者的差異判定是後級出問題,
      積極嫌疑犯剩下:KB.按鍵與排容!KB.按鍵首先斷路,發現狀況一樣,脫焊貼片電容、清潔機板後OK!

圖三、主機板外貌,原來排容除了故障,還有漏電;這麼小的問題!

圖四、完工!奇美的主機板設計得簡捷有力,因為使用RSDS設計,SCALER本身相當於T-CON,簡省很多轉換元件
     ,圖三的右上方部份,相當於T-CON線路,這種做法減少面板故障,相當有創意!但不利於大面板,容易產生雜訊!

規格說明http://www.chimeicorp.com/tw/lcd ... 587-53BDA3CB8A6C%7D

网友:
抱歉,問一下問題唷
那貼片電容要如何判斷容值
故障後會導通嗎  故障與正常測量時會有啥差異
還是找一樣大小的就能適用
還請不另賜教

楼主:
答覆13#
請標明是問1#或11#?
如果是11#,
排容是200PF!
貼片電容故障會短路,或短少!
故障不接也可以,但KB.端要做好大接地!或在該按鍵旁並聯一支0.1UF/16V電容也可以!

网友:
貼片電容

請問貼片電容怎麼看型號??更換方式是用吹的嗎?

楼主:
貼片電容宜有電容表輔助辨識!但故障品量測不準,最好有備品比對!
一般貼片電容表面沒有代號,很難藉外表觀測!
但習慣上較淺色、較小、較薄的,容值較小!反之亦然!也有例外!
可以用吹的,焊像較美觀;可用刀頭,大約五秒拆裝,速度較快!

网友(2010-01-17):
真棒 受益良多
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2011-10-12):
正在修BENQ   液晶螢幕, 看到這篇寶藏,當然要認真學囉!!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