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怎樣用烙鐡焊mos管

楼主(2009-12-14):
顯示器內高壓板要換一顆n+p mos管八腳,因零件太細微,很容易弄壞零件,很難換,

想問各位怎樣用烙鐵拆壞的一顆和焊新的一顆,謝謝各位。

网友:
最近我在換 4502 也是一樣
烙鐵一焊 腿跟身體就分家了
熱風管也不太會用
誰來幫個忙啊

网友:
拿廢品練習~~

15mm 30根腳的 我都焊過了,深感經驗重要,手不能抖~~

取下的話,如果不留屍體,可以用斜口鉗剪下,要保留的話,可用熱風槍小心吹下

网友:
焊接方式
在烙鐵上吃一點錫
然後對著腳位前後前後的吃錫
拔除方式
將8隻腳全部吃錫(全連一起)
然後在將烙鐵吃一點錫
左右左右一直加熱

网友:
烙鐵溫度要夠.速度要快.在來就是經驗

网友:
拆焊的技巧在解焊5、6、7、8腳的大接地側,
左右左右一直加熱,最後停在大接地側,左手用攝子拿起!
有些底下有點紅膠,較難解焊,時間會略久,一樣可解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