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s 7143主機板FF維修實例

楼主(2009-12-14):
機種 MS 7143 無顯示,不跑CPU 檔FF
維修過程:查P C R都正常, 就是不顯示, 以為MS-6冷焊,加焊過也不行,不斷上電,偶而一兩次可正常跑碼及顯示,後用775假負載發現775BGA座子冷焊,於是塗上BGA焊膏 RMA-218,用白光850吹勻, 再上BGA返修臺加焊,上機測試, 一切OK,
註意:775的BGA座子比較難處理,有時要焊上一片新的775 BGA座子

楼主:
北橋915PL
南橋CH6
IO W83627HG-AW

-

楼主:
附BIOS程式

312.44 KB, 下載次數: 75

网友:
謝謝分享 上次加焊 775 失敗~~風槍 加底部 小加熱853A
之後 整個座拿起來  發覺 ~加焊好像不能加焊 很多次 ~
拿起來你會發覺 焊點 有很多焊點 卡上一曾油 難怪 錫無法融 再主板上.
只能把主板的焊點都  清乾淨
買新的775座  再用一次

L大 秀一下你的 BGA機 拉 ~想看阿~

原本 只有一個 空焊 之後越用越慘

原本 只有一個 空焊 之後越用越慘

楼主:
高級一點的一臺

楼主:
誰幫我把上面圖片改為800 *600

网友:
QQ 謝謝 你對岸那個多少 人民幣阿~
RMA-218 ...真的會比較好用嗎?  別的牌子 不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