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外置12V變壓器HJC HASU05F無電源維修實例

楼主(2009-12-14):
這顆變壓器是前幾天去忠孝國小服務時,老師給我的,老師說螢幕電源突然打不開(接這顆變壓器的液晶螢幕),原本還好好的(的確,先前還有用這台螢幕做kvm切換哩!),於是我便看看螢幕,的確!螢幕完全不過電,發現螢幕使用這顆變壓器,看了一下變壓器上的電源指示燈,完全沒亮,手邊有帶電錶,量了一下,根本沒電源,於是跟老師報告了狀況,也向老師說我想要修看看,老師就跟我說,給你修看看好了,修壞了也沒關係!於是便帶回家修理了。
下午有課,趁課間休息空檔,拆開來瞧瞧看!
把它拆了!拆的過程還真烏龍n_165| ,以為沒有螺絲,拿著一字起子拼命挖,結果還是挖不開(還好沒用蠻力),後來發現原來有螺絲孔,拆掉螺絲,很輕易拆開了!
看看它的零件面頂視圖,實在看不出有什麼狀況,心裡在想,真的要跑線路了。
再來是背面的焊接面,一堆貼片元件。
主要的PWM控制晶片是UC3843A。(圖中電錶沒有在量什麼東西,當時純粹找電路走向)
著手開始修已經是幾天後,因為查電源一次側進來沒有問題,就沒有拍照了。開始往PWM晶片的電路查起。
首先量它第七腳的工作電壓Vcc,有8V,正常!
再來查它第八腳的Vref參考電壓,在資料手冊上明確記載,Vref必須要有5V的電壓,量了一下,咦!問題找到了,有一些頭緒了,參考電壓偏低!只有0.3左右的電壓。
懷疑貼片電容搞怪,拆了一些貼片電容,下圖紅色圈起來的有拆過(只是圖片是還沒拆的狀況),拆了一些,再量一下,電壓降更低了,連0.3V都不到,而且電壓會震盪,同時也發現電源指示燈亮了,超神奇的!
再繼續查下去,發現原來+5V的參考電壓從圖中綠色畫記的地方再經過其他地方的電阻降壓來的,先經過電阻降壓,然後經過稽納二極體穩壓,再直奔綠色圈畫起來的電容(這邊只看到焊接面),那有可能是這顆電容作怪了,外表看不出異狀,原本以為應該是正常的,沒想到竟然是這顆。
電容還沒拆掉時,稽納二極體的電壓雖然還在8V,但Vref的電壓掉到剩零點幾V。

把電容拆下來,用我三用電錶搭配的陽春電容錶量一下,啥!68uF掉到約13uF左右。
拆掉電容後,再量一次稽納二極體,電壓掉到3V了,那應該沒錯了!
從廢板拆一顆100uF 16V的換上去,換完後,稽納二極體的電壓又爬升到8V了。
再量一下Vref參考電壓,太好了,5V出來了。
電源燈也亮了,紅色圈是更換為的100uF電容。
再量看看最後輸出電壓,有12V了,電壓出來了,完修!(不過因為燈光的影響,LED指示燈看起來好像沒有亮,其實實際上有亮)

後記:修這顆變壓器真的花了不少時間,竟然就這樣被一顆電容的外觀給唬了。
照片其實是不同時段拍的(真的花不少時間),而且還兩台不同相機輪流拍的,比較清晰的是我妹妹的相機(新買的sony DSC WX1),比較糊的是我的相機,兩者真的差好多。

UC3843A datasheet

网友:
謝謝分享 ~我也常常被 外觀 沒怎樣的 電容 給騙囉 尤其那種小顆的 ~
我發覺我的相機 按鍵壞囉 沒辦法調近拍 ~但是我都加個放大鏡 竟然可以進拍 ~QQ..

手機也可以 近拍 ~加放大鏡

E995 近拍功能壞囉 只能加放大鏡近拍的效果

E995 近拍功能壞囉 只能加放大鏡近拍的效果

Z610im 加*10的放大鏡拍的

Z610im 加*10的放大鏡拍的

网友:
這張照片很有震撼力  可以做雜誌封面了啦

网友A:
.....你怎摸抓到那顆貼片電容有問題的.....
我查了好幾顆都是高速二級體掛.....
但有2顆...異常整蕩倒是查不出原因....
那2顆查到快發瘋了.........

另外....你怎麼把電表...當成電容表用的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摸抓到那顆貼片電容有問題的.....
我查了好幾顆都是高速二級體掛.....
但有2顆...異常整蕩倒是查不出原因....
那2顆查到快發瘋了.........

另外....你怎麼把電表...當成電容表用的阿??? ...

剛剛查了一下,應該是Pro's Kit 寶工MT-2007-C 電容測試器(指針錶用)
http://74.125.153.132/search?q=cache:qTQE8j9fJEQJ:www.eclife.com.tw/ups/moreinfo_22533.htm+MT-2007-C+%E9%9B%BB%E5%AE%B9%E6%B8%AC%E8%A9%A6%E5%99%A8&cd=2&hl=zh-TW&ct=clnk&gl=tw
s10274chen 這個的量程不是只到25uF,可是你可以拿來測68uf的.....他最大可以測多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貼片電容是沒有問題的,只是看它走線有牽連到,想說有問題,才順手拆下來量,結果發現Vref參考電壓跑了,才又繼續查電容的走線,後續才發現那顆68uF有問題。
shunxing大您提到振盪有問題,那麼便要往晶片的Ct/Rt查起(印象中好像是這樣稱呼)。
電容錶.....誠如yoyomay大所說的,的確真的是外掛裝備。包括電錶,都是我讀高職時,繳學雜費學校買。
回复 网友C:
對啊!量程只到25uF沒錯,運氣蠻好的,竟然量的到,就這樣被我找到問題。

网友:
感覺你那台真方便!可告知電容表型號嗎?去找看看!!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貼片電容是沒有問題的,只是看它走線有牽連到,想說有問題,才順手拆下來量,結果發現Vref參考電壓跑了,才又繼續查電容的走線,後續才發現那顆68uF有問題。
shunxing大您提到振盪有問題,那麼便要往晶片的Ct/Rt查 ...

查過了....不是那邊的問題....
這異常整蕩的怪現象...並不是很穩定...
所以才不好找.....有找到故障點在放上來~~~~...
今天終於把那台30吋的聲寶液晶交給客戶了...
沒想到..到頭來...還是那顆主要BGA晶片空焊......

楼主:
回复 网友D:

震盪有怪異現象,那有可能是推動晶體後,因為負載的濾波電容有異狀,造成PWM保護機制動作,進而使輸出異常。......純粹是小弟我猜測的,不知道能不能幫到shunxing大您一些忙!
那台螢幕chip還是空焊......問題還真不小....加焊兩次,不過有點納悶的是,明明有掛散熱片了,晶片還會因高溫而空焊,會不會是chip工作時溫度過高啊!

网友(2010-02-27):
相當詳細的維修文,感謝您的付出與分享~~~~

网友:
感謝s10274chen 大大的無私的分享,讓這裡的人有更多經驗可以學習

网友:
以前在學校學量電容
三用電錶量測只要指針有動就代表沒壞
後來才知有電容表!
不過好久沒使用了!很多都還回去囉!

网友(2010-04-22):
請問這顆電源裡面一顆電阻 R26為多少阻值呢?色碼為何?
我的燒毀看不清楚了
謝謝賜教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大您好,真的很抱歉,這顆變壓器沒有在我手上喔!修好已經還給老師了,沒辦法幫您確定阻值為多少!沒辦法幫到您的忙。

网友:
好精闢的維修阿.又學到了n_006|

网友:
現在修這種表面粘著的
還真是考眼力啊
而且心也要夠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