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是T-CON上的零件

楼主(2009-12-14):
請問各位大大..紅色的圈圈內這個零件是什麼...這是在T-CON板上的..有無代指零件..

网友:
那是貼片電晶體,好像是NPN的。小弟我自己有拆過,印象中是NPN的沒錯!
左邊是E、右邊是B,下面是C(下面的小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大你好...昨天很感謝你回答我的問題...小弟今天上班時想了一天..應該是T-CON故障..再次請問..上面那個零件..只有寫 1A   -0..有正確的電晶體編號嗎..有其他替代品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客氣!不會啦!
T-con......小弟我覺得不太可能!
那顆電晶體,我查了一下資料(之前tony大提供的,印象中好像在新手上路那邊,大大您可以去找看看喔!),好像是2N3904,是NPN。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是我有用三用表量..它的旁邊也有一個一樣的...量起來感覺就是那一個有問題..另一個很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D:

麻煩你看一下版規,把圖縮成800*600再發帖,這次我幫你改好了,下次請你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忽然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