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置N+P MOS管是不是稱CMOS管

楼主(2009-12-14):
小弟想問高壓板內有顆八腳N+PMOS管是不是稱CMOS管,若是這零件通常叫CMOS嗎?
謝謝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該零件編號上網找出其Datasheet,通常第一行就有告訴你它叫做什麼名字或是做何種用途了。

网友:
叫復合MOS管, 如AO4912

网友:
在筆電上使用最多!

网友:
一般用於輸出電流比較大的地方

网友(2010-05-17):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