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65GME-775-RH-AS 卡c0-c1

楼主(2009-12-14):
小弟有張主版GA-8I865GME-775-RH-AS 卡c0-c1直來回跳動,量測記憶插槽1.25v北橋會發燙,南橋沒溫度,不知該如何下手

网友:
參考舊文"lywxwpcdz"維修實例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17758-1-1.html

楼主:
殘念,無bios燒錄器

网友:
Y拍有代燒BIOS的.

网友A:
c0-c1直來回跳動 也有可能 頻率 跑掉囉   對主機板 清清 COMS 放放電 ~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0-c1直來回跳動 也有可能 頻率 跑掉囉   對主機板 清清 COMS 放放電 ~ 看看

以試過還是一樣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那就要開始查線了,AD線查看看有沒有開路、clock有沒有出現等等。
最重要的,在做這些動作前,記憶體有沒有交叉測試過,要確定是好的,要不然根本是白忙一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要開始查線了,AD線查看看有沒有開路、clock有沒有出現等等。
最重要的,在做這些動作前,記憶體有沒有交叉測試過,要確定是好的,要不然根本是白忙一場。 ...

記憶體確定是好的,在別的版子可開機,請問一下bios data loss會影響北橋發燙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一定,答案並非絕對,BIOS影響POST檢查記憶體的問題還是可以考慮,在沒有BIOS燒錄器的情形下,我們只能先查過北橋和記憶體的AD線,真得確定沒問題後,才考慮BIOS。

lywxwpcdz大貼的案例說明很簡短,整個維修流程草草帶過,更加上沒有圖片說明,實在很難相信是自己親手做的,感覺倒是從對岸直接轉貼過來的......純粹是小弟我個人發發牢騷。

网友:
說到代燒BIOS~~~本人在露拍也刊登很多代燒....
去找找看就知道哪個是我刊登的~~~
不過你的問題~~~還是先查過線路再說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F:

1.建議記憶體插槽全部1條1條測試.....記憶體用單支
2.檢測MOS各點電壓正常否....
3.最後暫考慮重新燒入BIOS或更換乙只
4.另外參考下列資料http://bbs.pigoo.com/thread-868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建議記憶體插槽全部1條1條測試.....記憶體用單支
2.檢測MOS各點電壓正常否....
3.最後暫考慮重新燒入BIOS或更換乙只
4.另外參考下列資料http://bbs.pigoo.com/thread-8685-1-1.html ...

感謝提供資料,有空時再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