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大家對於--差點修好的心情是怎樣

楼主(2009-12-14):
今天別人送我一台三星TS-H653的光彫機 想當然爾一定是壞的呀
故障原因是什麼都讀不到
( 週遭似乎都是很壞很壞的貴人......... )
拆開後發現似乎有什麼生物進去後  在主機板上面拉了很多的廢棄物.....
連排線都害我刷了好久  但是當我裝回去的時候卻把排線卡損整個給掰下來
當場臉上三條線 , 那意味著必須去買個座重焊了..........
----------------------------------------
我是脾氣很好的人 , 至少現在是啦

但是也不免圈圈插插井字號

我知道這種失誤常常發生在我們這種菜鳥身上 , 加上只有損失時間而已  不痛苦啦

但是突然想到 你們這些功夫越高的人 失誤的機率應該也會比較小

但是當你們這些高手們很久很久才遇上一次失誤的時候 ,

尤其是當很有可能已經可以完修的情況下  正竊喜可以收錢了的時候遇上意外狀況

心理層面的壓力是否會比我們還要來的大

那又是如何來排解 ?

罵髒話大概大家都會 , 但還有什麼方式呢?

大哭一場? 學大猩猩搥胸頓足? 掀桌子? 摔東西? 遷怒他人? 撞牆? 來一杯?  發呆? 睡覺去明天再說?

請各位高手們發表一下失誤感言n_024|

网友:
這種事情我常遇到啊!

最經典的是送貨的時候不小心把人家的液晶摔破...
反應當然是問候人家的老母,到吸一口氣就一直唸草枝擺ˋˊ
氣頭一過就開始反省,心裡默唸"做事情要看頭看尾"
在做心理建設"財去人安樂",接下來就是買些水果去廟拜拜
祈求身體健康 平平安安 事業順利...
在來就是空個時間讓自己好好休息一下,或許是因為太疲勞太緊張才會犯下錯誤。

以上是我賠了N堆錢的經驗...
有時候老一輩的常說不要因為年輕氣盛就不顧身體,很有道理我發現有時候自己會沒發覺
自己的精神跟體力早已極限卻不知道狀況,就會導致失誤...

网友:
有時候 明明 是好的 使用著的問體 又搞壞囉 ~...不知道要怪它 經驗不夠還是 我門沒跟他說..
像主機板 我測試OK        有跟他講電池沒裝 ...但是對方也很好笑 ~裝沒電的電池(我去的時候我量的0.3V)  ~(說沒修好 開機檔畫面)
開機一定要 從設的(一些板子要手動設頻率) ......還跟我講..沒修好 ~真是的...................一片我才拿你200元 我還要跑一趟.是友情價
遇到這種 問體 真的不知道要怪誰.

~有時在想 主機板壞  POWER 基本上都 快出現問體囉 ..使用者拿回時 ...裝不到幾天又壞(POWER的關係) 這真的只能說倒楣吧.

差點修好 的心情 ~................炸囉顆零件 沒有料 ~丟一堆 在旁邊 等有料. 不然就殺肉.

网友:
我最近碰到一個超冏的案件,這是我自己的電源供應器,原本還能用,想說拆開,看到一堆電容爆漿,因為一堆事情在忙,就這樣那顆電源供應器就擺了有段時間,卡了一層灰塵,有一天剛有去電子街,就順便買了要換的電容回來,結果電容換好了之後,超級怪的事情發生了,電源供應器竟然沒辦法開機,PG、+5Vsb、PS/ON#都有電壓出來,還正常哩!就是不給我開,風扇轉一下就停了,最近又要忙課業的小專題,這顆電源供應器又要擺在旁邊納涼了!

网友A:
這種事情常常會發生......所以....每次維修~~~
我都會特別小心~~就算真的修好了因自己因素搞壞...
只好當面在幫他修好(要有足夠的備料)....
這樣客戶也會摸摸鼻子乖乖付之前的維修費
至於組件零件維修~~~~~~建議客戶直接般整台過來
否哲...你會不但沒賺錢...還得倒貼...
因為..不要把客戶當成是很懂的人....除非是會維修的同業
否則我從來不把客戶的話當成一回是..
但是自己也得把安全觀念給學好..

例如..我去客戶家搬29吋CRT電視回來修..修好之後再搬回去放
結果....他的桌子跟電視機深度依樣....這時就要把桌子往前推
必須讓電視的重心在桌子中間...否則一定會發生悲劇
雖然客戶說這樣用好幾年都沒事..但我就是堅持要移動
畢竟...安全第一阿...就算他們說不要..我都會拿電視上的新聞案例說給他們聽
絕大部分的客戶都會答應讓我移動....畢竟他們也不想發生遺憾的事情

所以客戶說的話除非是正確的~~否則客戶的話絕對不能信......
除非你自己不相信自己的技術跟所學來的正確知識......

我還記得有一次...我賣一台29吋平面中古電視..我自己依個人搬到2樓房間去
當時要般的時候我就交代過~~~不要幫我...讓我自己一個人來..
結果..到2樓房間的時候...我要放在地上...女主人說要幫我扶著
我都說不用了...再放到一半的時候...他還是過來幫我...大家猜...發生了什麼事情...
電視機把我壓倒...我重心不穩....電視機硬生生摔到地上....映像管掛了.....我的腳也差點掛了..
映像管整各顏色偏差的很嚴重.....那時真的快抓狂了....後來又買一台...我那台也就報廢了
不過那女主人也被他家的人罵到翻了......最後因該是為了陪不是後來買的中古冰箱
也就沒跟我殺價了.......

以上是我最倒楣也是損失最慘的一次.....這個案例要大家自己小心~~~
也千萬不要相信客戶有這能力幫你.....因為他們沒搬過電視所以不知道重心在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嗯!!大大說的對!!
客戶的話雖然很重要!!
不過小弟都拒絕不是!!熟悉的搭當!!
多一個人礙事!!不是自己弄好!!
通常我都會把客人說!!這我自己來就好了!!
有時候搬重物!!上下樓梯!!通常只要是我能般的動的!!
我都是自己搬!!因為兩個人真的很難搬!!

网友:
如果是自己因無知而犯的錯 !! 那就當成一種經驗吧 !!

最討厭的是 , 自己明知道要怎麼裝或是怎麼量才正確 !!!

卻不知為什麼偏偏 [鬼擋牆] 就是搞錯了 !!!

輕者可能是簡單的元件報銷 !!

嚴重的可能會讓主要的重要晶片掛點 !!

网友:
先收一收..睡完覺後再想辦法把他搞定

网友:
樓上大大的經驗,真的值得我們這些後生小輩學習,我的問題是東西修好了,為了求一些數據在測量之間不小心短路了,真的是搥心肝

网友:
遇到客人要幫 .結果被客人搞砸了. 然後說你沒修好之類的. 我也有遇過. 當然變拒絕往來戶.
奧客一律清除. 餓死也不接奧客. XXX@#%$!&$*....(襙激動..抱歉= =")

維修本來就賺那麼一點糊口費而已..機機歪歪...自己搞砸了不承認~看到這一篇又火大起來=.=" 抱歉 文詞不雅..= ="

現在愈來愈少宅修了.除非很熟的老客戶.至於一些會OOXX的.餓死也不接....XXX...去找黃色小鬼屋吧..
儘量都叫客戶自己搬來.修好我這裏測機OK~~~自己搬回去自己裝機自己去搞~"~

抱歉..有點離題..這題是 差點修好的心情...但是看到 shunxing 大回復之後又想到那件事.

网友C(2010-01-18):
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種事情常常會發生......所以....每次維修~~~
我都會特別小心~~就算真的修好了因自己因素搞壞...
只好當面在幫他修好(要有足夠的備料)....
這樣客戶也會摸摸鼻子乖乖付之前的維修費
至於組件零件維修~~~~~~建議客戶 ...

1.你會發現下次你再去這個29"維修的客戶家裡時,他們還是會把桌子往後推與電視切齊,電視的重心還是在桌子的前面,唉!你有你的專業的知識,他還是有他的堅持嘍!
2.向你買29吋平面中古電視的這個女主人該不會是你要去提親的那一位吧?嘻嘻!因禍得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你會發現下次你再去這個29"維修的客戶家裡時,他們還是會把桌子往後推與電視切齊,電視的重心還是在桌子的前面,唉!你有你的專業的知識,他還是有他的堅持嘍!
2.向你買29吋平面中古電視的這個女主人該不會是你 ...

事後切齊也不關我的事...反正我只看眼前....因為~~我只盡了我的義務...

另外~~第2點你說錯拉~~~我女友不是修出來的......是聊天聊出來的......

网友:
我都是幫同事修理,維修前都會問一下:東西還要不要,因為有可能弄得更糟.若是說:要.那就放旁邊不動,三天後交件(能力不足另請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