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吋CRT全平面電視維修實例 FT-29F

楼主(2009-12-15):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A:
請問如何發現那3個電阻也要順便換,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如何發現那3個電阻也要順便換,謝謝

我也不知道....只看他一拆開電視....就把那3顆電阻拆下了.....
一測量就是壞的......只能說~~~他是憑經驗在修的...就算還有故障點..
他不用30分鐘就能通通找出來了....再小的零件故障他用點表量一下電壓
就知道了.....

网友:
真的!老師傅真的很厲害!尤其以前修電視、音響的老師傅,功力超強的!
父親也有跟我說過他以前學音響、電視技術時,教他的老師,壞掉的電視一到手,幾乎不用怎樣動手,就找到問題點,對整體架構了解超透徹的。
技術層面老實說還比修液晶螢幕還來的高。

网友B:
這是垂直掃描電路故障, 換的是垂直掃描放大集成芯片(TDA8172),電阻應該是限流電阻,這應該屬於比較簡單的故障,在配件齊全的情況下半小時能搞好

网友:
誰來為我的解答加點分或威望

网友C:
以前我不知死活

也是拆到後面的蓋子後發現有高壓貼紙

才放手

沒想到有高電電可以電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垂直掃描電路故障, 換的是垂直掃描放大集成芯片(TDA8172),電阻應該是限流電阻,這應該屬於比較簡單的故障,在配件齊全的情況下半小時能搞好 ...

確實是垂直掃描放大集成芯片(TDA8172)故障.....但是...我聽師父說...
那3顆電阻要是沒換下....過沒幾天又會燒掉...
所以~~~一般的維修~~~若不是有這經驗....光燒那顆IC...就賠本了....
這也就是為何我都不想親自下去修電視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不知死活

也是拆到後面的蓋子後發現有高壓貼紙

才放手

沒想到有高電電可以電死人~~~~

不小心是會電死人......
有一次遇到師傅要測試高壓....把高壓帽放在木版上面...一送電...
把他家的第4台訊號放大器給全燒了.....就連電視的一些保護電阻也被打穿了....
那時大家都傻眼了~~~~~~~
這幾十萬伏特還真強~~~~~~~~~

网友:
高電電可以電死人~~~~ 是有條件的才會電死人, 那就是電流必須足夠大! 電視機這高壓電擊可以造成不適應,但絕對電不死人,反而是220V容易電死人

网友D:
shunxing大大,小弟我也住彰化,您的標題"跟電有關我都修"我超想學的,不知道大大住彰化哪??以後有問題是否可以請教您??
eereer1@pchome.com.tw
是否可留聯絡方式~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shunxing大大,小弟我也住彰化,您的標題"跟電有關我都修"我超想學的,不知道大大住彰化哪??以後有問題是否可以請教您??
eereer1@pchome.com.tw
是否可留聯絡方式~謝謝 ...

想找到我....論壇之中就隱約有我的資料~~~~~
多爬文就會發現拉~~~~~拍賣也可以找到...

网友:
老師傅果然厲害!

說真的~ 到現在我還沒有勇氣去碰這種 CRT 電視, 超害怕的! 一想到拆開看到 CRT 後面紅紅發出隱隱約約的光芒, 就會感到一股冷冷的殺氣!

對我來說, 修 CRT 的都是高手!

网友:
的確看到高壓這兩個字就不敢動了= =

网友:
驚驚不會得頂! 修車的我還是碰了我家那台陳年的CRT老電視!沒電一下怎會會呢!?呵!
有shunxing大的指點OK的拉~~~

网友(2010-07-21):
回复 网友E:

很多師傅都是憑經驗在修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