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維修實例] k8nf-9 除錯卡 c1 不過( c1 45 50 跳變) 維修實例

楼主(2009-12-15):
一開始 除錯卡 擋c1

測ddr 電壓都正常

重燒bios

除錯卡 變成 c1 45 50 跳變

因為這張主機板整合晶片組很容易虛焊

上免洗助焊劑,讓它流到晶片組下面

熱風槍300度,直接烤大約3分鐘

修復,正常開關機(運氣不錯,沒把橋烤壞)

當使用 nforce 整合晶片組的主機板 c1 不開機時
有可能是 橋 or bios 的問題,讓各位參考

网友A:
請問你熱風槍是柔合風那種,還是850,設定風速多少?

网友A:
再請問一下 您是拆掉散熱片吹,還是沒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每種風槍的 溫度都不太一樣 ~還有你的環境 ~所以 只能參考歐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你熱風槍是柔合風那種,還是850,設定風速多少?

氣汞式的,風速嗎??我無法判斷,因為不準,只知道每分鐘 24L 是最大值
我是沒有調太強,怕吹跑零件

引用 网友A:
再請問一下 您是拆掉散熱片吹,還是沒拆....!

散熱片是拆掉的,從上面吹,不過我有避開中間那顆 DIE 用 8MM 的風嘴 怕吹壞

沒辦法,不會焊BGA,只好用熱風槍硬上
只能說運氣好,沒吹壞掉,如果要自己來,要有吹壞的心理準備

引用 网友B:
每種風槍的 溫度都不太一樣 ~還有你的環境 ~所以 只能參考歐 ~

溫度是用溫度計量的,不是熱風槍顯示的,所以,溫度是對的,只是風速,真的無法判斷

网友:
我都先上助焊劑~再來底下用400W的加熱到沒有煙就收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免洗助焊劑,讓它流到晶片組下面

熱風槍300度,直接烤大約3分鐘

修復,正常開關機(運氣不錯,沒把 ...

是用針瓶加多少量助焊劑,加在DIE上嗎?這樣如合能流到晶片和機
板間的細缝內...!!

网友:
關於風速的問題,898D風槍有刻度1到8不知到大家都設定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D:

3-7依情況及溫度不同而改變.....較常用5.5-6...好籠統的說法=.="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免洗助焊劑,就像水一樣,隨便都流的進去
至於加多少,我是隨便加
因為我有一次不小心加太多,冒大煙,吸到頭暈
風速,靠感覺,不吹跑旁邊零件為原則

网友(2011-04-22):
下面預熱加持效果比較好!
因現在BGA都用無鉛銲接了。
再把散熱器改有風扇的

网友:
S大大,,,,,,,,,,,,, 恭喜完修~~~~     免洗助焊劑 ,  高雄 , 要去那裡買 ?    3Q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改天也來試試熱風槍的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