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 C21-HX10 按電源 喀一聲,燈亮一下無動作

楼主(2009-12-16):
各位大大,

小弟的老電視日立 C21-HX10 按電源開關只能聽到繼電器喀一聲,電源紅LED燈亮一下,就沒動作了.
打開測量,電源板按下開關後,有接腳(+B&GND)DC160~165V輸出到主板上,能通電到高壓線圈+B接點,旁邊腳TR也有一樣電壓.
高壓線圈 220'12'25'38v接點都沒有電壓輸出.
請問前輩們可能那裡壞如何檢修?

xlingo

网友:
只能幫你推一下, 有請高手!

修 CRT 電視有高壓危險, 不是專業還是建議找專業來修比較好, 以免危險!

网友:
應是水平電晶體短路 ,或是電壓過高啟動保護.

网友:
推一下
如果有圖或者照片的話
我想這裡的高手很多
一定有人可以指點
先預祝完修
記得完修後發一帖
實例來教教新手吧!(因為我也想學..)
感恩!!!

网友:
其實這樣很難說是那裏故障,不過你的B+電壓過高,正常應該在120V~130V左右,畢竟不同機種,B+也不同,只是大概而以。
第一點:你最好從電源控制的線路下手找問題。
第二點:是不是水平沒有震盪才會使B+過高,這也是有可能。
最好是有線路圖比較容易修理,不然只能靠經驗,如果沒有經驗,建議你還是請人修理比較安全。
三樓大大說水平晶體短路,這比較不可能,水平晶體短路的話,你量不到B+的電壓。

网友:
水平震盪(H.SOC)無動作加一票

网友:
建議你先用半小時的時間補焊機板
補焊重點..
影像水平等綜合IC處
水平.FBT等線路
另外注意垂直部份有無電容漏液
若有漏液要清洗乾淨..

网友:
SORRY,打錯了, 是(H.OSC),
用示波器由(水平輸出TR B級)逐一往前一級(水平驅動 B極--->水平震盪)一級量測,應該很快可找出問題,令外查一下過FBT高壓電流保護電路是否動作(開機瞬間CRT有高壓靜電,隨即跳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