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電燈 奇美的

楼主(2009-12-16):
超了很久的日光燈終於掛一支,原本想買個管子換一下就好,因修電視有大堆破板,ccfl背光可用,想說把她搞上去或許修東西的時候眼睛應該就不用那麼吃力,之前我也曾試過用30吋被光當修理桌的光源,試了一個星期,觀察一些細零件是很好用,但用一斷時間後發現我的臉右邊變黑剝皮應該是紫外線比較強ㄅ,這次吊高一點試看看,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网友:
這太神的~~大大可以認識一下嗎??謝謝

网友:
這樣的電燈電費應該不便宜吧?

网友:
很有創意ㄟ~ 不過不知道是否比較省電?

另外會不會太重?  如果掉下來的話會有危險性唷!

謝謝分享!

网友:
這個做法很有創意
相當接近完美

楼主:
用估的ㄅ 24V約6A 144W還好 比日光燈省一點 亮度不錯唯一的缺點色溫偏高 工作時使用不錯,
平常生活照明不建議,http://songoyoy.pixnet.net/blog

网友:
24V6A..
若由110V轉24V....110V的電流也才1A左右(約0.8A就夠用了).....比4隻20W的110V省電多了....
因為那4隻20W都有獨立變壓器...4之燈管大約在2A左右(變壓器吃電比燈管還兇)....

网友:
之前我在工廠 QC 室裡就有一盞 , 那時我就覺得很好奇 , 問了很多人 ,都沒人知道 !!

直到上了這個論壇 , 才知道原來是 LCD 的背光去改的 !!

那個亮度真的不錯 !!!今天再度看到了 , 有一種親切的感覺 !!

网友:
我的媽呀!好貴的燈管

网友:
這種自己玩玩可以...

如果以現行的成本考量,應該不敷成本吧!!!依照度來說...

所以才趨向LED的燈具及背光......

网友:
這樣做會比原來日光燈亮嗎???色溫偏高會不會傷ㄋ眼睛~~不懂求教~~

网友:
不過創意可佳值得學習~~~感謝分享~~~

网友:
廢物利用

网友(2011-10-29):
讚,這樣睡覺的時候可以用遙控器關燈了,說不定還可以當音響用n_002|

网友:
真是高招

网友:
太有創意了

這招學起來,以後面板故障的,都改裝成檯燈

网友(2012-02-18):
曾用12V電池驅動筆電13/14吋背光板(移除易經部分),點亮一隻CCFL燈管變成平面的光源,(給小孩描圖)。

网友:
可用的資源再利用,好的idea令人折服。

网友:
破面板的---只剩燈箱---燈管---勻光片---前後塑膠殼的--幾乎不要錢.
回收場所大多不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