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大大零件的問題

楼主(2009-12-16):
請問大大二個零件的問題
http://mail.getech.com.tw/netstore.php?sid=301034b2873ac3d350&tid=0&lid=6&retid=271249501&dest=download&ftpfolder=Lw%3D%3D&filename=uXG3UKTOq0%2FASbW3LmpwZw%3D%3D

右圖白色的SMD保險絲1A可以在那買得到
左邊白色有數字 4736 這個零件是什麼

http://mail.getech.com.tw/netstore.php?sid=301034b2873ac3d350&tid=0&lid=6&retid=271249501&dest=download&ftpfolder=Lw%3D%3D&filename=uXG3UC5qcGc%3D

請知道的大大可以告知小弟一下嗎?
最好也幫小第PO上那可以查及買得到的網址

网友:
回复 网友A:

N大您似乎沒看一下板規喔!!
所以您還不能貼圖喔!

關於零件問題,可以先問離您最近的電子材料行,或在拍賣網直接尋找零件編號
這樣比較能較快找到你要的東西,再不然就是拆廢板的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