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LD2 SE主機板元件問題

楼主(2009-12-16):
過去一年內曾經發生幾次開機沒畫面的問題
燈該亮的都有亮 但是卻沒有正常開機的一聲嗶
直到前天電腦怎樣也開不起來
才把能拆的通通拆下來清理
這才發現主機板上的4-pin ATX12V有焦黑的情形
第一張圖是power的 第二張是主機板上的
當我把那條線拔掉開機則跟以前沒畫面的情形一樣
所以可能是接觸不良的問題
請問這兩個元件有辦法買到 然後自行更換嗎?
電子街或是五金行有賣嗎?
不想花錢在去買新的...能修就修

圖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個電源插座,電子材料好買,不過您換上之後,先別急著開機,
先檢查POWER以及主機板,是否有短路的零件,因為看您的照片,
燒焦的很厲害,所以應該是有短路現象發出高熱,溶化塑料的情形

网友:
看到燒那麼嚴重,實在怵目驚心,感覺是過電燒毀,很神奇的是電源供應器竟然沒短路保護。之前家裡也有一塊主機版被一顆七盟的power給毀了,20pin的ATX全被燒到熔掉,超誇張的。
有這樣的狀況,除了接觸不良打火外,就有可能是短路的問題了。

楼主:
再請教一下
有那兩個元件的名稱嗎
這樣比較好找

話說電腦也三年多了
什麼時候變成這副德行我也不清楚...

网友:
這種東西....還是去回收場找找吧...
買新的...不便宜...而且也很少看到一般的電子材料行有再賣
電子材料行有再賣的因該只有ATX小4P的座...
至於電源供應器的小4P...就挖報廢的的來換吧......
這種情形大部分都是接觸不良引起的.....不過已經燒成這樣了
電源供應器因該也掛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住台南的話 來找我^^~我拆廢版的給你更換 或是你帶過來 我拆廢版的幫你更換上去^^要請俺喝綠茶 XD 有壞版帶過來賣我 液晶螢幕也收辣 沒東西修 好悶ˊˋ 隨然去嘉義水上賺ㄌ7天外快 1500*7 XD 爽~~但是好累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住台南的話 來找我^^~我拆廢版的給你更換 或是你帶過來 我拆廢版的幫你更換上去^^要請俺喝綠茶 XD 有壞版帶過來賣我 液晶螢幕也收辣 沒東西修 好悶ˊˋ 隨然去嘉義水上賺ㄌ7天外快 1500*7 XD 爽~~但是好累阿 ...

你好 我住中部
板子上的元件還能過電
所以只換了power上面的元件
只是接好之後又出現了新的問題
目前是可以開機
但是bios顯示unknow BIOS error
再跑window讀取條的時候會跳到藍白畫面
用安全模式也是如此

再來考慮買二手或送回華碩那邊刷BIOS
手邊沒軟碟機沒辦法自己用看看

网友D:
回复 网友E:

電腦可開機的話 !!!

如果你只是想 刷 bios 不見得一定要軟碟機哦 !!!

可使用光碟開機或usb開機 ,然後來更新就可以了 !!

網內有很多相關資訊可參考 !!!

网友:
那2腳是電源啊  應該沒短路 只是吃電吃太凶吧

网友:
一般如果4PIN插拔太多次或原接線太鬆,即可能造成此現象,遇過燒焦一條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腦可開機的話 !!!

如果你只是想 刷 bios 不見得一定要軟碟機哦 !!!

可使用光碟開機或usb開機 ,然後來更新就可以了 !!

網內有很多相關資訊可參考 !!! ...

usb開機有試過

可是開機時就是讀不到...

网友:
使用硬碟開機也可以啊!格式化為DOS開機片即可!再把刷BIOS的工具、韌體程式放進去即可!
USB開機.....大大您怎麼用的?試看看這支隨身碟DOS開機磁片的格式化工具。怎麼操作?網路上找一下就有了!格式化時,選擇FAT32的檔案系統,進BIOS,將隨身碟裝置選成HDD模式,並在開機順位選為您的隨身碟,這樣才開的起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方法: 1

用usb開機首先板子要有支援 !!!

然後開機進入 bios 管理程式 , 更改開機順序 usb-FDD 或 usb-HDD  !!

usb 碟要先用 S 大提供的方法制出可開機的 usb 即可 !!!

方法: 2

將要更新的 bios 相關檔案先行存放在硬碟中 !! (注意硬碟不可以格式成 NTFS 格式)

然後用光碟開機再行更新 bios !!!

楼主:
http://vip.asus.com/forum/view.a ... ge=zh-tw&page=1
剛剛在華碩討論區翻到
有人說這塊好像不能支援usb

也試了EZ Flash
將原光碟放入後是有找到檔案
但是找到之後就卡住了
沒有進一步的動作...
如圖:

网友:
回复 网友G:

p5 的板子照理應該會有支援 usb 開機的 !!!

我大概看了一下手冊 , 不知你的 bois 選項有無 致能 [Enabled ] !!

請先確認 !!! 將所有有關 usb 選擇 [Enabled ] !!

或許你的光碟內的 bios 不是最新的 !!

因為偵測到的版本一樣所以就沒更新 !!

請先參閱使用手冊更新 bios 檔案到最新版本 !!!

楼主:
有開啟 但是偵測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不要用太新的隨身碟,容量使用1G以內的比較有可能抓的到,隨身碟也盡量不要有U3之類的功能,會影響到BIOS抓取。韌體檔案也使用8.3檔名,檔名盡量不要有特殊符號,底線、減號也盡量避免。
更新BIOS不要用EZflash,覺得很多限制,有時會抓不到檔案。下載華碩的afudos的更新工具,放到DOS開機片內。怎麼刷?華碩有說明。
http://support.asus.com.tw/techn ... =zh-tw&root=198

楼主:
手邊沒有小一點的usb裝置
也沒有軟碟機
真是不好意思...

謝謝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I:

硬碟也可以啊!
那支DOS開機格式化的程式也可以格式化硬碟。
切記!硬碟同樣也不要選SATA介面的,選IDE的,DOS不認識SATA,會開不起來。

网友:
奇怪....我一支8G的隨身碟就可以被大部分有USB開機的主機板支援.....

如我要讓大部分的電腦可以支援你手上的USB開機
第一~~~先把隨身碟格式化成FAT32的格式...
第二~~~將格式好的隨身碟用WIN98的開機光碟開機(必須支援可製作開機磁區的SYS檔)
第三~~~用光碟開機之後~~~確認~~~有無抓到隨身碟~~~有的話就可以SYS了..

不過在此之前~~~你必須要有足夠的DOS作業系統的知識~~~~
維修電腦DOS的作業系統必需要懂..尤其是那些指令...

其實..上面說的那些步驟...就可以讓你更新BIOS了...
利用光碟機開機..抓到隨身碟...從隨身碟下指令就可以更新BIOS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A:

你把住址寫信到我的信箱......c159675@yahoo.com.tw....我寄1份驅動程式光碟原版及使用手冊給你

网友J:
回复 网友K:

大大的時間不對要校正一下

网友J:
回复 网友A:

順便把你要的零件寄給你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大的時間不對要校正一下

什摸時間不對???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把住址寫信到我的信箱......c159675@yahoo.com.tw....我寄1份驅動程式光碟原版及使用手冊給你

光碟跟使用手冊我這邊有
引用 网友J:
順便把你要的零件寄給你

修理之前零件也買好了
謝謝您的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