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拆焊預熱台的抉擇---專業VS土砲

楼主(2009-12-16):
常常新手要拆下南北橋,及CPU BGA插槽的困擾,也著實讓我傷腦筋了好一陣子,
今天終於實驗成功了.
話說上個禮拜,在廚房的架子上看到了擺了N年卻難得用上一次的烤箱,看到他可設定溫度到達220度,
又有時間設定,腦袋靈光一閃,這不就是預熱台的基本功能嗎?與其擺在那生鏽不如拿來當預熱台使用
或許可行,於是就把它搬上工作室囉!
  一開始試就拿廢板來拆個CPU座來測試,因為CPU座有塑料比較不能耐熱,這也是我比較頭痛的問題
本想買個預熱台來用,可是網路找了找都要花好幾千個大洋,又不知買來是否實用好用,結果試了第三塊
廢板就搞定了,可以完整的拿下CPU座了,不會牽絲也不會變形,
  烤箱設定個15分鐘約220度,板子先烤個5分鐘後,上一點助焊劑,風槍的風嘴拿掉,設定350度左右
在上面繞著CPU座均勻的吹,大概8-10鐘左右就可以完整解焊OK了!
  下圖是我的土砲預熱台,各位看官可別見笑了!
風槍固定支架也是資源再利用DIY的,可旋轉,可前後高低調整

网友:
ㄟ~~~ 超聰明的ㄟ~~~!

說不定你在想辦法弄塊厚一點的鐵板, 溫度就更穩定一些, 更好運作!

Good~ ide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H大提醒,這個烤箱上面本來就有一塊活動的鐵板,可當鐵板燒用的,我是先把他拿掉
您沒說我倒沒想到溫度的穩定性勒......
  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喔! 3Q囉!

网友:
DIY 省錢 樂趣多 ~...雖然比不上專業的機器 ~QQ
能用就好 ~

网友:
只是下面上來的溫度就比較不夠,會比較頭痛些!
風槍還是佔了蠻重要的角色!感覺jesse888大您這台烤箱還有點深度,如果可以像風槍一樣有個調整架,可以調整板子的高度,這樣又更理想了!
真的很棒的巧思!.......我到現在還是沒買風槍....更不用想預熱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S大您說的沒錯,這個烤箱有4根電熱管,分上熱和下熱,因為不是專業機器,所以無法開下熱
,4根電熱管同時開,延長線的安全保險絲會跳掉,這樣可知是負載過大,而且也沒有安全開關
很危險所以我只用了上熱.
   上熱經測試了一下約10分鐘溫度可爬升到最高130度左右,是有點不足,不過經我測試了
拆焊南北橋,熱風槍約300度,吹個8-10分鐘可完全解焊,若預熱時間足夠的話,約吹個5分
鐘就可以安全解焊了,也避免晶片受熱太久,會把它吹死.
   目前這樣已足夠使用,不過我還是想再改裝一下,讓4根電熱管可同時加熱,也想在弄個鐵
板讓溫度均勻,這樣應該可以提升解焊速度,如果熱風槍溫度只要280度3分鐘就可解焊的話
應該就理想了,等我改裝成功,再PO上來分享一下!

网友:
這各土炮的方法的確還滿炫的
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哇!太屌了,這一定是鍋寶公司的開發部門最近生意不好轉投資到維修工具來,大大您老實說:您是不是鍋寶的業務員來這邊賣烤箱的啊!嘻嘻,

网友:
恩恩 DIY 樂趣多 ~...~~~我等我的BGA風嘴 回台灣 ~QQ
我的半成品 ~  要 手動 ~.QQ

楼主:
回复 网友D:

carry大,哇靠!!你弄得比我更屌ㄝ,佩服!

        陶瓷發熱板,電耦,溫度控制器,真專業,花了不少摳摳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PID 控溫的  日本的2手 一顆才150元~ 去高雄 跳蚤市場買的 我 買2顆還送 ~3個 腳踏車後燈 (會閃的)
電耦 高雄 禾樺 100元左右  另一種 110元(螺絲頭)
陶瓷發熱板 對岸 160元 台幣(我朋友還沒回台灣 我無聊所以去亂找 太貴囉800元)
~ 但是我 去台南買的800元.... 在台南健康路一段 一家小小店 賣的
SSR 新的 40A 200元 網路買的 還買一顆中古的100元
台南 南一 一顆要價400 忘了幾安培 我有去問

8205 熱風槍 對岸 1000元台幣
BGA 風罩..350元台幣 也有賣 250台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carry大,想請教一下,那個陶瓷發熱板,是幾瓦的?溫度可達到幾度阿?

网友:
800w陶瓷發熱板的表面溫度可逹760度,加熱物目標溫度360度.

网友:
如果想讓溫度更均勻可在電熱管上放個餅乾盒蓋再放上細沙緩衝
或用電子鍋的加熱盤如果預算多點飛利普黑晶爐都可替代下預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