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KIKUSUI 538A 菊水示波器維修實例

楼主(2009-12-16):
上面照片這台老示波器是我剛剛升國中一年級的時候父母買給我的,想起當時父親開車帶我去台北中華商場買這台儀器時的情形,頓時覺得時間怎麼過的這麼快。

會發現這台示波器壞了,是因為我想看一個SCR的曲線,結果發現這台老古董居然沒有出現掃瞄線了,這台示波器對我有一份很特殊的感情,所以一定得修好它。
拆開示波器後就是下列的照片︰

很簡單的電路對吧!這台是日本製造的,日本的機器為了將來維修方便,通常會在機箱底部開孔,所以當你在檢修時並不用將電路板拆下來,就像下圖這樣︰

把零件的數值直接就印在電路板上,就算是零件燒黑了,你也可以從電路板上得知它的規格,這點是值得我們稱讚的,就像下圖︰

日本製的東西真的是沒話說,像上圖,我用了數十年了,居然連波段開關及可變電阻都沒壞。
其實當我拆開示波器的上蓋,我就知道那裡壞了,大家再看一下第二張照片,有一支顏色比較焦黑,心裡想一定就是那一支電阻在做怪,先拆下來測量︰

果然沒錯,330K 1/2W阻值變成無限大了,換一個2W的給它吧!如下圖︰

開機測試一下!

果然開機了!完工!

附註︰這種小示波器的CRT陽極所需高壓都並不高,所以CRT的陽極高壓並沒有使用返馳變壓器,而是直接由它的電源供應器供應,上圖斷路的這支電阻就是供應陽極電壓,這支電阻斷路,陽極高壓視同被切斷,電子束當然無法到達面板上,但是請大家注意,就算是這種小CRT,它的陽極電壓也要上千伏特,不可以使用一般三用電錶或數位電錶測量,因為一般的電錶的量程最大只有六百至一千伏特,直接測量可能會損壞你的電錶,如果要測量這種高壓,必需要有高壓探棒才行。
切記!

网友:
謝謝W大的分享 ~..時光飛逝~..頓時之間 科技進步囉好多 ~..

网友:
古董級的耶~~~~~你到底修了幾台示波器......
之前在回收場看到好幾10台的學校報廢示波器...不過都是10MZ的...
都比我在用的濫.....所以也沒買回家用了.....
如果看到100MZ的~~~我一定馬上買回家玩.....

网友:
天啊,想當初我小學六年級在幹麻,在當野人整天就是一直跑。
果然WISH不是叫假的小六就有兩顆腦了XD(會用示波器)

感謝分享,看PCB電路板就會有歲月的感覺,不過外觀保養的很好。

网友:
有些東西,真的很有特殊意義,能修的好,真是太讚了
背面電路板好像是用感光板洗的的感覺...

 w大國中就買示波器,那是不是更早就有在修電器產品了,
記得國中好像沒電子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小學五年級就開始讀基本電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必w大家裡應該是電子世家,我小時候對機械操作就相當敏感,一摸就上手,

家裡的叔叔,伯伯..等全是在搞機械(鐵工),我相當不喜歡,因為高危險性又

環境很差,漸漸心理就排斥,但無奈家命難違,始終都離不開這行業....

記得國小好像有做一個勞作,diy 風扇似的.....忘了,那時我就相當好奇怎麼

會如此神奇...現在想想國小在幹嗎?除了快打旋風跟電子基盤外,已沒什麼印象了...

网友:
W大國小就讀基本電學......我還有遇到一個人,他也是跟W大一樣,他是我的學弟!
他家跟我家都一樣,都是做機械的,但他自己對機械也懂很多,我也很汗顏!他也是發現做機械這行的危險性,加上興趣,從國小就開始玩電子了!他所學的東西實在很多,現在他獨大一,前幾天跟他連絡,才發現有廠商請他設計電路,電路設計好了,準備量產,他說要等量產的狀況,會有電路修改的必要性,我跟他學習兩年,真的讓我學到很多東西,還是老師課堂不見得會教的,真的很謝謝他!

以前的電路板走線都很清楚明顯,零件的規格往往在電路板上都會標示,查起電路真的很輕鬆!

网友:
功力差太多了.....我高職1年級才開始接觸到電子學的東西.......
高職之前...我可是個超級窮小孩...每天都不知道在作什麼
小學2年級接觸到紅白機的時候..就對電子超有興趣...
但就是沒錢接觸這類東西..頂多看人家玩..不然就去朋友家玩
(不過也不能常常玩...我小時後常常被父親抓去做勞工...整天被操到暴)
直到去高雄工作被逼迫讀高職夜校我選了我喜歡的電子科
才開始有了這些電子的維修技術......

P大...你年紀因該跟我相當吧....
         除了快打旋風跟電子基盤外,已沒什麼印象了.......
         跟我有點像..都在玩大型機台.....

网友:
圖文並茂又學到經驗ㄋ,20多年前我國2老哥從朋友那拿回一台示波器,雖然我不董但是從小就容易手癢愛亂拆東西,拆開一看挖勒主供應電源的變壓器被像用起子劃ㄋ一刀,裡面漆包線斷ㄋ好幾根,小時候家裡窮當時示波器好像還蠻貴的,我就把斷的線一根一根街回去記得好像最少斷5~6根吧,送電有畫面再把每一各輸出電壓紀錄下來.我再去當時的中華商場找可幫人訂做變壓器的等ㄋ5天寄到我手上裝上一切正常,那一台現在還在我家呢,真是懷念那修理過程~~~我的修護啟蒙是當時有一種玩具叫做動動腦我哥送我的(就是有一版子上面有很多洞可以插很多彈簧,彈簧之間可以夾上電子零件看說明書將零件裝上構成一迴路送電後會因為你的組合而有不同的功能,在當時感覺很神奇慢慢的我就對電子的東西產生興趣)不知道大家是如何開始對電子修理產生興趣呢?????

网友:
國一就玩示波器
我國一時,連買包乖乖,都會被罵 ^^"

我只學過一年的電子學
對電路的了解,只到焊接的程度而己
零件上,只對 電阻,電容,二極體,比較熟

网友:
電表的高壓探棒不常用又不便宜,但可以自己克難做。

就是在電表探棒尖頭上再套上一個大電阻,電表的輸入內阻若為 10M ohm 就串聯套上 90M ohm,可以用幾棵串聯來得到,電阻腳一端繞成螺旋狀就能直接套在探棒上了,這樣電表的讀數就能以 X10 來量到幾千伏的電壓。

但是這種做法較不安全,只適用在電子電路中的高電壓低電流迴路中,而如果是機電用的場合還是得去買貴貴的高壓棒。

還是 W 大比較幸福,國ㄧ時就有自己的示波器,我到專科畢業也都沒有自己的,不過我有系所長期借用的,哈哈!
我感興趣也是從小學三年級時花兩百元買的彈簧圈動動腦玩具,她只能做 4 種電路而我不滿足。

网友:
不愧是5個腦室的人!
我國一時還笨笨的!

网友C(2010-08-23):
上面照片這台老示波器是我剛剛升國中一年級的時候父母買給我的,想起當時「父親開車」帶我去台北中華商場買這台儀器時的情形,頓時覺得時間怎麼過的這麼快。

「父親開車」!?看到沒!!
我們家十幾年前才有二手車。。。。

不過,也就是有這種爸爸才會養出一些怪才的孩子。

W大的這一段話,可讓我想起我爸爸也是這樣對我的。

小時候打紅白機,那時候社會上的家長是抵抗的。認為小孩打電玩是不好的,那像現在普遍被接受??還有別人的父親生氣把紅白機砸了、軟禁紅白機的事情。
我小時候問我爸:「別人家都是那樣,為什麼我們玩再久你都不會生氣?」我爸說:「打電動你們待在家裡,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幹不了壞事。」

十九歲時,很哈電腦。但一台都3~5萬的,厚著臉去跟爸爸講,想說太貴了,爸爸會不答應吧!買3萬的XT就好了。
結果我爸買4萬5的AT。我問我爸:「那麼貴,你怎麼會肯買?」我爸說:「那個不是玩具。」
雖然我還是有拿來玩電動,但也造就了我拿電腦當工具,學語言、電腦語言等。

小孩的好奇心應該強烈被滿足的。

W大在這裡建立這麼一個知識性的討論版,提倡分享如此實用的知識。除了理念之外,也是一種非常正當、有義意的活動。
當你有了更好的能力,就更能強烈滿足小孩的好奇心。

從事有義意活動的人愈多,好的事自然就做得愈多。知識的力量、善的力量就運轉開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父親開車」!?看到沒!!
我們家十幾年前才有二手車。。。。

不過,也就是有這種爸爸才會養出一些怪才的孩子。

W大的這一段話,可讓我想起我爸爸也是這樣對我的。

小時候打紅白機,那時候社會上的家長是 ...

滿足了之後......就不會再想要去玩那一大堆東西了.......
已經麻痺了.......之後就是想玩些~別人玩不出來的東西~~~呵呵呵呵

迷之聲....襪靠...我老爸從來沒有對我這麼好過......全都靠自己學來的..還得靠自己賺錢才有...

网友:
回复 网友E:

Wish (大) 您已經進階到 ~~ 魔人等級了呀 ! ~~
恭喜完修示波器  !  說到 菊水 這牌子可說是老牌子的儀器 , 想當年 中華商場還沒拆 , 隨便一台示波器要價就是 上萬元起跳   , 想玩還只能在學校實習課跟科主任商量借來用 !

楼主:
厚!這麼久的帖子還給你們翻出來。
我最近趕工作所以都沒發帖,大家再等一陣子,我還想把我保存的電路圖貼上來給大家參考練習!不過我得先弄台掃瞄器才行!

网友:
 國中一年級就買示波器玩了!
想當年,國中一年級的粗工還在流口水玩沙n_015|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滿足了之後......就不會再想要去玩那一大堆東西了.......
已經麻痺了.......之後就是想玩些~別人玩不出來的東西~~~呵呵呵呵

迷之聲....襪靠...我老爸從來沒有對我這麼好過......全都靠自己學來的..還得靠自己賺錢 ...

S大小時候玩不夠,長大就會自己拚命找玩的。。。。所以成為維修高手了。

像我以前不懂電子學又想學維修,買了一些工具也不會用。還到中華商場買很多XT、AT的廢板拆74糸列。
根本不會用,也不知道自己在收集什麼?

以前學校淘汰東西時,拿回來一台15MHZ的示波器。放太久了不會用,那時候不懂,竟然丟回收去了~~~

現在總算能修點東西了。。。。。

网友:
示波器是很好用的維修工具,上國中就擁有這棒的玩具,難怪Wish大有那麼高深的功力!

報告Wish大,手上正好有一台UMAX SCSI 介面閒置已久的掃瞄器,您如果不嫌棄可以連SCSI 卡一併送,要不然最後也是到回收場的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大小時候玩不夠,長大就會自己拚命找玩的。。。。所以成為維修高手了。

像我以前不懂電子學又想學維修,買了一些工具也不會用。還到中華商場買很多XT、AT的廢板拆74糸列。
根本不會用,也不知道自己在收集什麼?

以前學 ...

收集IC~~~~我當初也收集一大堆~~~~~用不到....最後~~~現在用到了~~~~~
但...這種可以拿來實習的IC沒用了~~~用到的都是SMD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