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羅拉Motorala w220手機 聽筒無聲 [維修實例]

楼主(2009-12-16):
前陣子回南部,才聽家人說這隻手機故障了,
聽不到對方的聲音,必需要接耳機才聽得到
老媽送修後,店家告知為「主機板」故障,維修費要一千多元
想說新的也是一千多,就不修了
自己修看看吧

因聽筒無聲,所以用電錶量了一下,並無故障

主板跟上面螢幕的排線
排線去除要小心,不過我這條已經故障了

紅色圈起來的地方最好用酒精清潔一下
那兩個地方,很容易氧化,造成螢幕顯示異常、聽筒無聲

哇咧~排線斷了

看來這次不花錢解決是不行的了
上網花了250元買了條排線回來,踫踫運氣了
(大陸一條才賣40元)台灣賣的還真貴

換上後,總算修好了
時機歹歹,花250元也算有省到一些錢啦!

哇咧~附件刪不掉,版大可以幫我刪一下嗎?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從照片中看來應該是一條軟排線斷線吧!如果你有恆溫烙鐵的話,修補它應該不是問題才對。
一般維修不一定要用恆溫烙鐵,但是要焊軟排線應該一定要用它才行。

网友:
這條排線250元買的到???
越來越便宜了....
以前維修手機~~~去原廠買排線都要900元...超貴的....
因為常常遇到排線斷裂...我手機後來都不想買有掀蓋式的
實再是太容易壞排線了...
之前還有修過SONY 的DV 液晶螢幕無顯示..也是排線掛...
去SONY原廠請料...小小一條排線...1200元......超級貴的~~~

网友:
請問哪個網站買的零件,小弟最大的問題就是想買都不知要去哪裡買

必需要接耳機才聽得到這個問題小弟也遇過,抽獎抽到的DNET手機,不過小弟的問題比較簡單,喇叭線圈斷線,因為是長橢圓形的,殺肉殺不到(大部分老手機都是圓形的,SONY的手機才大量使用長橢圓形),只好花150去維修行買零件

网友C:
這問題的手機我這邊也有一台,是我妹妹的手機,同樣是moto的型號是V226。
那台手機除了聽筒沒聲音,偶爾螢幕還會白屏,信號完全消失,只剩背光!
後來發現應該是軟排出問題,就放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wish大,我是沒買恆溫烙鐵,想不到這種軟排線還可以修補喔,想說就算有恆溫烙鐵,眼力已經不好了
放大鏡抬燈又掛了,不過還是很想看這麼細的東西,要怎麼修補。
如果有時間,麻煩wish大,看能不能發個軟排線修補的實例

*********************************************************

回復 3#  4#  5# 的帖子

現在有網路實在很方便,只要在拍賣網站,打手機型號,大部份都找的到零件
原來現在的排線算便宜了喔,原本以為買的是原廠排線,收到時卻是副廠的
看來,下次買手機,我想還是買直立機比較耐用吧

s10274chen如果手機還有價值,是可以買回來修看看啦,不遇現在0元手機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問題的手機我這邊也有一台,是我妹妹的手機,同樣是moto的型號是V226。
那台手機除了聽筒沒聲音,偶爾螢幕還會白屏,信號完全消失,只剩背光!
後來發現應該是軟排出問題,就放棄了! ...

我之前有台MOTOROLA V66排線壞了,拿去跳蚤市場換修,舊料便宜沒半年又壞,索性不修了。今年我的第二台MOTOROLA V226也是聽筒沒聲音,乾脆都不修,留著當實驗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從照片中看來應該是一條軟排線斷線吧!如果你有恆溫烙鐵的話,修補它應該不是問題才對。
一般維修不一定要用恆溫烙鐵,但是要焊軟排線應該一定要用它才行。 ...

恭請 WISH大大,拍拍手來秀一下好了。小弟的疑問是_常摺角的地方,修補好可以撐多久?

网友(2010-01-16):
自己維修經驗

MOTO這幾款摺疊手機聽筒沒聲音絕大多數是排線有斷線(目視看不太出來),換條新的即可修復,之前幫同學修台V3,換條排線就OK了,但轉軸附近再裝時要小心,特別提醒因排線現在都是副廠的,製作上較差,因這排線同時傳輸聲音及影像,在螢幕那方排線插座上貼一片泡棉效果很好,就不會出現螢幕有時消失情況了

网友E:
大部份的排線上網都買的到也不貴.但是買不到時也可以從聽筒拉2條線到主機板上.各機種的點都不一樣.有機會拍個照一起討論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部份的排線上網都買的到也不貴.但是買不到時也可以從聽筒拉2條線到主機板上.各機種的點都不一樣.有機會拍個照一起討論

可以介紹一下網站嗎,小弟上次GPLUS 680手機就是LCD裂掉又買不到料只好忍痛花錢給人修(1150,真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