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的P+I版高音維修實例

楼主(2009-12-16):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A:
GJ 排水管大好!!!

原來高頻音可以這樣查阿= =

我家一台BENQ 22吋在XP底下使用不會有怪聲
但一開魔獸爭霸螢幕就會發出高頻音,已使用1年多還是這樣XD
無解中

感謝技巧分享。

网友B:
好一隻聽診器!  厲害! 學起來用!

s大怎沒用示波器測波形看看? 通常重載電流過大, 穩壓 LC 來不及充放, 波形呈現鋸齒波時, 電感發燙有聲音!

桌面要清一下, 不然你辛苦拆修就毀於一旦了!

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一隻聽診器!  厲害! 學起來用!

s大怎沒用示波器測波形看看? 通常重載電流過大, 穩壓 LC 來不及充放, 波形呈現鋸齒波時, 電感發燙有聲音!

桌面要清一下, 不然你辛苦拆修就毀於一旦了!

謝謝分享! ...

我的示波器就是看不出有異常.....而且電容也不會發燙...
所以我才用聽的.......這樣比用示波器查更快...
桌面有清過了.....只能說~~~我再裝按鍵排線時用力一壓~~~
就這樣給他溜下去了........

网友:
果然是高手
電腦能挑花生
水管能修電腦
利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GJ 排水管大好!!!

原來高頻音可以這樣查阿= =

我家一台BENQ 22吋在XP底下使用不會有怪聲
但一開魔獸爭霸螢幕就會發出高頻音,已使用1年多還是這樣XD
無解中

感謝技巧分享。 ...

我在XP底下也是沒聲音~~~~在其他模式就會發出怪聲...
尤其是電源直接上電就有聲音了....在沒負載的情況之下
聲音更大聲...所才會用這種方式去找

网友:
shunxing大,天天都看得到你的維修實例
已經習慣了,那天沒看到,還會覺得怪怪的咧~
排水管,是用來聽看那邊發出高音嗎,這招記下來
下次遇到,拿出來用,

网友:
排水管,高招啊,原來那麼簡單就可以解決,
每次找高頻音都要貼近電路板去找,又怕被電到,
學起來先,感謝shunxing大分享.

网友:
shunxing大感謝

雖然拜讀您的大作很多

可是我都有看沒有懂

但是這個用水管聽電感 電容的好方法

小弟學會了,再也不怕被電被燙了

感激感激

LCD可能又被您救回很感激您,想向您敬一個禮

結果腳一滑....

网友:
對阿~~洗衣機水管@@嚇人~~~下次去準備一下醫生聽筒~~這樣不用買示波器@@ㄒ_ㄒ

网友:
有沒有可能是電容漏電流過大?

有時候負載過大也會有類似的...不知道有沒有人比較清楚@@

网友:
好神的水管~~一定不好買~~真是神我整沒想到用水管改查修呢???果然S大利害利害~~~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根排水管讓我想到周星馳的食神,裡面有一段是那個國際美食評審主席-美公主薛嘉艷的對白:"好折凳,折凳的奧妙之處它可以藏在民間各處,隨手可得,還可以坐著它來隱藏殺機,就算給警察抓了也告不了你,真不愧為七種武器之首",大大的水管一般都藏在你家洗衣機的後方,使用時只要將它拆下使用即可,使用後再將它裝回就沒人知道你使用過,真是奧妙啊!不過我在學大大時卻發生了很悲慘的事:晚上我將我家洗碗槽的排水管拆下學大大來聽變壓器的交流聲時,老婆正好去洗婉,結果她將洗碗槽的橡皮塞拔起來後,滿水槽的油膩肥皂髒水就這樣.....................,好大一聲的慘叫,之後害我整個晚上不得安寧,這個事件一定會讓我刻苦銘心,絕不會忘記水管也可以當聽診器,謝謝大大!

网友:
使用水管是不錯的主意 !!!

但就怕零件突然給你破點 !!!

然後 ....................... 耳朵可能要嗚叫好長的一段時間 !!

网友(2010-02-13):
看了大大的文以後也修好一個高頻音的,的確很多是電容導致,尤其是陶瓷電容,謝謝了

网友(2010-03-20):
謝謝大大.....原來......聲音也可以這樣查丫..

网友:
想請問大大是怎麼分辨出那些電容是故障的呢??
因為大大不是說用電容表量是好的??
那是用聽的嗎...
但是用聽的話不是只能聽出大約在哪個部分接下來還是要拆下來量才可以辦法知道是否故障,那還是要用電容表量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