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S661FXM-RZ故障百出維修實例

楼主(2009-12-17):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IO?我之前有修過一台電腦,也是用這塊板子,它的問題也很誇張,偶爾POST會定格在BIOS,完全鎖死,要重開機才有用,後來查了很久還是不知道是什麼問題,BIOS也刷過了,問題仍然存在,後來那台電腦的主人抱走後,問題還在,不知道哪時候會再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我之前有修過一台電腦,也是用這塊板子,它的問題也很誇張,偶爾POST會定格在BIOS,完全鎖死,要重開機才有用,後來查了很久還是不知道是什麼問題,BIOS也刷過了,問題仍然存在,後來那台電腦的主人抱走後,問題還在,不知道哪時候會再找 ...

你定格在BIOS還好~~~問題還比較明顯....
我修這台的時候是定格在XP開完機之後整個動作就有如一台586的速度....
有時根本完全動不了....從開機之後...變成硬碟抓不到....
還會聽到硬碟馬達不會啟動勒....就完全不會跑...連光碟機也不受控制...
不知情的~~~還以為硬碟跟光碟掛了....而我卻懷疑是電源供應器...
這塊板子...真的會整死人.....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而且問題除了定格也就算了,開機起來後,進系統後,執行程式的效能實在非常低落,測試程式跑下去,CPU跑分還跑輸Pentium3(celeron D 2.8G FSB133MHz),雖然她的電腦記憶體只有256MB,但也不至於慢的那麼誇張。甚至板子會隨著CPU使用率的負載量有「滋滋滋」的聲音,只有超頻和降頻,聲音才不見,超奇怪的。
那時定格我也是懷疑電供的問題,換好的電供,問題還在,後來就開始注意主機板,但查過了還是無果,就暫時不理它了!等下次她有再來送修,乾脆換一塊板子給她,在查那塊板子。

网友:
之前有問過一台是 重灌後正常,但,使用一段時間後就越來越慢
後來也是換了板子才好的,看來也有可能是IO故障了....
下次再拿出來試看看

网友:
這是IO電壓檢測功能出錯了, 造成IO誤操作

网友:
這種IO 8705系列的最容易損壞

网友:
原來如此~ 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
以前丟到2片一樣的主版= =

网友:
我剛好最近發生過  花了400請人修  因為 會過電但就是不開  檢測卡出現 FF  然後00 問題都一樣 所有檢測都OK 就是不開 只好花錢去消 災 阿勒! 竟然換了IO就OK暸   問師父  他說是因為POWER問題造成....。 POWER也要檢測 不然  還是會發生 果然  用原來低POWER就不開 換新低就OK 拆POWER 發現  還真是凸電容  真是不幸 沒抓到是POWER造成I/O被打穿 另外 那6顆散熱片底下低MOS也要換 不然 很快 12V就會燙 馬上 I/O又打穿 小小愚見歐 主板運行正常 就是I/O會發燙 已還客戶運行中

网友:
老大救命阿我被這塊版子搞瘋了
我想請問你南僑的晶片要補焊是把硬幣放在上面用吹風機吹多久阿還是要買專業的熱風槍

网友:
回复 网友B:

shunxing(大) , 技嘉8S661FXM-RZ 之前我有一塊 , 它的狀況是無法開機( POWER 供電確認是正常的 ) , 當時猜測是北橋掛點所以就把它拿來 ( 坮肉 ) 了 , 可是最近在本站有看到一篇維修 說到 , 可以更換開機晶片或是修理開機電路 , 應該就可以了 , 無奈 8S661FXM-RZ 早已躺在回收廠當廢鐵了!~

网友(2010-10-30):
之前送技嘉,打回來,大都是寫沒有北橋或南橋零件可以維修,好像這些異常故障,壞的都是晶片組的樣子,其他零件都不會壞。

网友:
或是懶的查,直接說晶片組NG

网友:
回復 15# 港都狼仔 也許是板子太久了,真的沒料件。
也是沒收費用,就是覺得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