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smd零件 如電容電子該如何拆起比較容易(烙鐵)

楼主(2009-12-17):
如題 我每次拆smd零件 像電容...都拔不太起來每次都會被我拔壞!!
不知該怎麼做比較好!!!!請各位給點意見!!謝謝!!

网友:
我用烙鐵拆SMD的元件時,一定要兩端不斷的來回加熱....

等到烙鐵推的動,先推開一個接點,然後拿夾子一邊加熱再夾起來...

如果只有一邊加熱而硬拔,當然很容易傷電路板...

你只要了解熱風槍如何工作就知道了....

它也是不斷對元件的接點加熱到錫溶..

只是在熱風槍的吹彿下,錫點不會很快冷卻!!

网友:
我是用兩支烙鐵同時施工,避免掉來回加熱的不便,沒有熱風槍,靠烙鐵需要花一些工夫!

网友:
焊錫多一點,很容易就焊下來!

楼主:
感謝提共意見 謝謝各位  來去試試!!!

网友:
建議用剝皮的單心線把所有腳焊在一起增加溫度均勻性會很好拆

网友:
你可以用廢板先試...

練久了你就知到怎樣拆了!!!

网友:
焊鍚用一大陀後
加點助焊劑就很容易可以拆起來
最好是用二支烙鐵會比較快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