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錶真的是電容的照妖鏡嗎?

楼主(2009-12-17):
電容器用電容錶測量是好的,就表示電容器一定是好的嗎?那可不一定!
shunxing在他的BENQ的P+I版高音維修實例中也遇上這個問題,例如某一電容器規格為100uF/250V,它工作在200V的場合,如果你想用電容錶測量它是否有問題,我想電容錶讀出的電容量則只有參考價值,因為電容錶一般都是利用積分電路組成,而且為了適合各種耐壓值的電容器,測量的電壓都很低,以上述的例子,100uF電容器是工作在高壓(200V),簡單說就是電容器有可能在低壓中正常但是在高壓中不正常。
其實我這裡也有一個電容器是這樣的(下圖),它是一個0.1uF/1700V的高壓電容器,還是名牌Rubycon出品的,這個電容器用電容錶測量是正常的,但是接在電路中工作(1200V)就不正常了,那不就沒辦法測量了嗎?不!較高級的電容錶或RLC錶就有辦法,這個電容我先不要丟掉,下次我用我的RLC錶測這個電容器給大家看,或許會出現有趣的現象。

大家可能會說,那手頭上的電容錶不就沒用了?也不盡然啦!主機板的電容器都工作在低壓比較容易測量的出來,重點在於測量工作在高壓的電容器時,一般電容錶讀出的數值只能參考用,因為有可能該電容器在低壓中正常但是在高壓中不正常。
常來這裡的朋友一定聽我講過,當你在修理一張電路板,一個電容故障,那跟它同型號的電容大概都要換了,否則再修一次是會更累而已,大家要注意喔!

网友:
了解了,還以為剛買的電容錶沒什麼用咧
看了w大的解說,終於了解了

网友:
還是W大利害....馬上把我的疑慮都一次說明清楚了....
我也是懷疑耐壓不足引起的狀況.....
而這種情形我也遇多了
但也奇怪的是如果耐壓不足照理說會把電容給燒毀..
但卻也沒事....這種問題最難找了......

网友:
欸,想到好好的電子所,拆成3組。
什麼元件製程跟系統。搞到沒半個是精通的。

很簡單的一個積分器的電容,要用那一種電容?都回答不出來,三組互推問題。

同樣的,這個問題,以現在的學校,可能也沒有學生能回答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由於學校教學上的問題,也造成學生畢業後與業界的接軌有很大的落差。
積分器........高職電子學過,現在也忘記了!頻率怎麼算,更不會算!
逃兵大您是在教育界工作的嗎?怎麼會想到提到這樣的問題?
前幾個星期,高職同班的同學,現在讀電子工程,他傳一張電路圖,算是電路學的東西,他要我幫他分析電路,但我不會,也愛莫能助,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也讓我發現他有很大的危機,學校老師怎麼教的,怎麼讀大學電子工程到現在已經兩年,竟然還不會電路學的電路分析推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於學校教學上的問題,也造成學生畢業後與業界的接軌有很大的落差。
積分器........高職電子學過,現在也忘記了!頻率怎麼算,更不會算!
逃兵大您是在教育界工作的嗎?怎麼會想到提到這樣的問題?
前幾個星期,高職同班的同學,現在 ...

要看別人的電路...很難...因為不是自己設計的...
但是檢修...就不一定了~~只要知道動作...絕大部分都可以修

至於頻率...現在都數位電路了~~~~多作幾次就會了...
比類比電路簡單多了........
積分器的電容...說真的~~~沒有一定的好壞
實際製作之後才會知道...如果只以理論不實際行動...是無法得出真正的結果

网友:
那怎樣才可以有照妖鏡的功能呢?

网友:
我還以為有電容錶,就可以量遍所有的電容,看來不行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麼會提到這個問題?
這跟為什麼在低壓量測時正常, 高壓就不正常.
這就是扯到這個元件的設計原理跟製作呀.
把電容想成"理想"電容. 就不會有w大說的問題了.
可是"真實"電容就會有w大說的問題了.

而理想,真實.差異在那?就差在物理上的限制,差在製做的方法.....等等.

同樣的,積分器用的電容要用那一種?
理想電容都不會有問題.
有問題的都是"真實"電容.
這時候就要考慮到.有沒有漏電....等等的情況.
這樣.就是在考驗"常識"夠不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喔!那變成電路設計時,如果沒考慮到實際電路的運作情形,那很容易出現問題。
元件品質、選用的場合不對,那設計再好的電路也不能夠正確動作!

說實在的,積分器在讀高職時,只有算電路分析電路,都沒有實際動手做電路,實在很難想像電路跑起來是長怎樣,像頻率、波形等,只能憑空想像!現在也沒有去玩積分器這種東西了。...........ua741好像就可以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濾波器就可以用積分器去做出來呀.
經過一連串的"數學"推倒之後. 就可以做出電路了。 (推導.寫成推倒,是因為大家數學不好.就會被數學推倒  )
只是,那多數以理想電容來看。

741當然可以做呀。
它跟味精一樣.在通用電路很容易看到.

网友:
仔細看看規格,任何元件除了基本的規格另外還有其他品質上的要求,因此相對應的有各種的檢測設備及設定.也有不同的價位.

電容除電容量,耐電壓規格,還有ESR,tanδ,阻抗,漏電流,耐溫度,耐紋電流,壽命等等...,在不同的環境及條件下測量會有不同的結果.

用一個手持型的儀器去測量,基本上是只能看到元件規格的一部份,是不能保証與新品有相同的品質,只能以經驗去決定是否可以用.

网友:
w大分享出來的知識, 讓大家都受益良多!

太感謝啦! 相信大家又多學了一些!

网友:
這電容耐壓有17OODCV 的不知是何種電容?
電容的照妖鏡應該是X-RAY 吧!
三用電表和電容錶及LCR 只能僅供參考
三用電錶判定 10% 看漏電流
電容錶判定 50% 看容量
LCR錶判定 80% 看容量和損耗
X-RAY 判定 95% 看光光
不過有經 LCR 量過的都算不錯了

网友:
以論壇裡的討論不見得是高壓才會產生,請參考下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15158-1-4.html

ps:千萬別問偶....

网友:
看完了之後,學無止境啊!

不過還好看之前不知道,看了就知道!
總覺得有人敎真好,雖然我上課沒聽懂,但下課的時候回來看媽咪就懂了!
這就是上課抄筆記回家來溫習 是這樣嗎= =
果然 興趣+人生+工作=幸福

网友(2011-03-21):
我還以為有電容錶就一切搞定
太感謝啦! 又多學了一些!

网友:
請問是不是用RLC表中的散逸因數D就可以知道.有沒有不良

那如果要測有沒有漏電流的話要如何測量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G:

LCR 只能量電容的 C ' D ' Z 值 ,至於 漏電流 是每顆電容都有,差別在於大小而已,你可以用 V=IR 方式去推

接法:     power+ 串接 電容+ 串接 DC電流表+(電錶的電流檔也可以)

LC值=0.01CV  以上就不要

网友:
謝謝分享 很好用得資料

网友(2011-04-27):
哈,等待大大在分享

怪不得上次我省電燈泡裡面有一個200V/22u的電容,電表測試電容量OK

插上去過電馬上爆了~~電容看起來還是好端單的~~!但是0歐姆電阻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