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華碩筆電Z53M 開機沒畫面 (已解決)

楼主(2009-12-17):
台北縣市有同行在修筆電的嗎?這台已放了2、3天了,客人的不能放太久。有同行在處理的話 報個價吧我帶過去看看

這台筆電開機過電沒畫面,拆開檢查,發現裝上cpu 這些2相電源上的MOSFET都會短路 這樣正常嗎?
後來把零件拆下來測
1共是2顆FDS6294 2顆FDS6676AS為一組
因為6676AS這顆 DS 量測阻值過低,拆起來量
結果發現2組共4顆FDS 6676AS 裡有一顆DS極完全是短路的,剛又量一下,發現不是,是因為我黑筆量D 紅筆量S後立刻黑筆量D 紅筆量G後 就全通了=-=,4顆都這樣 放電後就又正常,這樣算正常嗎
另外3顆 紅筆接S 黑筆接D 阻值只有70左右,二極體檔量是90 因為跟一般MOS差別太大,我自己又不確定
是不是這4顆全壞了呢?
那個綠圈的二極體檔量 阻值也只有130 好像也過低
這上面3顆 除了4800以外,另2顆阻值也很低 @@

网友A:
大大您好,MOS只要觸發G極後,便會處於導通的狀態,不管怎樣交換紅棒、黑棒量測D、S,絕對是低阻抗。量測時要先放電,不要觸發閘極,紅棒、黑棒交互測汲極和源極,應該會有單向導通的情形(如果內部D、S間沒有二極體,那則會完全不導通),阻值偏低代表可能有問題。
MOS拆下來量,才不會因為其它電路去影響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好,MOS只要觸發G極後,便會處於導通的狀態,不管怎樣交換紅棒、黑棒量測D、S,絕對是低阻抗。量測時要先放電,不要觸發閘極,紅棒、黑棒交互測汲極和源極,應該會有單向導通的情形(如果內部D、S間沒有二極體,那則會完全不導通 ...

大大您真早
我有拆下來量
我有量到一區有問題 基本上是不是電路板上有mos 但拆下量板子電路,接mos 的d腳 跟s腳是通的。是不是代表板子上某個地方短路?
沒修過nb,不知從何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板子上D、S的位置量起來有短路的跡象,那的確有可能板子上還有電路故障。
譬如說下面大大您這張圖,紫色圈起來的電感要拆掉,再來量D、S,這樣才不會受到其他部分影響。NB我也沒修過,不過大致設計跟桌機主機板差不多。
那種SMD電感真的很難拆,我有在顯示卡上拆過,超難拆的。

网友C:
你有提到上CPU之後會完全短路......
有換過CPU上去測試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提到上CPU之後會完全短路......
有換過CPU上去測試嗎????

嗯!有猜到這個,但目前沒有相對的CPU,要去借來試 呵

楼主:
已解決!!借CPU來後 果然就能正常開機了!!
要去網拍買一顆 !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哈哈 我才想說一一會不會那麼短命CPU掛魯 還真準一一 有筆記電腦的可以互相討論喔 俺修好多台 經驗多多CC 最近又修好魯一台HP ZT3300 編號 3308AP 無畫面 會暗掉 一閃擊滅的
我收回來搞好的 因為之前送原廠 報價3XXXX 客人沒來拿 一一哀 我朋友又虧了800多的檢測費用_~_~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 我才想說一一會不會那麼短命CPU掛魯 還真準一一 有筆記電腦的可以互相討論喔 俺修好多台 經驗多多CC 最近又修好魯一台HP ZT3300 編號 3308AP 無畫面 會暗掉 一閃擊滅的
我收回來搞好的 因為之前送原廠 報價3XXX ...

壞cpu我還比較好處理 呵呵!中古一顆300而已
筆電維修我經驗少,因為想到要拆裝我就頭痛,我還有1台泡水的還沒動!!好久了
說說你筆電維修都處理哪些部分?大概常壞都壞些什麼?
液晶、主機板我還有些概念,筆電我真的經驗太少了

网友:
還真的CPU掛了阿.......
其實筆電維修跟主機板沒兩樣...只差別...他比較小台...
整合的東西太多了......
跑線不好跑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