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快速恒温烙铁

楼主(2009-12-17):
通用快速恒温烙铁,特指可广泛应用于电子制造,电器维修等行业的锡焊工具,
尤其是在全球推行电子产品制造无铅化以后,性能上能够完全满足无铅焊接作业需要的恒温烙铁.
在基本的性能参数方面,从常温下开始通电到可以熔锡作业的时间一般在30秒以内,拥有较强的热回复能力.方可确保顺利进行无铅焊接.
在自身成本以及消耗材料的使用成本方面,低于或等于上一代通用焊接工具,具有广泛的应用市场潜力.即从性能上,从使用成本上可以令行业接受和认可.

网友:
嗯!了解了,然後小弟應該要......買哪一種烙鐵

楼主:
呵呵,应该要的是....

阿尔达树立通用型高级恒温烙铁性能标准
第一,具备快速的温升速度与足够强劲的回温能力,确保绝大部分无铅焊接生产的速度和效率.
       阿尔达的系列恒温烙铁产品,温升时间为15秒左右.
第二,使用消耗成本最低化.
        阿尔达的系列恒温烙铁产品一方面,使用最广泛使用的900M系列烙铁头,采购方便,成本低廉.另一方面,阿尔达的系列恒温烙铁产品具有最低的电力成本消耗-------平均待机功率仅16瓦,是目前所有恒温无铅焊台和无铅烙铁中能耗最低的.
第三,针对电子制造行业中的实际应用情况,特别独创性的设计了接地不良自动报警功能,用主动防护的措施,彻底杜绝和降低了生产中因静电漏电造成的大量敏感器件损耗.

当然,还有许多很不错的恒温烙铁.比如白光的,但是就是贵.

网友:
套一句對岸的說法 "暈"

雖然是介紹烙鐵 不過好像介紹自家的烙鐵
剛去翻一下 好像是做220V 有溫控的旋鈕
不過畢竟還是220V 台灣比較不方便使用

楼主:
120V

台湾的电压120V.
更好做了,因为电压一下子低了一半,发热芯寿命增加一倍以上.
只可惜全球使用120V电压的国家和地区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