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鉛 BGA rework station 返修台

楼主(2009-12-17):
最近無鉛的故障板更多了,原本已有一部A.P.E的拆焊機,有鉛的還ok,但無鉛的板子力有未逮,想再升級BGA返修設備,較中意的有OKI的APR 5000系列及DEN-ON的RD-500系列,及VJE (SRT)SUMMIT系列,不考慮中國製的,因價格因素,想先找中古機,中國那很多,但找不到門路引進,不知各位是否有認識的設備商或周遭的朋友想出售設備,可來信告知!

网友:
DEN-ON的RD-500 不錯用... ...當初買新的一台要150萬

网友:
150萬  要修多少東西 ~~~QQ...............才會回本 ~

网友:
150萬.......天阿~~~~現在有這摸多維修品可以修嗎????
要花幾年才能回本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一你是瘋子 可愛 有迷有19 液晶可以玩低 送幾台給俺玩看看
對了這幾天比較空 我會找時間摳你 過去BIOS燒看看 拼看看那3片有迷有救
存基金中打算買台新的BIOS燒錄機 以後你的不能燒 俺買了後你可以來俺這燒^^~
我有打算向電容製造商 一次購買大批電容 你有興趣? 或是板上有人有興趣的 請PM給我抱規格數量 我在統計後跟製造商談價錢XD
各規格最低需求量 請以100PCS為單位這樣比較好統計
有需要各式高壓版的 也可以喔 我有找到低價大約70新台幣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電容 ~我也有問我朋友囉 ~ 它門公司有再跟廠商叫電容  我跟他講 ~它還沒回給我 ~
它說可能較廠商拿樣品給它看看 ~...我還在等消息 ~ 還有我也有買大陸的~ 可能過年 我的東西才會代回
恩恩 再CALL 過來試試
朋友 今天就我修修看  19 我剛拿到 一顆 ~ACER1914 正在搞 ~ 可能是SG6841 掛囉 ~..
70粉便宜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他是switch power的元件
在switch power的元件中,我最常用的PI的產品,但是因為規格蠻多的,
可以請問你須要的規格是什麼(電壓及電流),這樣較容易找到適合的元件
像TNY268P是15W的輸出,做成12V輸出時就有1A的電流
富國路 有間 掛液晶工房的 你可以問問那位大哥 他比較專業修理 由傳統電視基礎過來的問他哩^^~不過價錢算OK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曉得您跟哪家代理商購買,售後服務如何?den-on好像改款到第三代RD-500III,可否請您說說看使用經驗?:)
曾用過進口返修台的大大,也提請供一些心得,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代理商..我去公司看看
售後服務..除了最初的使用教學外..不曾故障過..(我修產線基版..常換BGA類的.每個月固定開22天..每天八小時..已使用3年多)
使用經驗...ㄜ ..你想知道哪些呢?..我知道的我會回答你
德製MT7000這台也是很不錯..很舊..但是拔一些PIN密度高的CONNECTOR..好用很多..我還是偏愛這台

楼主:
回复 网友F:

raymond69大
可否透露一下是修那類的基板 對於較大型或超小PCB,須要額外治具嗎?另無鉛的LGA座成功率如何?在下過去在主機板廠也是修產線板及RMA,那時的返修台只有上下熱風,參數都要依PCB大小及厚度或元件大小自行調整,不能自動生成profile,也無光學對位,成功率是靠經驗及手感,在下手上這台就是以前公司那型,即便如此這樣的機台也要價40W,現在新型的150W並不離譜,合算與否除了業務量外,板子本身的價值也是因素,有較高水平的儀器,客戶也較安心!:)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修notebook m/b..1.需要治具來架住基板2.無鉛也OK..只要溫度調高一點3.這台只要設定風罩大小就有基本的曲線..再依照SPEC去微調(要用測溫線)4.光學對位需要治具..可以對的準..歪一點也沒關係..錫熔了會拉正..氣體部份我們使用氮氣.壓力設定:BOTTOM & TOP都調在35~40間 附上簡略的使用教學

1.39 MB, 下載次數: 160

1.39 MB, 下載次數: 143

1.36 MB, 下載次數: 137

网友:
這種"雞絲頭"還真不是一般人玩的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raymond69兄的資料已收到,謝謝:) 另Martin那台,不知同樣Pb-free的元件,成功率與RD500相比如何?它好像是幾何對位非一般稜鏡對位?(有錯誤請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I:

球場上有句名言,球技輸人,球具不能輸人!!晶片級的維修,還是非它不可,只是返修台這市場高端已被VJE, ZEVAC, ERSA,
finetech等大廠佔據,低階的又是大陸貨充斥,國內市場太小,沒幾家研發,只好讓大筆的小朋友出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成功率都差不多..換cpu腳座我都用馬丁這台..對位這部分我們是手動的(因為壞很久了..我不知道它是哪種類型)..代理商可以找欣岩..
你是因為無鉛不好拔/焊才想再更新設備的話...可以試著把PROFILE的溫度值調高一點..在回焊的基板BGA焊點上拿鋼板刷錫膏..也許會有改善

网友:
回复 网友K:

RAY 大大 ~你門做 BGA 錫膏 的好壞有差嗎?.用哪一種比較好.
我看對岸 說好壞有差 ..是 兩邊都塗 還是 塗板子就好 .?

网友:
回复 网友L:

最主要是錫膏的黏度..用平常的力道..可以在裡面畫圈.....這還算OK
用大點的力道..才能在裡面畫圈.....這加減用瞜..快乾了(SMT刷錫機不能用..用在維修尚可)
產線上.用在實裝機的錫膏..會有一台測錫膏黏度的機器..我們是使用千住錫膏..其他牌沒用過
...只要塗基板就好..:)

楼主(2010-02-05):
回复 网友K:

raymond69兄,
看您的po文表情符號,似乎另有隱情 找了很久,目前才買到一台中古Martin MB-6000,可是整理的費用,代理商開價20W ,關於欣岩這家公司,如果您不方便透露,可否留電,弟有一些問題想請教,謝謝!E-mail: repairtalent@yahoo.com.tw

网友:
欣岩電話是02-26962203

网友:
回复 网友K:

你有在幫人維修 MB 嗎?, 我有一片 478 CPU 腳座有空焊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