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S19E 問題

楼主(2009-12-17):
請教各位大大!手上有一台HP VS19E 她開啟後閃一下就沒畫面,自己判斷是高壓問題
但是打開後電容都無爆掉!但是我還是全都更換了!再測試結果一樣!
不知道在來要對哪邊下手好

网友:
查一查 第二張圖右邊四顆零件(8pin 上下兩顆對稱)有沒有擊穿或短路

网友:
確認面板四支燈管的好壞,他激式升壓電路對於燈管回授電流要求較高,一有異常就會關閉輸出。

楼主:
明天我在測試燈管看看!謝謝!

楼主:
在量看看4顆8pin 又沒有短路!謝謝!

楼主:
狼大!我有拆我BENQ T905 把原本面板拔去T905上點燈和測試面板!面板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狼大說法+1)
狼大說 : 『 他激式升壓電路對於燈管回授電流要求較高  』 若是變壓器單元沒被燒壞應該與 Power MOS-FET 有關 , 建議檢查一下 Power MOS-FET 的輸出端有無工作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