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V-R955128D顯卡的穩壓IC

楼主(2009-12-17):
我的GV-R955128D用到一半沒畫面, 之後再開就黑屏了
我懷疑是板子背面的兩顆穩壓IC有問題,
其中有一顆輸出電壓有7V多, 很明顯是這顆有問題
我看上面寫了是ON這公司的,
但上面只寫了510, 下行3150
根本查不到datasheet,
還是說這兩行編號要如何解讀?
很抱歉我沒有數位相機, 只能找網路的圖
就是圖中左邊的那兩顆電晶體
上面只寫了兩行編號, 第一行510, 第二行3150, 510的右邊是ON商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參閱首頁新進朋友注意事項第三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個人認為這兩顆元件應該是 MOS-FET 而且是 SMD 規格的, 因為沒有該零件特寫照片很難認定是否是何種原件,可以的話請詳述所有零件上面全部數字與文字好查詢該零件名稱。
給您2個 Data Sheet 資料作為參考,您若有疑慮的話請勿更換Data Sheet 裡面所述零件,因為您敘述零件上全部數字與文字太少了,還真很難查詢!
IRFBA31N50L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RF/IRFBA31N50L.html
MTD1N50E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OROLA/MTD1N50E.html
(個人認為 MTD1N50E 較有可能,因為這顆 MOS-FET 是飛思科爾做的,因為飛思科爾已經併購了Motorola 以及擁有 ON Semiconductor(安森美) 一半股權 , 飛思科爾;(ON-安森美)可以在零件上打印上MC開頭的零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H兄的回復
這顆mosfet上的編號真的只有這兩行, 我沒必要找自己麻煩,
除非我的眼睛有問題....:)
就是因為查詢不到, 只能發問求助了.
我在另一塊顯卡v9520有找到AMS1085CD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DMOS/AMS1085CD.html
不曉得是否能代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AMS1085CD 可以代用!
畢竟同是一塊顯卡總是有相同的Layout佈局, 但此穩壓IC有 1.5V~5.0V數種規格 例如 AMS1085CD-5.0 就是 5伏特規格的 , 請仔細看另一塊顯卡上的 AMS1085CD 零件上是否標明出電壓值,以免換錯零件規格!

楼主:
我把AMS1085CD換上之後, 另一顆輸出變6V多, 看來兩顆都有問題了.
想請問是否可以把主機板上的mosfet拿來代用? 像主機板CPU周圍的mosfet輸出是9V,
照理講是可以的? 另顯卡的供電mosfet工作電壓是否都不會超過5V?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FET MOS特性  一一 再參考其他大大給的資料反覆 比較一下 特性好的可以代用但是 顯示卡
一般我在維修都是找同類型的
黑頻  請先檢查 金手指上面的貼電電容電阻 是否損壞也可能有部分零件虛焊
請善用放大鏡 仔細看完整片主機板上零件是否假焊 針對可疑 補焊  IC 別亂拆一一~__~

楼主:
我找了兩顆APL1085換上後, 上面那顆輸出4V多, 下面的則為3.3V,
但開機還是沒畫面, 原來事情不是我想的那麼簡單阿....
接下來我該從哪個地方測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joe大你應該用錯零件了一般顯卡上所用的穩壓IC 大部分是N-Channel Enhancement Mode MOSFET (抱歉中文名稱我不會翻)
而你所換上的APL1085是3A Low Dropout Fast Response Positive Adjustable Regulator and Fixed 3.3V

兩種不同功能性的晶體當然換上也不行,你要找兩顆同功能性的晶體換上,就算特性不好,
應該也能讓顯卡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