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的P+I版高音維修之後續維修..燈管維修篇

楼主(2009-12-17):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A:
夠精采  沒有好眼力 沒法修到好吧 連裸管測試都不用 就直上 真夠膽的

网友:
不只畫面漂亮~ 修的工夫也漂亮!

話說那塊面版還真耐摔呀~!

网友:
好厲害的功夫,細心又耐心,這樣的故障也能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夠精采  沒有好眼力 沒法修到好吧 連裸管測試都不用 就直上 真夠膽的

不用測試阿...因為燈管沒壞....壞的是那條線與燈管的接點....
本來想順便換燈管的....但是一看...4支燈管跟新的依樣(掛網專用..螢幕只又晚上看訊息才會開).....
所以~~~~就把接點處理好..直接裝上去測試了~~~

网友:
燈管我依前曾經拆過

但是我是用拉的,看一看之後再用硬塞的

結果塞斷了

原來是可以從面板旁邊整支拿出來

還有我都會被報紙吸引過去

麥可的小孩不是親生的....

网友:
高壓如果有清微漏電就會產生臭氧 ,所以試機時如有聞到異味 ,要再仔細檢查接頭是否有鬆動或接觸不良,否則後果嚴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來高壓漏電會產生臭氧, 謝謝分享!

网友:
謝謝分享,拆燈管真的要膽大心細,外加還要記的插電時手要離開接點,上次被電一次餘悸猶存

网友:
很精彩

也很專業

网友:
S大大照片~步驟都是一步一步...太厲害了@@我要多多學習~~謝

网友:
利害又學到東西,真是感謝~~~~

网友(2010-06-18):
嗚嗚...沒想到面板如此脆弱,我才找出高壓版維修點,整片高壓版換掉,螢幕跟燈管都亮了
沒想到在組合的時候沒卡好,聽到一聲 "餅乾脆",OA........慘....面板燈管拆裝真的要非常小心

网友:
問一下s大,燈管電壓都一樣嗎,

网友:
好家在沒摔斷燈管

网友:
好精采的換燈管實例啊!記得上次在練換燈管的時候,就一個卡榫沒對好就上面板,結果就直接破屏了 ,還好事回收的螢幕!不然就虧大了!從此就記得要確認都沒問題才上面板,真是得一次教訓~得一次乖阿

网友:
摔到這樣燈管沒斷.好厲害的紅螞蟻.上次那印表機加熱模組.才從離地不到5公分掉到地上就斷了.這面板外鋁框都凹了還沒事.也感謝shunxing大告知拆面板要注意的地方.以後就可注意.免得玩掛面板.感恩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