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項機SONY P10開機後異常維修實例

楼主(2009-12-17):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這種有點歷史的數位相機在這個網站大多找的到維修手冊
http://xfirmware.com/
俄文說明英文資料,照表操課以免越修越糟
相機與其說難修,其實問題點離不開
1.拆不開
2.裝不回去
3.找不到零件換

小弟上次修一台PENTAX S40,照相功能正常,LCD白屏,原因是摔到後LCD屏線脫落,插回去就好了,但是拆殼花了1星期

另一次修SAMSUNG S500,照片有平行白線,原因光圈快門排線斷裂(聽說是SAMSUNG的通病,高低階都一樣),因為缺排線只好放棄,因為代替材料必須夠細夠扁又耐拉耐扯,對岸網站說的用細電線代替根本不行(太粗),漆包線夠細但是沒用幾次就斷了

网友:
我的NIKON 是 軟排 ~壞囉
裡頭是 導電的粉 跟鍵盤一樣 ~ 沒辦法修
用 銀漆筆(好貴) 也是沒效 擦完銀漆 裝上 排線座  漆都會掉下來 ~
氧化 ~幾個按鍵 壞掉 ~
只能用 線 來接..~~~大功夫 因為相機的零件都超細的~
軟排的點又不能焊 只能用銀漆  塗上貼膠帶..
相機的東西都好細. ..真難修理~

网友:
可以用報廢的耳機線或其它軟性印刷電路板修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實我從未說過不能在這賣東西,但是如果只打廣告不肯發文的話,我想版上的朋友就先開炮了。

我們不會介入買賣交易,你們雙方高興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