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電視] 松下29電視行不同步維修案例

楼主(2009-12-18):
據用戶說,此電視放大概30分鐘後,就出現斜線,此機用的解碼是TA8880,2腳是行AFC1濾波,5腳是行供電9V,8腳是行AFC2濾波,這種故障一般是行振蕩的電解電容漏電所引起,直接把2腳外的電解電容換掉(2.2UF/50v),8腳外的電容不是電解電容,就沒有換。故障排除

网友:
......我完全看不懂.....
感覺只是在說垂直IC的用途....
而且.....我每次看師傅遇到這種情形....
他換的可不只這些零件阿......
因為他都會用吹風機...對零件加熱...
有出問題的零件他會換...
這種狀況...他連垂直IC也會換新...

楼主:
行振蕩電容失效, 引起行掃描頻率偏移,因而出現行不同步的情況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行振蕩電容失效, 引起行掃描頻率偏移,出現行不同步的情況"
是什麼狀況,可不可以PO圖上來,看圖比較了解,家裡TOSHIBA 29吋電視時好時壞,狀況來時整個畫面顏色會變(類似色同步不穩)但還是有畫面,很奇怪真不知還要修哪裡,因還沒有數位像機,只能口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振蕩電容失效, 引起行掃描頻率偏移,出現行不同步的情況"
是什麼狀況,可不可以PO圖上來,看圖比較了解,家裡TOSHIBA 29吋電視時好時壞,狀況來時整個畫面顏色會變(類似色同步不穩)但還是有畫面,很奇怪真不知還要修哪裡, ...

色偏大多是映像管尾巴那塊電路板零件脫焊,大多補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振蕩電容失效, 引起行掃描頻率偏移,出現行不同步的情況"
是什麼狀況,可不可以PO圖上來,看圖比較了解,家裡TOSHIBA 29吋電視時好時壞,狀況來時整個畫面顏色會變(類似色同步不穩)但還是有畫面,很奇怪真不知還要修哪裡, ...

一般是基版空焊造成.目視即可看出 TOSHIBA通病;P ;P ;P

网友:
請各位好友推動正名運動

网友:
大陸使用的名詞AFC ( 水 平頻率) 自動頻率控制,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但檢查基板電路沒有空焊現象耶??29吋TOSHIBA畫面正常了好一陣子,昨天畫面又開始跳了,剛開始輕微的跳(整體畫面不會上下流動,是畫面裡顏色會閃爍跳出色斑),開始輕微有時整個畫面就停在色偏狀態下,開始懷疑是不是TA8800附近零件故障,或是基板上RGB可變電阻接觸不良所致,疑惑中!!!

网友(2010-01-17):
回复 网友D:

如果方便..把機種正確型號打上來.....你的症狀有可能是(中頻機版)冷包焊..不知你這台幾年了...日製還是美製...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對了...補充一下....接AV端子影像試試看會不會.....一般情形...如果AV不會..那確定是CCD基板(中頻)有問題....打開電視後面...開機時輕輕敲擊CCD....如果會一下子好或故障情形時好時壞...那確定是他了....如要拆下腳位大約20腳..請小心..步要把主機板銅箔搞壞..另外CCD本身處理時要小心...不要補焊時斷路了....他外殼接地焊點一定要處理....那個零件現在新品都買不到了...請注意...

网友:
小魏
     謝謝你的回答,最近還沒時間去搞這台電視,等假日再來試試,假設如果中頻機板接腳沒冷包焊,有可能是基板內部影像組件損壞嗎?機率高嗎??

就是這玩意故障嗎!!!

就是這玩意故障嗎!!!

网友:
不客氣...大部分..冷包焊佔大多數..你圖上這塊應該是美製美規的..還沒拆下前開機先敲擊看看....會不會有反應....比較妥當...上面的中週..不要亂動喔...如有問題再來研究...裡面零件壞的機率不高....有遇過小電容漏電...狀況跟你所述不相同...

网友:
回复 网友E:

機型是toshiba  CF2772B  美國組裝的,今天回家拆開目視一下中頻基板接點沒冷包焊現象耶,開機畫面還是有出現不同顏色跳動

网友:
回复 网友E:

補充一下,這台電視已陪伴我16年多,是1993年購買的!!

网友F:
1.狀況出現時先接AV信號試試
2.不能光用目視.
3.輕輕敲擊中頻機版及綜合IC(TA8801N)看看..
中頻機版型號為(VMMU41U-01)...不能光用看的,確定是中頻冷焊要拆下補焊...(基板內部.不是跟主機板焊接處)另外...如果覺得畫面粗糙...有感覺一小點一小點不夠細膩...Y/C分離基板(梳形濾波器該換了)此機種通病...

网友:
回复 网友G:

切換到AV1畫面應該是全藍色的(無外接訊號接入),但在藍色畫面會有白細線條出現並下上交錯出現跳動,中頻基板已拆開將內部焊點重新加焊,TA8801N接腳已重焊,開機還是有畫面跳動現象,雖不是很明顯跳動,看節目就不是很舒服!!畫面不夠細膩...Y/C分離基板(梳形濾波器該換了)梳形濾波器是哪個元件,它和我前述的故障情形有關聯嗎??請小魏高手提供還可從哪些方向著手檢查???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但檢查基板電路沒有空焊現象耶??29吋TOSHIBA畫面正常了好一陣子,昨天畫面又開始跳了,剛開始輕微的跳(整體畫面不會上下流動,是畫面裡顏色會閃爍跳出色斑),開始輕微有時整個畫面就停在色偏狀態下,開始懷疑是不是TA8800 ...

你所講的現像似係色同步問題, 可以試在 3.579545MHz / 14.31818MHz 石英及附近電路用冷凍噴霧降温如果顏色回復正常側可以証實為 Chroma Circuit 故障, 之後用電烙鐵將層經冷凍過之零件逐一加熱, 其中會一零件加熱後畫面馬上變色, 將該零件換新後再煲機測試.

网友:
這台機種應無無信號有藍色保護吧...AV模式因該是黑底微亮請..接台DVD給他信號注意看看
如果確定連AV輸入的影像也會.那你檢查方向就要朝(msc)所說(繫色信號)方向檢查..他所說的建議也是測試好方法...另Y/C分離器不良也會造成色不同步等怪現象..加油..

Y/C分離器大部分長這個樣子http://bbs.pigoo.com/thread-18686-1-1.html

网友:
附上給你參考用線路圖...綜合IC是用同一個......手邊資料只有這一份...參考看看

663.07 KB, 下載次數: 95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所講的現像似係色同步問題, 可以試在 3.579545MHz / 14.31818MHz 石英及附近電路用冷凍噴霧降温如果顏色回復正常側可以証實為 Chroma Circuit 故障, 之後用電烙鐵將層經冷凍過之零件逐一加熱, 其中會一零件加 ...

幾經測試,應該確定是TA8801N週邊零件故障所致,手頭上沒有冷凍噴霧劑,無法照MSC大大方法檢測,只好用TRY&ERROR法一個一個檢查,覺得3.579545Hz晶體可能性較大,努力中!!

网友:
我在香港長大之後移民美國多年, 所以用語及表達方式與各網友或有不同請各位見諒,  以下係我對 CRT 變色之觀點, CRT 電視機所有顏色故障有 Chroma Circuit, CRT 及推動電路, CRT 受磁化三類, 但每種故障都有不同表現, Chroma Circuit 會有顏色清淡, 沒有彩色及彩色滚動等現像, CRT 及推動電路只會令整個畫面轉色, 偏色, 而 CRT 磁化是只會令畫面部份變色嚴重磁化畫面會有如彩球一樣. 故障狀態有三類, 永久故障, 受温度影响及受震動影响, 永久故障用儀器逐步追踪不難發現問題所在, 受温度影响者用冷凍噴霧及電烙鐵可以 Pin Point 至故障零件, 受震動影响多為底板虛銲, 零件內部接觸不良等要花較多時間追踪, 関電後用眼及放大鏡觀察各銲點, 開機後用螺絲起子底部輕拍電路板及相關零件, 當故障期較長時則用儀器追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1.狀況出現時先接AV信號試試
2.不能光用目視.
3.輕輕敲擊中頻機版及綜合IC(TA8801N)看看..
中頻機版型號為(VMMU41U-01)...不能光用看的,確定是中頻冷焊要拆下補焊...(基板內部.不是跟主機板焊接處)另 ...

感謝小魏,我這台CF2772B電視畫面跳動故障已解決,更換TA8801N旁振盪晶體3.579545Hz後ok!!可是問題來了,把主版板有焊點加焊一次後,開機後節目畫面顏色沒有之前鮮豔銳利,整個畫面有類似很細網格(或是說小點)蓋在上面一般,這是什麼情形阿!!是梳型濾波器(見圖)??但拆開外蓋裡面只是四個接點以電線(應有阻抗)連接作延遲用,這會壞嗎?? 另在高雄文星電視材料網站討論區有人發表可能是水平放大晶體2sd1842旁那顆33uF160V電解電容問題,我覺得可能性不大!!應該要再從哪裡著手檢查呢?????

梳型濾波器

梳型濾波器

网友H:
如果問題是將所有焊點加焊一次後才發生建議再檢查各焊點一次是否有橋焊, 有 A / V 輸入的話可用 DVD 作輸入訊號以便將調諧噐及中頻部份從問題中分離, 如果仍然有問題是 Y / C 電路故障否則是高頻電路故障或受外來訊號干擾, 最好影張畫面相片以便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I:

切換至AV訊號輸入,畫面一切正常,所以應該就是MSC大大所說的高頻電路故障或受外來訊號干擾或假焊,再拆機找找看!!

网友:
Y C 輸出電壓 正常 DC 3V ,  故障時 DC 0.4V
維修方式 ; 更換濾波器
還是那句老話..DVD影像輸入有看到網格嗎..再來中頻機版在補焊時是否有失誤到..例如補焊點時去短路了..Y/C分離器一顆大約200-250元如有舊品可拆是最好的.還有影像會脫影注意CRT基板邦流電壓是否低於200V那組電視從FBT那拉來的..(M902)插座墊第11PIN送來..如過降低的話(不足)200V差太多..請更換C448 160V10UF容量不足..如果這裡電壓沒問題...有可能是CRT管老化...造成發射槍功率不足..那就沒啥救了....變台或是有看到影像上或下有白色歸線..因該是垂直IC不良...還要注意C308(220UF35V)電解電容容量是否不足或漏液這個有問題可以會咬垂直IC千萬注意..

网友:
水平放大晶體2sd1842旁那顆33uF160V電解電容問題這顆電容器容量不足會造成水平整盪頻率不良會不定時咬掉水平功率晶體2sd1842跟你目前問題沒關西...(抱歉)昨天住院了...急性胃炎...痛苦死了...唉...勸大家錢要賺...身體也要顧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J:

小魏身體要保重!!真是感謝您還抱病回覆,XX電子  就甘心

网友:
感溫啊.....最近快過年了.....工作比較多...一多壓力就大...一大小肚肚就不爭氣了...找醫生報到去...暈............對了你中頻機版要在注意看看喔(網格)問題有可能是你失誤了喔..可能有焊渣去短路了..我自己就有遇過...在好好注意一下...

网友:
MSC&小魏 幫幫忙(TOSHIBA CF2772B畫面不清楚)

引用 网友H:
如果問題是將所有焊點加焊一次後才發生建議再檢查各焊點一次是否有橋焊, 有 A / V 輸入的話可用 DVD 作輸入訊號以便將調諧噐及中頻部份從問題中分離, 如果仍然有問題是 Y / C 電路故障否則是高頻電路故障或受外來訊 ...

上傳現在電視畫面出現細小格狀圖片,可以幫忙是哪些可能故障點??祝新年快樂!!!!!!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