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誰有這片故障的高壓版變壓器(已有零件了請不要再回帖了)

楼主(2009-12-18):
誰有這片高壓板~~~~~~~~~
因為我要上面的這塊變壓器
只要有一樣的變壓器就好.....編號最好依樣........
有的話請報價....
我需要廢板喔.....不要跟我報新品或良品的價格.....
若是新品跟良品我到處都買的到......
(如有新品的變壓器也請報價)

這是液晶電視在用的.....
我修好後會上實例板給大家看....

网友:
大大小弟是沒有那變壓器~~
但想知道大大當初是怎樣知道那顆變壓器壞??

楼主:
等我找到變壓器之後就會公佈維修流程~~~
你就知道我怎摸誤打誤撞找到那顆變壓器壞了....

网友:
我有

要整片好的還是要不知壞哪我看這個論壇應該是我的東西最多

网友:
抱歉等一下這是電視的

等一下這是電視的我剛看一下型號不一樣我再找看看

楼主:
這台液晶電視是跟我配合的回收場拿來修的~~~
叫我盡量修便宜給他.....如果有壞板不知道壞哪
只要變壓器型號依樣就可以...至少那塊板子上面有很多棵可以拆吧....
如果有新的整塊板子一模一樣也可以報各價...因該都不便宜吧....

网友:
很多不同編號的可以代用,量一下二次側阻抗?
廢板應該很好找,二次側阻抗相同的幾乎都可代用.

网友:
我這片是4010E 614001(GP)

看起來類似...不知道合不合你胃口,當然是不用錢的,因為大概是壞的;

不然就是我上班時順便在找看看了

楼主:
suneku大
可麻煩你測量一下圖中的紅框2個點的阻抗嗎?
如果是1K就可以代用了
另外這確定是壞板喔~~~
等你的測量結果了~~~~
確定的之後加運費看多少錢發短訊息給我
先在此感謝你了^^

网友:
這片是達方電子產品 ,奇美32吋以下面板很多用這片, 板子編號 v144-001

网友A:
量出來約在1.5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出來約在1.5k...

多了0.5K....因該不能代用....
想問一下~~~~你們這些故障板都怎摸處理???
好想收購一些回來當備料...

网友:
剛好我有些工程樣品板等我照相後傳給您參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了0.5K....因該不能代用....
想問一下~~~~你們這些故障板都怎摸處理???
好想收購一些回來當備料...

放著生菇= = ,畢竟不太可能還花時間修那些,用不到的東西...

你這台有8個燈管,不小台喔,回收場還真多寶阿

网友B:
我公司內有一堆.......這一片 我好像前幾天有看到......

BUT......我很俗辣  我不敢偷>"<

网友C:
看來s大應該比對過每一顆變壓器的阻抗, 所以把問題先鎖定在變壓器問題上!

既然都是點燈管的電路, 像液晶電視用的高壓板, 沒有像電腦螢幕用的高壓板可替用麼? (Sorry~ 外行人的問題~ 請見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著生菇= = ,畢竟不太可能還花時間修那些,用不到的東西...

你這台有8個燈管,不小台喔,回收場還真多寶阿

這是用再30吋國際牌的液晶電視...這台可高檔的...支援記憶卡....(這一台當初買少說也要6萬多...)
真想把這台給A下來....不過他依直要這台..因為他家已經沒電視可以看了(壞光了)...

引用 网友B:
我公司內有一堆.......這一片 我好像前幾天有看到......

BUT......我很俗辣  我不敢偷>"

沒人要你偷.....就算你公司有..也得先問過吧....如果真的壞板..
跟公司要..一班都可以免費拿到..因為..有的公司不會針對那快板子作維修
我有一台1對2冷暖變頻冷氣機..也是以前公司給我的..因為他們不會修(原廠也不會修)..
說要報廢回收問有沒有人要..不用錢我當然要囉...不過維修的零件也要2千多...

引用 网友C:
看來s大應該比對過每一顆變壓器的阻抗, 所以把問題先鎖定在變壓器問題上!

既然都是點燈管的電路, 像液晶電視用的高壓板, 沒有像電腦螢幕用的高壓板可替用麼? (Sorry~ 外行人的問題~ 請見笑!  ) ...

我沒比對阻抗喔....因為要拆下來測量才會準確...沒有人納摸閒去拆下來測吧....
電腦螢幕用的..我一大堆...就是沒有依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來s大應該比對過每一顆變壓器的阻抗, 所以把問題先鎖定在變壓器問題上!

既然都是點燈管的電路, 像液晶電視用的高壓板, 沒有像電腦螢幕用的高壓板可替用麼? (Sorry~ 外行人的問題~ 請見笑!  ) ...

主要是保護線路的問題,規格差太多,下場可能就是點即滅...

TV的燈管通常比較長,亮度要求也較高,啟動電壓跟管電流會比moniter高

畢竟使用的方式不同

网友:
4004y707003(cp) 用在 v144-x01板上測出電阻未拆時 左側1.065k  右側1.073k
不知合用嗎
如果想買整片請參考拍賣網址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521215119
我在本地材料行詢問是新品1200元但不保固

楼主:
比我測量的多出了120歐姆我測量的數據是945到950.....約1K歐姆....
差120歐姆不知道能不能代用.....
材料行在賣材料~~~~本來就沒提供保固了....
除了成品...半成品也幾乎沒有保固
你給的拍賣...這個人也專門在維修的.....
這價差利潤還真好賺耶...又不用負責保固....
....這也是我為何不想換整塊板子的原因

网友:
看了,是舊品須交換800元,可是運費超貴收500元
剛再看運費已改為100元

网友:
我怎麼看到收100!

网友D:
買現成的換比較簡單.
材料1000,維修收個2000還有賺1000,其實也不錯了,
月初才送修一台37吋電視無影像,對方也是說高壓板故障,
被收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買現成的換比較簡單.
材料1000,維修收個2000還有賺1000,其實也不錯了,
月初才送修一台37吋電視無影像,對方也是說高壓板故障,
被收2000,

買現成的就失去維修的意義了...
不然我也知道要買現成的....
但也要看客戶群是哪種的....
對方收你2千..試問~~~他是不是也要幫你保固
這1千元可不一定好賺耶...要是遇到保固內故障...
請問~~~你是不是也會火大....換了一各濫東西給你...
他還要陪一組高壓版給你...這時他也虧本了..還倒貼工資....
而且..網拍的這一千元高壓版..都是維修品...並非新品...
他要是換新品給你~~~不收各3千元~~~我不相信.....
而且我也有說過~~~這些半成品的東西~~都是沒有保固的...
做保固的都維修的廠商~~或維修的人~~~
請大家互相體諒吧...還有~~這1千元並不是很好賺阿...
光拆機~~~還怕把你的面板給弄壞耶..要是真不小心弄壞~~不就陪死了...
我還遇過同業的~~~把高壓版換了之後~~~才知道客戶的面板壞了...
要是客戶不認帳....可是沒完沒了的......維修沒有想像中的來的簡單~~~

而且~~~我自己會修~~~不用去買別人修好的板子回來換吧.....
要是買一快好的來換~~又有其他故障~~~~那我不就虧本了~~~
反正這台又不趕著要~~~~~~慢慢等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著生菇= = ,畢竟不太可能還花時間修那些,用不到的東西...

你這台有8個燈管,不小台喔,回收場還真多寶阿

suneku大~~~如果你們公司這些高壓板換下放著生菇~~~
那就裝箱之後秤斤論兩賣我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suneku大~~~如果你們公司這些高壓板換下放著生菇~~~
那就裝箱之後秤斤論兩賣我吧....

這樣太明目張膽了拉,雖然是沒有帳的壞品,但也不能這樣整箱挖出去

你有缺我這邊有的話送你也無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太明目張膽了拉,雖然是沒有帳的壞品,但也不能這樣整箱挖出去

你有缺我這邊有的話送你也無妨^^

呵呵~~~~
那就幫我看看有沒有我一開始提到的這顆變壓器了~~~~或整塊板子了~~~~
在此先謝了^^

网友:
有找到變壓器類似的,4013開頭,量出來1.68K...

還有這一片

配置完全一樣,可惜8成是壞的n_049|

話說應該能PASS一對燈管不使用才對,不過線路要怎樣修改我就不清楚了...

楼主:
阿~~~~~這雖然板子外觀依樣~~~~
但變壓器不同.....無法配對.....
剛剛去同業那邊找到一塊板子了~~~~
等等要來修~~~~~
在此感謝suneku大~~~

這熱心幫我~~~~如果你手頭上變的壞板可以提供給我~~~
我會很樂意收下n_089|

网友:
29樓po的高壓板應該是吃12伏特的
而1樓po的是24伏的

网友:
這有一片阻值 1.07k,不知道是否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