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飛利浦 170B 一閃一閃(以換清晰照片)已修復

楼主(2009-12-18):
飛利浦 170B 一閃一閃.......電容更換後@
請問這一顆要用什麼代替???~~電容換後不閃~但有絲絲絲聲
隔壁顆正常電壓跟型號
有一顆IC
40T03GH
型號不見~應該是電壓過大~(小弟不懂)請各位大大告知~
好像不是IC問題~~
變壓器補悍...撿到軟的~~只是自己搞兩~三天~~

電路前面

電路前面

网友:
照片模糊成這樣....都看不到了...
那個聲音可以去看我的維修實例~~~
有相關的狀況維修方式

网友:
高壓部分出問題了
請查一下高壓

网友:
拍照近拍物體數位相機要先設定小花(近拍模式), 而且要看自己所使用的數位相機近拍的最小距離是幾cm, 不同機種焦距都不同! 這樣就可以拍的比較清楚了!

网友:
呵 這個照片真是慘 完全看不清楚
好像有幾顆電容突起吧是嗎?

网友:
看起來好像4顆電容激凸了!!
照片換清楚點吧!!
這樣神手們才有能力幫忙一起解決!!

网友:
把那兩顆升壓變壓器補焊看看.

楼主:
飛利浦 170B 一閃一閃.......電容更換後@
請問這一顆要用什麼代替???~~電容換後不閃~但有絲絲絲聲
隔壁顆正常電壓跟型號
有一顆IC
40T03GH
型號不見~應該是電壓過大~(小弟不懂)請各位大大告知~謝謝

更新照片

更新照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看一下論壇首頁的版規再發言︰
http://bbs.pigoo.com/announcement.php?id=90#90

這次我幫你改圖,下次請注意。

楼主:
抱歉阿~W大大~我會慢慢學習的@@我是不是錯在800*600~~
我有下載程式了~~下次會改進@@3Q
也請各位大大跟W大大交我這顆IC有代替品嗎??
左邊有型號~~右邊已經不見了@@5V慢慢降到0V~
不同左邊0V~右邊12V~
謝謝各位

网友:
怎樣的狀況?大大您描述得有點「灰煞煞」,那應該是MOS吧?
嘗試拆下來量看看,右邊沒有型號的矇看看是不是MOS。

40T03GH的資料手冊,N通道。 40T03GH.PDF (212.93 KB, 下載次數: 84)

楼主:
如果是集穿了~~小弟想問
有代替這顆MOS的IC嗎?哪一各型號網路或是市售可代替??
他是能承受30V~25歐姆~28A!
更換後~我想這就完修了@
謝謝各位大大

楼主:
S大大~~不好意思@小弟我非本科~~但努力學中
左邊有型號
40T03GH
~~右邊已經不見了@@我有用燈照~還影影約約看到跟隔壁一樣都是
40T03GH
534076-------我要去買哪一科替代或是一般40T03GH就買的到?
良測接點
5V慢慢降到0V~
不同左邊0V~右邊12V~為什麼貫穿會這樣??
如照片...
不知道哪邊解釋不清楚或是需要良測跟相關照片??
PS~電容部份已經更換....

网友(2011-04-28):
小弟也有一塊一樣的版子 右邊IC 左腳電壓12.35 右腳12.77 兩顆Ic 5V 電壓值6.45

狀況比較慘 通電後 開始 約0.2秒燈管就會熄滅 不過用手電童看確定是有畫面的

請問各位我開從哪查起

网友B:
C大,,,,, 您的高壓有問題了,,,,,有三個方向查起 , 1 == P+I 高壓板, 昇壓部份補焊 .
                                                                         2 == 檢查燈管, 上二管 ,, 下二管 ,, 單管測試 .
                                                                          3 == P+I 高壓板  , 檢查電源管理 IC , 有無故障 !!!

网友:
我看到5顆電容凸了.一個還爆奶n_080|

网友:
引用 网友B:
C大,,,,, 您的高壓有問題了,,,,,有三個方向查起 , 1 == P+I 高壓板, 昇壓部份補焊 .

Y大 感謝您的指導 小弟是新手 雖然修過20幾台 布過幾乎都是爬文 或是BENQ的通病

現在想學精修  還多麻煩各位前輩指導 謝謝

你提到的前兩個部份 第一 完成
                   第二 下兩管 沒問題 我外接燈管 直接點亮 上兩管均有點不的狀況
                   第三  電源臉IC 是哪顆 ? (如缺手圖片 小弟可以另開新鐵帖補上)

网友:
大大,,,,,,,,,把那兩顆升壓變壓器,,,對調試試看

网友:
檢查電源管理 IC , SOP16 (  板上編號 7808 )